PIC单片机串口TX引脚输出的数据能反向吗?

楼主(2017-06-26):
像51,AVR等单片机的TXD出的都是TTL电平,空闲时高电平,数据低电平,公司前辈(已离职无资料)做的板子PIC单片机测了一下,空闲时为低电平,同样9600的波特率 示波器观察波形多5ms左右,每一BIT宽一点?
没用过PIC单片机,请问一下次PIC16F883用的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A:
例如:16F1937的 BAUDCON:波特率控制寄存器的bit 4 SCKP:同步时钟极性选择位
异步模式:
1 = 将数据电平取反后发送到TX/CK 引脚
0 = 直接将数据发送到TX/CK 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16F1937的 BAUDCON:波特率控制寄存器的bit 4 SCKP:同步时钟极性选择位
异步模式:
1 = 将数据电平取 ...

嗯,非常感谢,还有个问题,蓝色是PIC输入RX的,黄色是PIC输出TX ,数据长度不一样是波特率发生器的问题吗?还是说有其他处理?

编辑原因:补充说明。

网友A:
波特率不一样吧?连电脑串口助手看看

网友B:
pic比较特殊使用的功能,官方资料就是说的可以直接作为RS232接口使用,就是说不需要用max232这类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比较特殊使用的功能,官方资料就是说的可以直接作为RS232接口使用,就是说不需要用max232这类电平转换芯 ...

此PIC单片机能接受51单片机的串口数据,然后转发出来给下级设备通信,转发出来后用TTL接收就数据不对,用232接收数据是对的,但是新板子非PIC单片机,TTL加max232出的232信号,下级设备就不能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不一样吧?连电脑串口助手看看

说错了,差大概3ms左右,9600波特率,电脑用232接收显示都一样是正确数据,用TTL接收显示都不对数据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PIC单片机能接受51单片机的串口数据,然后转发出来给下级设备通信,转发出来后用TTL接收就数据不对,用 ...

那就说明你系统没有搞清楚吧,pic的这种直接理解成已经有max232了,然后如果同样的管脚能与51的ttl电平通信,那说明51可能也反向了,或者是其他方式处理了的,直接示波器看波形简单明了,另外不知道你说接收51是同一个口还是另外的,同一个的话的确复杂,另外一个的话大概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说明你系统没有搞清楚吧,pic的这种直接理解成已经有max232了,然后如果同样的管脚能与51的ttl电平通 ...

您好,是51的单片机发送给PIC的RX口,然后PIC的TX口接下级其他的设备,51单片机给PIC是正常的TTL的串口数据,PIC的TX口出的数据用usb转TTL+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数据,显示乱码,用USB转232+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数据是正常数据,和51给PIC的是一样的,现在我直接用51+max232接下级其他设备,下级设备就接收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51的单片机发送给PIC的RX口,然后PIC的TX口接下级其他的设备,51单片机给PIC是正常的TTL的串口数 ...

首先你确认夏季设备的电平是否能接受232电平,然后就是系统的问题了,如果你说51转给pic的和pic转给下一集的一样的数据,那么pic来干嘛?还有就是有没有时间上的差异,收到51信息后时间是是否有差异,否则纯粹的反个相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要不然直接并联监听就行了干满弄成串联的模式呢,你觉得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