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识别通讯数据的数据检验公式

楼主(2017-06-26):
有个CAN的通讯,用分析仪监控到数据,8位数,前7位为数据,后1位为检验,试过和,CRC8,异或,都不对,现有偿希望有高手可以解出检验的方法:300-500元(以以下所发数据都检验通过为准);
00 00 00 00 00 00 21-------为数据,7B为检验
00 00 00 00 00 00 21 7B
01 00 00 00 00 00 21 76
02 00 00 00 00 00 21 61
04 00 00 00 00 00 21 48
08 00 00 00 00 00 21 13
10 00 00 00 00 00 21 AB
20 00 00 00 00 00 21 98
40 00 00 00 00 00 21 FE
80 00 00 00 00 00 21 32
00 01 00 00 00 00 21 AB
00 02 00 00 00 00 21 98
00 04 00 00 00 00 21 FE
00 08 00 00 00 00 21 32
00 10 00 00 00 00 21 E9
00 20 00 00 00 00 21 1C
00 40 00 00 00 00 21 B5
00 80 00 00 00 00 21 A4
00 00 00 00 01 00 21 BF
00 00 00 00 02 00 21 B0
00 00 00 00 04 00 21 AE
00 00 00 00 08 00 21 92
00 00 01 00 00 00 21 E9
00 00 02 00 00 00 21 1C

36 09 A0 00 00 00 53 FA
36 0D A0 00 00 00 53 7F
36 11 A0 00 00 00 53 21
36 15 A0 00 00 00 53 A4
36 19 A0 00 00 00 53 68
36 1D A0 00 00 00 53 ED
36 21 A0 00 00 00 53 D4

00 00 00 00 00 00 00 B4
10 00 00 00 00 00 00 64
00 01 00 00 00 00 00 64

其中有一个规律:就是前一位数的十位数与下一位数的1位数相同,检验结果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CAN的通讯数据,CAN的ID是0X0088

网友A:
CRC8  可能性较高,  你试试不同的初值和表达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8  可能性较高,  你试试不同的初值和表达式吧

试了很多,应该不是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6849&mobile=2

网友B:
楼主,看起来很类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起来很类似啊。

呵呵,不一样,我的只有一个字节是检验,其余的都是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不一样,我的只有一个字节是检验,其余的都是数据

很类似的,可能像楼上说的有可能是CRC8,你可以用遍历所有的初始值和多项式。
我之前遍历所有多项式,会得到多个解,这个解拿到下一个数据包计算时得不到正确的校验。
受楼上启发,我初始值都是0,我再遍历所有的初始值和多项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类似的,可能像楼上说的有可能是CRC8,你可以用遍历所有的初始值和多项式。
我之前遍历所有多项式,会 ...

试过初始值了,与不同的CRC8都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初始值了,与不同的CRC8都对不上

我也还在跑,没有结果,我的16位的,跑起来很慢。估计要跑几个小时才能遍历完。

网友B:
楼主是什么设备,我测试的设备是德国生产的纺织设备。串口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设备,我测试的设备是德国生产的纺织设备。串口的数据。

以前公司串口是rc4加密的, 有一次有个客户不想用我们的东西了, 但是现有设备想用起来,然后找的别的厂家去破解, 搞笑的是我们公司的售后还在旁边看着破解。搞了半天,那边厂家放弃了。最后还是买的我们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设备,我测试的设备是德国生产的纺织设备。串口的数据。

我的是CAN通讯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类似的,可能像楼上说的有可能是CRC8,你可以用遍历所有的初始值和多项式。
我之前遍历所有多项式,会 ...

还能遍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遍历?

他说的是穷举,我不是搞逆向的,反正我是懒得折腾,知道你那个控制原理的话,再做一套控制器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能遍历?

另外,最后2组数据,只有1个bit差异,但校验码相同,算法应该不复杂。另外,只要有足够的样本数据,直接弄个映射表好了(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
上楼说错,数据量有些大,映射表不行,根据规律,找出共同点分析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最后2组数据,只有1个bit差异,但校验码相同,算法应该不复杂。另外,只要有足够的样本数据,直接 ...

穷举,只要加点变化,应该举不出来吧,不过的确样本太少了,多10倍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穷举,只要加点变化,应该举不出来吧,不过的确样本太少了,多10倍还差不多

00 00 00 00 00 00 01 79
00 00 00 00 00 00 02 6D
00 00 00 00 00 00 03 A0
00 00 00 00 00 00 04 45
00 00 00 00 00 00 05 88
00 00 00 00 00 00 06 9C
00 00 00 00 00 00 07 51
00 00 00 00 00 00 08 15
00 00 00 00 00 00 09 D8
00 00 00 00 00 00 0A CC
00 00 00 00 00 00 0B 01
00 00 00 00 00 00 0C E4
00 00 00 00 00 00 0D 29
00 00 00 00 00 00 0E 3D
00 00 00 00 00 00 0F F0

00 00 00 00 00 10 00 79
00 00 00 00 00 20 00 6D
00 00 00 00 00 30 00 A0
00 00 00 00 00 40 00 45
00 00 00 00 00 50 00 88
00 00 00 00 00 60 00 9C
00 00 00 00 00 70 00 51
00 00 00 00 00 80 00 15
00 00 00 00 00 90 00 D8
00 00 00 00 00 A0 00 CC
00 00 00 00 00 B0 00 01
00 00 00 00 00 C0 00 E4
00 00 00 00 00 D0 00 29
00 00 00 00 00 E0 00 3D
00 00 00 00 00 F0 00 F0
////////////////////////////////////////////////////////////////
00 00 00 00 00 00 10 B5
00 00 00 00 00 00 20 B6
00 00 00 00 00 00 30 B7
00 00 00 00 00 00 40 B0
00 00 00 00 00 00 50 B1
00 00 00 00 00 00 60 B2
00 00 00 00 00 00 70 B3
00 00 00 00 00 00 80 BC
00 00 00 00 00 00 90 BD
00 00 00 00 00 00 A0 BE
00 00 00 00 00 00 B0 BF
00 00 00 00 00 00 C0 B8
00 00 00 00 00 00 D0 B9
00 00 00 00 00 00 E0 BA
00 00 00 00 00 00 F0 BB

///////////////////////////////////////////////
00 00 00 00 00 01 00 25
00 00 00 00 00 02 00 D5
00 00 00 00 00 03 00 44
00 00 00 00 00 04 00 76
00 00 00 00 00 05 00 E7
00 00 00 00 00 06 00 17
00 00 00 00 00 07 00 86
00 00 00 00 00 08 00 73
00 00 00 00 00 09 00 E2
00 00 00 00 00 0A 00 12
00 00 00 00 00 0B 00 83
00 00 00 00 00 0C 00 B1
00 00 00 00 00 0D 00 20
00 00 00 00 00 0E 00 D0
00 00 00 00 00 0F 00 41

00 00 00 00 10 00 00 25
00 00 00 00 20 00 00 D5
00 00 00 00 30 00 00 44
00 00 00 00 40 00 00 76
00 00 00 00 50 00 00 E7
00 00 00 00 60 00 00 17
00 00 00 00 70 00 00 86
00 00 00 00 80 00 00 73
00 00 00 00 90 00 00 E2
00 00 00 00 A0 00 00 12
00 00 00 00 B0 00 00 83
00 00 00 00 C0 00 00 B1
00 00 00 00 D0 00 00 20
00 00 00 00 E0 00 00 D0
00 00 00 00 F0 00 00 41
/////////////////////////////////////////////////////////////
00 00 00 00 01 00 00 70
00 00 00 00 02 00 00 7F
00 00 00 00 03 00 00 BB
00 00 00 00 04 00 00 61
00 00 00 00 05 00 00 A5
00 00 00 00 06 00 00 AA
00 00 00 00 07 00 00 6E
00 00 00 00 08 00 00 5D
00 00 00 00 09 00 00 99
00 00 00 00 0A 00 00 96
00 00 00 00 0B 00 00 52
00 00 00 00 0C 00 00 88
00 00 00 00 0D 00 00 4C
00 00 00 00 0E 00 00 43
00 00 00 00 0F 00 00 87

00 00 00 01 00 00 00 49
00 00 00 02 00 00 00 0D
00 00 00 03 00 00 00 F0
00 00 00 04 00 00 00 85
00 00 00 05 00 00 00 78
00 00 00 06 00 00 00 3C
00 00 00 07 00 00 00 C1
00 00 00 08 00 00 00 D6
00 00 00 09 00 00 00 2B
00 00 00 0A 00 00 00 6F
00 00 00 0B 00 00 00 92
00 00 00 0C 00 00 00 E7
00 00 00 0D 00 00 00 1A
00 00 00 0E 00 00 00 5E
00 00 00 0F 00 00 00 A3

00 00 01 00 00 00 00 26
00 00 02 00 00 00 00 D3
00 00 03 00 00 00 00 41
00 00 04 00 00 00 00 7A
00 00 05 00 00 00 00 E8
00 00 06 00 00 00 00 1D
00 00 07 00 00 00 00 8F
00 00 08 00 00 00 00 6B
00 00 09 00 00 00 00 F9
00 00 0A 00 00 00 00 0C
00 00 0B 00 00 00 00 9E
00 00 0C 00 00 00 00 A5
00 00 0D 00 00 00 00 37
00 00 0E 00 00 00 00 C2
00 00 0F 00 00 00 00 50

00 01 00 00 00 00 00 64
00 02 00 00 00 00 00 57
00 03 00 00 00 00 00 87
00 04 00 00 00 00 00 31
00 05 00 00 00 00 00 E1
00 06 00 00 00 00 00 D2
00 07 00 00 00 00 00 02
00 08 00 00 00 00 00 FD
00 09 00 00 00 00 00 2D
00 0A 00 00 00 00 00 1E
00 0B 00 00 00 00 00 CE
00 0C 00 00 00 00 00 78
00 0D 00 00 00 00 00 A8
00 0E 00 00 00 00 00 9B
00 0F 00 00 00 00 00 4B

01 00 00 00 00 00 00 B9
02 00 00 00 00 00 00 AE
03 00 00 00 00 00 00 A3
04 00 00 00 00 00 00 80
05 00 00 00 00 00 00 8D
06 00 00 00 00 00 00 9A
07 00 00 00 00 00 00 97
08 00 00 00 00 00 00 DC
09 00 00 00 00 00 00 D1
0A 00 00 00 00 00 00 C6
0B 00 00 00 00 00 00 CB
0C 00 00 00 00 00 00 E8
0D 00 00 00 00 00 00 E5
0E 00 00 00 00 00 00 F2
0F 00 00 00 00 00 00 FF

网友D:
测一下 10 00 00 00 00 00 00 是不是b5

网友:
用HotWC3_V1.20的CRC8穷举过了, 基本上不是CRC, 请作者菜农大师也用最新版破解试过了, 他也说基本不是CR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 10 00 00 00 00 00 00 是不是b5

10 00 00 00 00 00 00 的检验与00 01 00 00 00 00 00 的检验一样的,是6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 10 00 00 00 00 00 00 是不是b5

上边有了 64

楼主:
是的,我没有说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没有说错的

越多数据越好,又有点规律

网友E:
给下00 00 00 00 00 00 11
      00 00 00 00 00 00 21(已有)
      00 00 00 00 00 00 31
      00 00 00 00 00 00 41
      00 00 00 00 00 00 51
      00 00 00 00 00 00 61
      00 00 00 00 00 00 71
      00 00 00 00 00 00 81
      00 00 00 00 00 00 91
      00 00 00 00 00 00 A1
      00 00 00 00 00 00 B1
      00 00 00 00 00 00 C1
      00 00 00 00 00 00 D1
      00 00 00 00 00 00 E1
      00 00 00 00 00 00 F1的校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下00 00 00 00 00 00 11
      00 00 00 00 00 00 21(已有)
      00 00 00 00 00 00 31

00 00 00 00 00 00 01 79
00 00 00 00 00 00 11 78
00 00 00 00 00 00 21 7B
00 00 00 00 00 00 31 7A
00 00 00 00 00 00 41 7D
00 00 00 00 00 00 51 7C
00 00 00 00 00 00 61 7F
00 00 00 00 00 00 71 7E
00 00 00 00 00 00 81 71
00 00 00 00 00 00 91 70
00 00 00 00 00 00 A1 73
00 00 00 00 00 00 B1 72
00 00 00 00 00 00 C1 75
00 00 00 00 00 00 D1 74
00 00 00 00 00 00 E1 77
00 00 00 00 00 00 F1 76

网友F:
结果低四位 = 最后一字节高四位 ^ 某值

网友F:
请再给一组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00 00 00 00 00 05
00 00 00 00 00 00 06
00 00 00 00 00 00 07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0 00 00 00 00 09
00 00 00 00 00 00 0A
00 00 00 00 00 00 0B
00 00 00 00 00 00 0C
00 00 00 00 00 00 0D
00 00 00 00 00 00 0E
00 00 00 00 00 00 0F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结果低四位 = 最后一字节高四位 ^ 某值

最后一个字节为00~F0 和 01~F1,校验位的低位是不一样的

楼主:
00 00 00 00 00 00 02 6D
00 00 00 00 00 00 12 6C
00 00 00 00 00 00 22 6F
00 00 00 00 00 00 32 6E

00 00 00 00 00 11 00 E8
00 00 00 00 00 21 00 FC
00 00 00 00 00 31 00 31
00 00 00 00 00 41 00 D4
00 00 00 00 00 51 00 19
00 00 00 00 00 61 00 0D
00 00 00 00 00 71 00 C0
00 00 00 00 00 81 00 84
00 00 00 00 00 91 00 49
00 00 00 00 00 A1 00 5D
00 00 00 00 00 B1 00 90
00 00 00 00 00 C1 00 75
00 00 00 00 00 D1 00 B8
00 00 00 00 00 E1 00 AC
00 00 00 00 00 F1 00 6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再给一组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1 79
00 00 00 00 00 00 02 6D
00 00 00 00 00 00 03 A0
00 00 00 00 00 00 04 45
00 00 00 00 00 00 05 88
00 00 00 00 00 00 06 9C
00 00 00 00 00 00 07 51
00 00 00 00 00 00 08 15
00 00 00 00 00 00 09 D8
00 00 00 00 00 00 0A CC
00 00 00 00 00 00 0B 01
00 00 00 00 00 00 0C E4
00 00 00 00 00 00 0D 29
00 00 00 00 00 00 0E 3D
00 00 00 00 00 00 0F F0

网友C:
引用 楼主:
00 00 00 00 00 00 01 79
00 00 00 00 00 00 11 78
00 00 00 00 00 00 21 7B

给下
00 00 00 00 00 00 12
00 00 00 00 00 00 22

00 00 00 00 00 00 13
00 00 00 00 00 00 23

00 00 00 00 00 00 14
00 0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00 00 1f
00 00 00 00 00 00 2f

00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00 00 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再给一组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已经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0 12
00 00 00 00 00 00 22

00 00 00 00 00 00 12 6C
00 00 00 00 00 00 22 6F

00 00 00 00 00 00 13 A1
00 00 00 00 00 00 23 A2

00 00 00 00 00 00 14 44
00 00 00 00 00 00 24 47

00 00 00 00 00 00 1F F1
00 00 00 00 00 00 2F F2

00 00 10 00 00 00 00 49
00 00 00 10 00 00 00 70

CAN的ID是0X00000088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F:
初步猜测,这是一个包含加减和逻辑运算、括号的公式,因有的系数不止出现一次(比如最后一字节低4位),所以很难推导出,当然高手除外。
建议楼主拿到MCU bin文件,花十倍价钱找人解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步猜测,这是一个包含加减和逻辑运算、括号的公式,因有的系数不止出现一次(比如最后一字节低4位),所 ...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0        15
00        00        00        00        00        00        25
00        00        00        00        00        00        35
00        00        00        00        00        00        e5

00        00        00        00        00        00        16
00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00        36
00        00        00        00        00        00        e6

00        00        00        00        00        00        17
00        00        00        00        00        00        27
00        00        00        00        00        00        37
00        00        00        00        00        00        e7

00        00        00        00        00        00        18
00        00        00        00        00        00        28
00        00        00        00        00        00        38
00        00        00        00        00        00        e8

00        00        00        00        00        00        19
00        00        00        00        00        00        29
00        00        00        00        00        00        39
00        00        00        00        00        00        e9

00        00        00        00        00        00        1a
00        00        00        00        00        00        2a
00        00        00        00        00        00        3a
00        00        00        00        00        00        ea

00        00        00        00        00        00        1b
00        00        00        00        00        00        2b
00        00        00        00        00        00        3b
00        00        00        00        00        00        eb

00        00        00        00        00        00        1c
00        00        00        00        00        00        2c
00        00        00        00        00        00        3c
00        00        00        00        00        00        ec

00        00        00        00        00        00        1d
00        00        00        00        00        00        2d
00        00        00        00        00        00        3d
00        00        00        00        00        00        ed

00        00        00        00        00        00        1e
00        00        00        00        00        00        2e
00        00        00        00        00        00        3e
00        00        00        00        00        00        4e
00        00        00        00        00        00        5e
00        00        00        00        00        00        6e
00        00        00        00        00        00        7e
00        00        00        00        00        00        8e
00        00        00        00        00        00        9e
00        00        00        00        00        00        ae
00        00        00        00        00        00        be
00        00        00        00        00        00        ce
00        00        00        00        00        00        de
00        00        00        00        00        00        ee
00        00        00        00        00        00        fe

00        00        00        00        00        00        3f
00        00        00        00        00        00        4f
00        00        00        00        00        00        5f
00        00        00        00        00        00        6f
00        00        00        00        00        00        7f
00        00        00        00        00        00        8f
00        00        00        00        00        00        9f
00        00        00        00        00        00        af
00        00        00        00        00        00        bf
00        00        00        00        00        00        cf
00        00        00        00        00        00        df
00        00        00        00        00        00        ef
00        00        00        00        00        00        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0        15
00        00        00        00        00        00        25

00 00 00 00 00 00 15 89
00 00 00 00 00 00 25 8A
00 00 00 00 00 00 35 8B
00 00 00 00 00 00 e5 86

00 00 00 00 00 00 16 9D
00 00 00 00 00 00 26 9E
00 00 00 00 00 00 36 9F
00 00 00 00 00 00 e6 92

00 00 00 00 00 00 17 50
00 00 00 00 00 00 27 53
00 00 00 00 00 00 37 52
00 00 00 00 00 00 e7 5F

00 00 00 00 00 00 18 14
00 00 00 00 00 00 28 17
00 00 00 00 00 00 38 16
00 00 00 00 00 00 e8 1B

00 00 00 00 00 00 19 D9
00 00 00 00 00 00 29 DA
00 00 00 00 00 00 39 DB
00 00 00 00 00 00 E9 D6

00 00 00 00 00 00 1A CD
00 00 00 00 00 00 2A CE
00 00 00 00 00 00 3A CF
00 00 00 00 00 00 EA C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0        15
00        00        00        00        00        00        25

00 00 00 00 00 00 2B 00
00 00 00 00 00 00 2B 03
00 00 00 00 00 00 3B 02

00 00 00 00 00 00 1C E5
00 00 00 00 00 00 2C E6
00 00 00 00 00 00 3C E7
00 00 00 00 00 00 EC EA

00 00 00 00 00 00 1D 28
00 00 00 00 00 00 2D 2B
00 00 00 00 00 00 3D 2A
00 00 00 00 00 00 ED 27

00 00 00 00 00 00 1E 3C
00 00 00 00 00 00 2E 3F
00 00 00 00 00 00 3E 3E
00 00 00 00 00 00 4E 39
00 00 00 00 00 00 5E 38
00 00 00 00 00 00 6E 3B
00 00 00 00 00 00 7E 3A
00 00 00 00 00 00 8E 35
00 00 00 00 00 00 9E 34
00 00 00 00 00 00 AE 37
00 00 00 00 00 00 BE 36
00 00 00 00 00 00 CE 31
00 00 00 00 00 00 DE 30
00 00 00 00 00 00 EE 33
00 00 00 00 00 00 FE 32

网友G:
有点意思 我也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意思 我也来算

呵呵,别算得头晕眼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00 00 00 00 00 00 2B 00
00 00 00 00 00 00 2B 03
00 00 00 00 00 00 3B 02

00 00 00 00 00 00 2B 00

1B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 00 00 00 00 00 2B 00

1B 吧?

是1B的

网友:
算了一下,稍微找到了一些规律,但在递归方式上遇到瓶颈了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1        00
                                                01,02,03,04,05,06,07,08,09,0a,0b,0c,0d,0e,0f   修改,这里是最后一个数据

00        00        00        00        00        02        00
                                                01,02,03,04,05,06,07,08,09,0a,0b,0c,0d,0e,0f

00        00        00        00        00        03        00
                                                01,02,03,04,05,06,07,08,09,0a,0b,0c,0d,0e,0f

00        00        00        00        00        04        00
                                                01,02,03,04,05,06,07,08,09,0a,0b,0c,0d,0e,0f

00        00        00        00        00        05        00
                                                01,02,03,04,05,06,07,08,09,0a,0b,0c,0d,0e,0f

00        00        00        00        00        12        00
00        00        00        00        00        13        00
00        00        00        00        00        14        00
00        00        00        00        00        15        00
00        00        00        00        00        16        00

00        00        00        00        00        22        00
00        00        00        00        00        23        00
0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00        00        25        00
00        00        00        00        00        26        00

00        00        00        00        00        32        00
00        00        00        00        00        33        00
00        00        00        00        00        34        00
00        00        00        00        00        35        00
00        00        00        00        00        36        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1        00
                                                01,02,03,04,05,06,07,08,09 ...

00 00 00 00 00 01 00 25
00 00 00 00 00 01 01 E8
00 00 00 00 00 01 02 FC
00 00 00 00 00 01 03 31
00 00 00 00 00 01 04 D4
00 00 00 00 00 01 05 19
00 00 00 00 00 01 06 0D
00 00 00 00 00 01 07 C0
00 00 00 00 00 01 08 84
00 00 00 00 00 01 09 49
00 00 00 00 00 01 0A 5D
00 00 00 00 00 01 0B 90
00 00 00 00 00 01 0C 75
00 00 00 00 00 01 0D B8
00 00 00 00 00 01 0E AC
00 00 00 00 00 01 0F 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1        00
                                                01,02,03,04,05,06,07,08,09 ...

00 00 00 00 00 02 00 D5
00 00 00 00 00 02 01 18
00 00 00 00 00 02 02 0C
00 00 00 00 00 02 03 C1
00 00 00 00 00 02 04 24
00 00 00 00 00 02 05 E9
00 00 00 00 00 02 06 FD
00 00 00 00 00 02 07 30
00 00 00 00 00 02 08 74
00 00 00 00 00 02 09 B9
00 00 00 00 00 02 0A AD
00 00 00 00 00 02 0B 60
00 00 00 00 00 02 0C 85
00 00 00 00 00 02 0D 48
00 00 00 00 00 02 0E 5C
00 00 00 00 00 02 0F 9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1        00
                                                01,02,03,04,05,06,07,08,09 ...

00 00 00 00 00 03 00 44
00 00 00 00 00 03 01 89
00 00 00 00 00 03 02 9D
00 00 00 00 00 03 03 50
00 00 00 00 00 03 04 B5
00 00 00 00 00 03 05 78
00 00 00 00 00 03 06 6C
00 00 00 00 00 03 07 A1
00 00 00 00 00 03 08 E5
00 00 00 00 00 03 09 28
00 00 00 00 00 03 0A 3C
00 00 00 00 00 03 0B F1
00 00 00 00 00 03 0C 14
00 00 00 00 00 03 0D D9
00 00 00 00 00 03 0E CD
00 00 00 00 00 03 0F 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1        00
                                                01,02,03,04,05,06,07,08,09 ...

00 00 00 00 00 04 00 76
00 00 00 00 00 04 01 BB
00 00 00 00 00 04 02 AF
00 00 00 00 00 04 03 62
00 00 00 00 00 04 04 87
00 00 00 00 00 04 05 4A
00 00 00 00 00 04 06 5E
00 00 00 00 00 04 07 93
00 00 00 00 00 04 08 D7
00 00 00 00 00 04 09 1A
00 00 00 00 00 04 0A 0E
00 00 00 00 00 04 0B C3
00 00 00 00 00 04 0C 26
00 00 00 00 00 04 0D EB
00 00 00 00 00 04 0E FF
00 00 00 00 00 04 0F 32
00 00 00 00 00 04 10 77
00 00 00 00 00 04 11 BA
00 00 00 00 00 04 12 A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1        00
                                                01,02,03,04,05,06,07,08,09 ...

00 00 00 00 00 05 00 E7
00 00 00 00 00 05 01 2A
00 00 00 00 00 05 02 3E
00 00 00 00 00 05 03 F3
00 00 00 00 00 05 04 16
00 00 00 00 00 05 05 DB
00 00 00 00 00 05 06 CF
00 00 00 00 00 05 07 02
00 00 00 00 00 05 08 46
00 00 00 00 00 05 09 8B
00 00 00 00 00 05 0A 9F
00 00 00 00 00 05 0B 52
00 00 00 00 00 05 0C B7
00 00 00 00 00 05 0D 7A
00 00 00 00 00 05 0E 6E
00 00 00 00 00 05 0F A3
00 00 00 00 00 05 10 E6
00 00 00 00 00 05 11 2B
00 00 00 00 00 05 12 3F
00 00 00 00 00 05 13 F2
00 00 00 00 00 05 14 17
00 00 00 00 00 05 15 DA
00 00 00 00 00 05 16 CE
00 00 00 00 00 05 17 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下
00        00        00        00        00        01        00
                                                01,02,03,04,05,06,07,08,09 ...

00 00 00 00 00 12 00 18
00 00 00 00 00 13 00 89
00 00 00 00 00 14 00 BB
00 00 00 00 00 15 00 2A
00 00 00 00 00 16 00 DA
00 00 00 00 00 22 00 0C
00 00 00 00 00 23 00 9D
00 00 00 00 00 24 00 AF
00 00 00 00 00 24 08 0E
00 00 00 00 00 25 00 3E
00 00 00 00 00 26 00 CE
00 00 00 00 00 32 00 C1
00 00 00 00 00 33 00 50
00 00 00 00 00 34 00 62
00 00 00 00 00 35 00 F3
00 00 00 00 00 36 00 03
00 00 00 00 00 36 01 CE
00 00 00 00 00 36 02 DA
00 00 00 00 00 36 03 17
00 00 00 00 00 36 04 F2
00 00 00 00 00 36 05 3F
00 00 00 00 00 36 06 2B
00 00 00 00 00 36 07 E6
00 00 00 00 00 36 08 A2
00 00 00 00 00 36 09 6F
00 00 00 00 00 36 0A 7B
00 00 00 00 00 36 0B B6
00 00 00 00 00 36 0C 53
00 00 00 00 00 36 0D 9E
00 00 00 00 00 36 0E 8A
00 00 00 00 00 36 0F 47
00 00 00 00 00 36 10 02
00 00 00 00 00 36 11 CF
00 00 00 00 00 36 12 DB
00 00 00 00 00 36 13 16
00 00 00 00 00 36 14 F3
00 00 00 00 00 36 15 3E
00 00 00 00 00 36 16 2A
00 00 00 00 00 36 17 E7
00 00 00 00 00 36 18 A3
00 00 00 00 00 36 19 6E
00 00 00 00 00 36 1A 7A
00 00 00 00 00 36 1B B7
00 00 00 00 00 36 1C 52
00 00 00 00 00 36 1D 9F
00 00 00 00 00 36 1E 8B

网友E:
引用 楼主:
00 00 00 00 00 02 00 D5
00 00 00 00 00 02 01 18
00 00 00 00 00 02 02 0C

50和51楼的数据 校验位低位是一样的 高位相加是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和51楼的数据 校验位低位是一样的 高位相加是15

??

网友:
算法实在很难算,我算了一晚上,只稍微弄出一点儿眉目来,但还没完全解开,不解了,远不止三五百的工作量

网友:
00 00 00 00 00 01 00 25
00 00 00 00 00 01 01 E8
00 00 00 00 00 01 02 FC
00 00 00 00 00 01 03 31
00 00 00 00 00 01 04 D4
00 00 00 00 00 01 05 19
00 00 00 00 00 01 06 0D
00 00 00 00 00 01 07 C0
00 00 00 00 00 01 08 84
00 00 00 00 00 01 09 49
00 00 00 00 00 01 0A 5D
00 00 00 00 00 01 0B 90
00 00 00 00 00 01 0C 75
00 00 00 00 00 01 0D B8
00 00 00 00 00 01 0E AC
00 00 00 00 00 01 0F 61

00 00 00 00 00 02 00 D5
00 00 00 00 00 02 01 18
00 00 00 00 00 02 02 0C
00 00 00 00 00 02 03 C1
00 00 00 00 00 02 04 24
00 00 00 00 00 02 05 E9
00 00 00 00 00 02 06 FD
00 00 00 00 00 02 07 30
00 00 00 00 00 02 08 74
00 00 00 00 00 02 09 B9
00 00 00 00 00 02 0A AD
00 00 00 00 00 02 0B 60
00 00 00 00 00 02 0C 85
00 00 00 00 00 02 0D 48
00 00 00 00 00 02 0E 5C
00 00 00 00 00 02 0F 91

校验值得低四位是一样的,高四位相应加起来值是固定的15,这是巧合吗??

网友:
这个确实有难度 昨天也找到些许规律 但 别的数据一上 规律就没用了

网友H:
如果是md5只取其中几位
按照位移加异或的方式凑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md5只取其中几位
按照位移加异或的方式凑不出来的

不太可能是MD5

网友:
一个函数,8个参数,7个uchar、4字节Can ID,输出一个uchar。函数稍复杂点就无解,还是去解读代码吧。

网友:
你这是什么主控,数据是怎么采集出来的

数据最好是每列单独
..
0e
0f

..
E0
F0

..
EE
FF
最好放在txt里边

修改

最后一列数据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