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Pro4的触摸屏要双手碰机器才灵敏,Why?

楼主(2017-06-27):
给Pro4的背面帖了膜后发现如果把机器放在桌面上的话触屏变得很不灵敏,如果把另外的手摸着机器的话就正常,这个是产品的设计问题还是我的机器有问题?

网友A:
在充电状态么? 拔掉电源线试试呢。

网友:
那就说明机器TP的low ground性能不佳,应该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充电状态么? 拔掉电源线试试呢。

在拔了电源线的时候是这样。

网友:
RedMI也是这样

网友:
刚入一个i5 8+256的,没贴膜,正常。就裸奔了感觉贴膜影响散热,前面反正有键盘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