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MC9S08LG32片内的flash数据读出来

楼主(2017-06-27):
如题,我有些用户数据存储在内部的flash当中,我想把这些数据回读出来分析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
原厂提供的烧录软件没有看到相关的功能。之前调试STM8比较方便,用ST Visual Programmer可以直接烧录和回读。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原厂的吧, 这个像是网上几十块的调试器带的软件

cw 6.3 里面有个 hiwave, 打开连上cpu, 选一个expert。。。。。。 模式, 就可以读出了, 不过需要原厂仿真器, 绿色的一千多吧, 支持好多种飞思卡尔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原厂的吧, 这个像是网上几十块的调试器带的软件

cw 6.3 里面有个 hiwave, 打开连上cpu, 选一 ...

我现在用的是cw 5.9,你说的这个hiwave在哪里?难道因为我的版本低?另外我手上有一个这样的仿真器,不清楚是不是官网的。

网友A:
直接在安装目录下搜,

"C:\Program Files\Freescale\CodeWarrior for Microcontrollers V6.3\prog\hiwave.exe"

就是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安装目录下搜, 就是这种的

好的,我试试,谢啦

网友:
最方便的还是留个串口,用自定义协议去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安装目录下搜,

"C:\Program Files\Freescale\CodeWarrior for Microcontrollers V6.3\prog\hiwave. ...

我试了下,一直提示连接不成功。我做了以下几点:
(1)确认驱动安装成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找到这个设备,如图1;
(2)确认连接时是正确的,同样的硬件,使用USBDM下载是OK的,hiwave和USBDM接口一致;
(3)电路板上电、不上电两种情况也试过,均不行;
请问我还需要注意什么?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一直提示连接不成功。我做了以下几点:
(1)确认驱动安装成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找到这个设 ...

那个绿色盒子支持好多种cpu, 但是每次只能支持一种, 有个程序可以更改盒子里面的程序, 你把它刷成支持hcs08的就可以了

firmware updater utility ,  驱动光盘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绿色盒子支持好多种cpu, 但是每次只能支持一种, 有个程序可以更改盒子里面的程序, 你把它刷成支持 ...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我同事之前把它刷成其他类型的了,感谢!

网友B(2017-08-23):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安装目录下搜,

"C:\Program Files\Freescale\CodeWarrior for Microcontrollers V6.3\prog\hiwave. ...

你好,请问CW10.6版本有这种软件可读flash的数据吗? 我这6.3版本的软件太老了,我这64位的电脑安装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CW10.6版本有这种软件可读flash的数据吗? 我这6.3版本的软件太老了,我这64位的电脑安装不了 ...

貌似把6.3的 相应文件拷贝到 10.6 里面也可以用, 我听说的,我自己还是6.3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把6.3的 相应文件拷贝到 10.6 里面也可以用, 我听说的,我自己还是6.3的软件 ...

好的,谢谢,暂时不用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