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对采集的脉冲转速信号进行软件滤波

楼主(2017-06-27):
  在用MCU对脉冲转速传感器进行速度采样时,转速波动很大,如何使用软件进行滤波,各位高手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应该用正交编码器测量转速,0速开始到高速都能适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正交编码器测量转速,0速开始到高速都能适应

请教下,还没有用过编码器,正交编码器可以不用滤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还没有用过编码器,正交编码器可以不用滤波吗

需要合格的编码器并正确运用,比如用STM32的定时器中正交编码器模式就不用滤波。次品编码器就难说了

网友:
如果只是测试脉冲的频率,可以采用Timer 的capture功能

楼主:
转速已经测量出来了,就是波动很大,如何滤出干扰?

网友:
多次平均吧

网友C:
从转速脉冲采集入手,把霍尔的电压提到24V,哪里来的波动就在哪里消灭

靠软件,玩死你

网友D:
都是多次平均至少我接触到的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转速脉冲采集入手,把霍尔的电压提到24V,哪里来的波动就在哪里消灭

靠软件,玩死你

  RAMILE,把霍尔的电压提到24V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多次平均至少我接触到的是这样,

  确实是一种思路……我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一种思路……我试一下……

我看不行,脉冲抖动只会多不会少。显示者速只高不低,软件 硬件滤波根本不能对付转速从0到几百的动态脉冲周期范围。正交编码器是正确出路

网友:
正交是应该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成本啊
直接上电容滤波,不行就平均,本来也不需要反应速度那么快吧

网友:
看频率吧,我一般用个pF级别的滤个尖峰,然后经过74HC14D反向施密特,波形还可以的。

网友:
先把硬件做好 你這個會栽坑裏

网友:
示波器先看看信号,再根据信号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行,脉冲抖动只会多不会少。显示者速只高不低,软件 硬件滤波根本不能对付转速从0到几百的动态脉冲 ...

车上一般不会用正交编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