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玩过全志A64刷Ubuntu的吗?

楼主(2017-06-27):
刚拿到的板子子刷卖家提供的编译好的Ubuntu Mate,运行良好,但运行python调用第三方IPA接口时,程序就崩掉pure virtual method called terminate called without an active exception。
同样的程序在树莓派和电脑ubuntu下都可以正常运行,所以怀疑是全志编译好的系统中做了某些改动,想刷通用版的ubuntu,但是始终不成功,自己做的img,用phoenixsuit打开都失败。
特请教大神们有没有刷系统成功的,或是知道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会不会是python版本的问题?刷机一般都是用别人提供的现成的img,而且查报的那个错也一般是软件问题,感觉不像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python版本的问题?刷机一般都是用别人提供的现成的img,而且查报的那个错也一般是软件问题,感觉 ...

python 版本也升级了,没用,给的ubuntu kernel版本太低,2.6的好像,搞不定了,准备换平台了。。。。。。

网友B(2017-09-20):
全志就是一个大坑,,资料很少,

网友:
玩这种必须有技术支持,没有,想办法联系上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志就是一个大坑,,资料很少,

全志资料算多的了

网友:
好像pine是用A64做的,去找找看有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