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一个供电电路这样做有没有后患

楼主(2017-06-27):
RT,望大家多多提意见

网友A:
只需要一个207基本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加一个SS210。
我经常是5V 串联一个M7就给GSM模块供电了。
不过GSM电源输入端需要多加几个滤波电容,电源跌落不能太大的

网友:
你保证5v一直不掉?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一个207基本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加一个SS210。
我经常是5V 串联一个M7就给GSM模块供电了。
不过GSM ...

只加一个二极管不会把模块烧了吗?一个二极管后电压是4.3 4V的嘛

网友:
实际压降跟电流大小还有关系。

网友:
为什么不用SPX29302或者AMS3132?都是成本惹的祸啊

网友B:
楼主,你这样接是有安全隐患的,正常硅二极管的压降是0.7V,但是在-40~85度的压降可以变化很大,可能压降变成0.3V ,那么GSM供电就变成4.7V,有损坏的风险,  虽然正常是0.7V,建议楼主看一下二极管的温度特性曲线,PN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温度效应。如果考虑成本可以使用一个MOS加个稳压管的方式自己搭建一个简单的LDO来使用,功率管就是用MOS,电流也不会小,基本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样接是有安全隐患的,正常硅二极管的压降是0.7V,但是在-40~85度的压降可以变化很大,可能压降变 ...

谢谢回复哈,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个MOS管型号和电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哈,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个MOS管型号和电路呢?

楼主模拟电路的知识有待提高啊

网友:
电流不够。。。等你搭起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