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用thttpd做web服务器

楼主(2017-06-27):
大家好,向大家求助下,有没有高手用thttpd做web服务器的,具体的web开发流程是怎样的?CGI程序是桥梁吗,要怎样写。这些在网上好难找到资料,有没有人搞过这块的,谢谢大家

网友A:
这问题有那么难吗?
我用mini2440 arm9 s3c2440 的 soc
自建rootfs build boa就是http server 只是make时会有点error出现要解决
cgi 就是点led 的程序 用c写的再写点html 这个几乎是买板子就会送的程序
简单的很容易做

网友B:
thttpd  没怎么见人用过,一般 goa boa。
CGI  用来服务器和客户端数据交互的。

网友C:
boa+cgiclib 黄金搭档   很好用!

网友D: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交互,可以考虑cgi,这样web的后台就可以是C程序或者脚本。
如果交互比较丰富,可以考虑node.js和python,这两者都有优秀的web框架,可以加速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有那么难吗?
我用mini2440 arm9 s3c2440 的 soc
自建rootfs build boa就是http server 只是make时会 ...

我就是找不到例程,所以不知道在哪里动手,你有例程可以给我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ttpd  没怎么见人用过,一般 goa boa。
CGI  用来服务器和客户端数据交互的。 ...

好的,我了接下boa,主要是之前主管定下来说用thttpd,所以才去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a+cgiclib 黄金搭档   很好用!

好的,我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交互,可以考虑cgi,这样web的后台就可以是C程序或者脚本。
如果交互比较丰富,可以考虑no ...

目前就是对网页的流程不大熟悉,所以做起来没什么头绪,有什么参考的学习资料可以介绍给我吗

网友:
goahead也是挺方便的,下载源码也方便,功能强大

网友:
goahead 更主流,路由器,嵌入式系统常用的,appweb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