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ARM开发板资料

楼主(2017-06-28):
各位老大,最近闲鱼上收到两块ARM9的开发板,CPU是三星的S3C2410的。有人会说这型号太老了,没错!
但是价格实在太诱人,10元/块,随便拆拆个芯片都值了。上电连串口,有vivi的信息打印输出。最可惜的是
没有资料,在百度文库上只搜到简单的使用说明书。

开发板具体型号是:UP-TECH 2410 DVK1.1,是博创的,具体外形见图
请问哪位有原厂的资料光盘提供,多多益善。最好能有详细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
这样便宜,不错,还有吗

网友:
这个是非常老的东西了记得是我大学二年级时候用的试验箱就是这玩意,都有至少10年了吧

网友A:
我这有arm9的板子,N32905,N32926和NUC972

网友:
nuc972的板子多少钱?

网友:
现在不都是在用4412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arm9的板子,N32905,N32926和NUC972

nuc972板子,什么样的,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uc972板子,什么样的,多少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8873351845
需要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3f11c9edSaqSMS&id=548873351845
需要可以看一下 ...

这价有点高呀,提供些什么?
原理图,PCB源文件?

网友(2017-09-20):
AM335x系列CoM-T335
产品特性

        采用TI公司Cortex-A8 AM335X处理器,运行最高速度为1GHZ,标准配置AM3354/800MHZ;
        支持128M-1G DDR3 SDRAM,最大为1G BYTES DDR3;
        支持128M-1G字节 SLC电子盘,标配512M;(EMMC 2G-32G大容量电子盘可选)
        一路千兆以太网,不支持IEEE1588;
        支持两路高速USB HOST;
        支持最多6路串口,CPU内部6路
        支持分辨率最高的1366*768显示接口,可支持SGX530 3D引擎;支持24位LVDS接口;
        板载ISL1208高精度RTC,保证系统时钟同步;
        引出JTAG接口(V1.1版本硬件,4线电阻触摸屏),便于裸机系统调试。
        EMMC启动版本兼容BeagleboneBlack。
        支持AP6212和SDIO WIFI,150MBPS,WINCE 和LINUX都支持;
        稳定的操作系统的支持,可预装LINUX 3.14(独家支持DTB);WINCE 7.0可根据项目定制;

网友:
这种板子还用得去找资料么?就那么几颗芯片,在网上找一个datasheet,再参照mini2440就搞定了。linux2.6内核代码是有s3c2410现成代码的的。博创的板子不错,博创是国内最早一批嵌入式linux+ARM的开发板生产商,启迪了无数嵌入式攻城狮,friendlyarm出道比博创还要晚一点。
假如楼主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把这个板板搞定,楼主的技术将会有很大提升。照着教程或手册点个灯真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10元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