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元人民币,解答台达伺服电机接线图

楼主(2017-06-28):
伺服控制器ASD-B2-1521-B
伺服电机:ECMA-E21315SS
其他附件:AL-39N   LTC-M-0600-S
因为是找贸易商买的。发过来里面一张带字的纸都没有。也没用过这东西。所以不知道怎么接线。对于用过的人应该小菜一碟。所以在此发悬赏。直接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现金。以第一个完整解决问题的为准。
需要解决问题:
1.伺服电机多出一组BK先。不知道怎么和控制器连接。还是不需要连接其他作用。其他作用的话需要告知怎么控制什么作用。
2.按照单相点接法如下图,不知道交流接触器该选怎么型号,怎么接线。没做过强电不懂请别见笑。需要告知满足需求的交流接触器型号和接线方式。
3.还给了两个AL-39N。这东西查了一下应该就是霍尔开关。这个可以和控制器直接连接控制还是需要外部电路使用。
4.给了一个 LTC-M-0600-S看了一下是一个4-20mA的尺子。这东西也可以和控制器直接连接还是也需要外部电路。需要的话提供一个参考电路(这个不是必须了,解决前面的问题就可以活动悬赏了)
功能需求。脉冲方式控制电机正反转。带刹车。带极限位置检测。当前位置检测。
最后获得悬赏人员会编辑到楼主位。私信支付宝或者微信都可以。

网友A:
1,电机是带制动刹车的伺服电机吧,BK应该是制动控制的
2,接触器线圈是在单相220V主回路上的,因此线圈要选择220V的, 1.5KW, 接触器电流要在10A-20A范围内选吧,接线是一个典型的 起-保-停 电路 ,另外一个ALRM_RY,是报警或急停断电的接触器
3,估计是电机配合导轨滑台用,极限位置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是带制动刹车的伺服电机吧,BK应该是制动控制的
2,接触器线圈是在单相220V主回路上的,因此线圈要 ...

就是接触器怎么接。不是做这方面的看不懂。需要指定具体接线图。截个接触器的图画一下具体接到哪个位置

网友A:
那个电容一样的符号是常开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一样的符号是常开触点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需要一个用过或者懂的人确定怎么接。强电的不懂确实不敢乱接。出问题了麻烦。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像这样的图。原理图我也懂。但是不能确定怎具体实物怎么借。不是强电专业的。不敢乱搞。

网友B:
先弄清楚自己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C:
附件是技术手册,他们客服发的. 官网下载的好像有些内容没有,比如接PNP类型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清楚自己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哦。没注意这个问题。马上补充到楼主位

网友:
看说明书,选什么样元件,接触器很简单,一看就懂了,抱闸系统就绪应该常得电的,一般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技术手册,他们客服发的. 官网下载的好像有些内容没有,比如接PNP类型的PLC.

这个图我有的。他的接触器也是简单只花了接触器连接部分。并没有保护和按钮部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还有我需要的是单相供电。没用过私服电器不太清除交流接触器在这里面的作用。我不接接触器直接用这样有什么风险呢。

网友:
交流接触器就是给系统供电,你理解成一个开关就好了。简单理解,你当它是一个继电器就好了。怎么控制呢?
继电器要吸合,要给控制线圈通电。同样的道理,接触器吸合,也要给它的线圈通电。与单片机控制不同,一般
这个线圈控制回路会设计成自保持,也就是用接触器的一组常开触点,并联在按钮上。

网友B:
你不接接触器,那你通220V时候,怎么通电呢,难道每次都插拔插头?或者,每次拨一下空开?
有了接触器,你就可以搞两个按钮,一个叫电源开,一个叫电源关, 按一开按钮,接触器吸合了,220V电源就通了,按一下关按钮,接触器断开,220V电源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接接触器,那你通220V时候,怎么通电呢,难道每次都插拔插头?或者,每次拨一下空开?
有了接触器,你 ...

你这么一说。那我把交流接触器换成空开行不。这样更省事儿。只管开关就行了。不需要按按钮了

网友D:
我用过ASDA-B2-F系列的私服驱动器,控制用的PCI轴卡,目前是双轴联动,后面再考虑5轴,扯多了。

台达的资料,可以向他们技术部的要,也可以打电话过去直接问

再给楼主看看我的一个私服接线图,用1平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ASDA-B2-F系列的私服驱动器,控制用的PCI轴卡,目前是双轴联动,后面再考虑5轴,扯多了。

台达的资 ...

你这是三相还是单相接法。接交流接触器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那我把交流接触器换成空开行不。这样更省事儿。只管开关就行了。不需要按按钮了 ...

可以,如果你自己玩的话,可以这样接。但是你要拿出去给客户用的时候,总不能让客户用手去拨空开吧。

接触器照着这个接就好了。注意分清楚那个是线圈,那个是常开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如果你自己玩的话,可以这样接。但是你要拿出去给客户用的时候,总不能让客户用手去拨空开吧。

接 ...

谢谢。那我这个伺服控制器你用过么。霍尔和测位移的可以直接接到控制器上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三相还是单相接法。接交流接触器了吗?

三相的是直接接私服电机的

220V电源处是单相的 只要火线和零线就可以了,这是市电输入

网友:
电机带刹车线的。控制运转之前,先解除刹车。给刹车两根线,通一个24V电源就可以了。没有通电,是锁住的。通电了,就解锁了。
怎么控制?还是用继电器,用继电器常开触点去给刹车线供电。如果你这里不需要使用刹车,就直接刹车两根线给24V电。这样只要系统一上电,刹车就解除了。

网友:
你要的不是接线图,是整个解决方案吧,实现你的功能肯定还有PLC触摸屏 还要编程之类的,这样的话 100真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这个伺服控制器你用过么。霍尔和测位移的可以直接接到控制器上么。 ...

早些年在台达干了几年,你说呢。
你先弄清楚你怎么去控制。
你说脉冲方向控制正反转,那么脉冲由谁发出来,是PLC还是运动控制卡,还是你自己的单片机板子?
限位开关信号有两种接线方式,一种是接到你的控制系统上,如PLC的输入点。当检测到限位信号时候,断开控制。
还有一种是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上,这样限位信号有效时候,伺服电机就会报警停止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把
伺服驱动器的报警信号接入到你的控制系统上。这样伺服报警之后,你的系统才会知道。
我觉得你要先弄清楚怎么去控制,要做什么,再来想这些事情比较合理。

网友:
20楼说的 那是抱闸

哦 忘了说个事,限位开关涉及到电机回零与位置越界

抱闸电路和限位开关的电路,台达以前有做过现成的板子,但电路过于简单,大多数客户不愿购买,都是自己画块小板,楼主也可以自己画一个,我就是自己画的。

还有,小板需要的24V电源还要接线到驱动器上去,并且还要手动设置驱动器上P0-XX.....之类参数,确定你用的哪个IO做极限开关,哪个IO做抱闸

抱闸设计的没问题,断电电机就抱住不动,上电也是抱住不动,只有电机seron时电机才受控制,才会动起来。

网友:
每家的私服都差不多,接线稍有不同,主要是控制器,看是plc 还是其他的控制器,一般都有差分方式,单端方式 ,1P/2P ,控制器回home 还是 驱动器回home 等,极限接驱动器还是控制器。
看你的需要,需求首先要明确。然后去查说明书。另外CN段子 不知道的端口千万别乱接24V电,有些高速类的只能接5V ,弄不好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相的是直接接私服电机的

220V电源处是单相的 只要火线和零线就可以了,这是市电输入 ...

我看图纸上S是要接的。你的S怎么是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图纸上S是要接的。你的S怎么是空的。

这种接法 是台达那边人带过样机过来接过一次线,当时我也问他 为什么图纸上S接线,你的这个S没接线

他说:你这样接也没有问题,S可以不接。

也没说为什么,反正要是出了问题,可以找他。于是我买来的驱动器上就没接S,小半年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图纸上S是要接的。你的S怎么是空的。

单相照着图纸接就好了不会有任何问题。
R L1c 并联起来 到220 L
S L2c 并联起来 到220 N
T空着

网友E:
我刚用过,楼主搞定了吗,从接线到参数设置我都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法 是台达那边人带过样机过来接过一次线,当时我也问他 为什么图纸上S接线,你的这个S没接线

他 ...

台达也是个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用过,楼主搞定了吗,从接线到参数设置我都搞过

同样的机型么。还有那两个传感器。要是都能搞定私信我QQ。都解决了奖金就是你的了

网友F:
楼主,你的路还远啊,好好研究吧。送你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路还远啊,好好研究吧。送你几个图

谢谢。其实我是不想动强电东西的。只是没办法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我是不想动强电东西的。只是没办法而已。

这不是强电,就是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强电,就是工控

是。在强电里面叫弱电。反正我看220以上的通通是强电。一点也不想碰。

网友G:
100元太少,需要给你画个原理图,还要帮你选型,500元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元太少,需要给你画个原理图,还要帮你选型,500元还可以。

呵呵。老板抠我也没办法。

网友:
抱闸用伺服准备好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其他咋搞,至少得有功能实现和要求吧

网友:
大概说下:
1.伺服电机多出一组BK先。不知道怎么和控制器连接。还是不需要连接其他作用。其他作用的话需要告知怎么控制什么作用。
   BK一般是刹车,我喜欢叫做抱闸,一般是DC24V的,有的电机有极性,你可以试下,接好了电机轴转不动了就是对的

2.按照单相点接法如下图,不知道交流接触器该选怎么型号,怎么接线。没做过强电不懂请别见笑。需要告知满足需求的交流接触器型号和接线方式。
   L1C/L2C是控制电源,R/S/T是强电工作电源。
   一般的用法是L1C/L2C先上电,驱动器反馈到上位机(比如CNC)驱动器及电机工作正常,然后上位机(如CNC)控制接触器给主电路上电
   实际上一般可以直接上电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是简单应用就前面加个空开直接上电就好了

3.还给了两个AL-39N。这东西查了一下应该就是霍尔开关。这个可以和控制器直接连接控制还是需要外部电路使用。
   这个估计是给你做正负限位用的,可以用也可以用你自己的开关

4.给了一个 LTC-M-0600-S看了一下是一个4-20mA的尺子。这东西也可以和控制器直接连接还是也需要外部电路。需要的话提供一个参考电路(这个不是必须了,解决前面的问题就可以活动悬赏了)
   这是4-20mA的电流源吗?
   也许是驱动工作在速度控制方式下的时候,用来模拟速度指令的东西吧。
   也有可能是用于反馈你的工作位置的,因为你需要这个。

还是楼主没有说的控制器是什么控制器,如果你使用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方式,控制器必须具备加减速功能,否则停止不稳定的

网友:
补张图:
这是松下的接法,其实都是一样的,图中红框内是必须接的,伺服ON就是使能,输入禁止就是限位
蓝色框内就是指令输入的位置,可以使用双脉冲或者脉冲加方向
OPC1是脉冲输入,PULS1和PULS2是长线输入(差分输入)
SIGN是方向

网友H:
楼主,我是来拿100元的,根据你的描述,我花了一个小时画了这张图,其中虚线框A我是直接用断路器或空气开关代替接触器,我做工控这么多年了,极少用到接触器控制伺服放大器的电源。如果需要急停功能或故障功能时,直接用PLC来控制伺服的急停接口和脉冲接口。虚线框B是PLC的接线示意图,根据不同品牌的PLC会有不同的接法,PLC的接线和程序编程是不在这100元范围内的,需要花上一个星期才能完成,费用另计。因为我没有接触过AL-39N和LTC-M-0600-S这两种元件,你没有提供相关的资料,所以具体接法我暂时不能画出。如果我不能入选的话,估计后面很难再有人花上一个小时给你画上所有完善的接线图了

编辑原因:图和图之间增加换行,方便阅读。

网友I:
楼上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看着很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图纸上S是要接的。你的S怎么是空的。

L1c,L2c是伺服工作供电接线。
R,S,T是3相动力接线,内部被整流后,桥控输出给电机。单相供电时,接其中2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是来拿100元的,根据你的描述,我花了一个小时画了这张图,其中虚线框A我是直接用断路器或空气开关 ...

谢谢。我也想用空开来控制。这样省事儿了。我还没笨到100块想被人做程序。我只是不知道220这边怎么连接。后面我用单片机来控制。
担心这部分接线错误导致设备烧毁。所以才和老板说花钱找专业人士问问。
这样就够了。我今天安排买空开下周测一下没问题我就付款了。现在你是最全面的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是来拿100元的,根据你的描述,我花了一个小时画了这张图,其中虚线框A我是直接用断路器或空气开关 ...

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断电前必须断开空开么。
如果在上电前空开就是闭合的对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是否有不利影响。就是这个空开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单相转三相变频器电源吧,楼主看不懂的应当是那个电容符号,那个在控制回路里不是表示电源,而是表示常开节点,三个MC是表示主接触器的三个常开辅助节点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单相转三相变频器电源吧,楼主看不懂的应当是那个电容符号,那个在控制回路里不是表示电容,而是表示常开节点,三个MC是表示主接触器的三个常开辅助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单相转三相变频器电源吧,楼主看不懂的应当是那个电容符号,那个在控制回路里不是表示电 ...

是的。第一次用不干乱接。烧坏东西损失大。所以找用过的坛友掌掌眼。

网友H:
既然你想用接触器控制,那我再画一下接触器的接法吧

接触器和继电器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看着很专业

AutoCAD即可,或者其它公司的CAD软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断电前必须断开空开么。
如果在上电前空开就是闭合的对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是否 ...

回答你:
1、断电前必须断开空开么:是的,伺服断电前肯定要断开空开,不断开空工,伺服怎么可能会断电呢
2、如果在上电前空开就是闭合的对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是否有不利影响。就是这个空开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上电前空开就是闭合的,这句话有矛盾哦。既然空开是闭合的,肯定有电源输入给伺服了,就已经在上电了,何来上电前空开是闭合的? 空开闭不闭合,对伺服一点影响都没有,但你先给伺服发脉冲再给伺服上电就会有影响的哦,影响是丢脉冲 。这个空开的作用就是给伺服提供电源,作为维护伺服和设置参数后需要断电一次的作用,以及防止伺服内部短路、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答你:
1、断电前必须断开空开么:是的,伺服断电前肯定要断开空开,不断开空工,伺服怎么可能会断电呢 ...

呵呵。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图。因为官方的图是把接触器只控制了电机电源部分。控制器的电源L1C L2C是不受控的。
按照你的图是两组电源同时控制。那应该没问题。
我之前的疑问是电机电源和控制器电源是否可以同时开启。现在看来是可以的。
我之前理解的是必须先L1C L2C上电给控制器供电。然后才能S,T那个接口给电机上电。这个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图。因为官方的图是把接触器只控制了电机电源部分。控制器的电源L1C L2C是不受 ...

你之前的理解是正确的。

虽然同时上电不一定出问题。推荐的还是先通L1cL2c,再通RST。断电时先断RST,再断L1cL2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你想用接触器控制,那我再画一下接触器的接法吧

接触器和继电器的接法:

可以了。发我个私信我支付宝吧。我这两天申请把钱付了。

网友:
款项已收到,事情忙居然忘记回复了,不好意思这么晚回复。后续有强电方面不明白的可以咨询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