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过流保护的LDO

楼主(2017-06-28):
要求:输入8V左右,输出5V,限流50mA左右

或者请推荐相应的过流保护器件。

网友:
输入端串联一个50mA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HT75xx系列有限流的版本,但是电流比较大,不是50mA啊

网友:
英飞凌有

楼主:
啥系列,求推荐.....

网友:
LM317就可以呀,但压差有点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系列,求推荐.....

TLE4253 英飞凌

网友:
大体有这么几个选择:
1、在输入串电流采样电阻,用比较器控制LDO的EN或者用运放降低Vref,达到限流的目的。缺点就是元件多,需要更大的面积。
2、找有I Limit Set功能的LDO,直接设置限流能力。一般这种LDO电流都比较大,搞到50mA会比较糜费;小电流的要找找看。
3、用普通的LDO,后边加个eFuse。要么找50mA的eFuse,要么找带ILIM可调的。

一般来说,外接采样电阻的会比较准;使用MOS Rdson的误差会比较大。先考虑好你需要多高的限流精度etc,然后再说选型。

网友:
5V有负载开关,你找找,不过电流都是大于50mA,这么小的电流即使短路也不怕,

网友A:
后面加一个power switch。很多的ips都带限流的取样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一个power switch。很多的ips都带限流的取样电阻的。

这个是什么型号?

网友:
MD53U50 这个应该合适你。只是JLC商城上只有MD53U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