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10年左右ATMEL疯涨价潮的 进来说说!

楼主(2017-06-28):
今年的电子行情和那年有的一比,ST的暴涨  然后存储系列疯长,然后 光耦疯长,连电阻电容 十多年都不涨价的  几年都涨价了。

市场不稳定 对每一家从事电子贸易的都是极大的挑战。

大家还记得  2010年左右 ATMEL 的涨价行情吗? 一个单片机从4元涨到16元,市场供不应求。 经过哪年的涨价潮的人来说说,当时你用的芯片涨了多少。

网友:
我切身经历过,太他妈折磨人了!不仅仅是单片机,AT的存储芯片AT45DB16,不仅仅是价格翻几倍,还根本买不到……这个事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导致大量客户转STM了,STM也是抓住了这次继续,加上灵活的市场策略,迅速地抢占了市场。

网友:
ATMEL只是玩死了AVR单片机、AT45DB存储芯片吧,其他片子好像没有疯狂涨价啊。然后过了五六年,就把自己玩死了。

网友A:
我记得当年64m的SDRAM从200多涨到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当年64m的SDRAM从200多涨到1000多。

200多涨到1000多 好吓人

网友B:
我记得当年mega128 50块钱一片,mega16 20多块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当年mega128 50块钱一片,mega16 20多块钱一片

这个型号 我有印象 那个时候25元买了ATMEGA16L-8PU 的 2000个 还是04年的货, 什么批次的货都翻出来卖光了

网友:
记得当时有人求购MEGA128  40一片,吓了我一条,当时翻箱倒柜找了几十片卖了 爽歪歪,比买时候还贵,,。。
当时ATMEL的ARM9 AT91SAM9G25也才卖35。。。

网友:
当时板子都画好发出去了,然后准备买mega16芯片,就赶上断货涨价。之前直插封装的才七八元钱吧,然后一下翻一倍,直插封装的还买不到。最后加价买的贴片封装的mega16L,自己又画的转接板然后插到已经做好的板子上。
这次事件之后就学乖了,每次做板前,先把主要芯片买了。

网友C:
当时公司备货带mega8的半成品很多,没想到芯片价格涨得比产品卖的都贵几倍,直接全拆了卖二手芯片了哈哈

网友:
记得有段时间TI的2812缺货,近千元一片

网友:
当年mega128 50多一片。还一片难求!后来公司不用avr了!2010年转lpc17xx了!

网友:
被今年的FLASH涨价折腾中

网友:
为了赶出货,忍痛买了2K的 58元的 MEGA128

网友:
这次涨价 波及是整个电子行业不单单某几家吧,晶元加工都优先做高附加值的IC去了(比如指纹芯片)
大部分和原厂代理商直接拿货的价格几乎没变,稍微有点规模的和代理商拿货还是相对有保障些。

网友D:
有这么夸张吗?
MEGA8什么时候涨了那么多?
整个缺货潮时最不缺的就是MEGA8啊
AT45DB系列的确是翻了几翻
TINY系列涨了一点
MEGA系列的老产品,也就是16-32-64-128涨了一些,MEGA8因为有MEGA48-88-168可以直接替代,所以想涨也涨不了多少。
我08-12年在做ATMEL的FAE,知道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公司备货带mega8的半成品很多,没想到芯片价格涨得比产品卖的都贵几倍,直接全拆了卖二手芯片了哈哈 ...

算你们公司最牛逼 哈哈

网友C:
当年AVR大肆涨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晶圆厂的原因还是经销商炒的,最终谁得利了?不过反正atmel是从那次之后就被玩死了。

网友:
难道ST也蹦跶不了几年了?

网友E:
快死吧快死吧。死了我好彻底换其他品牌的。我的用都是32系列F0 和F1系列。涨价涨的我心烦。几个以前经常合作的经销商集体给我涨了一倍。我就问他们:听说是涨了点但是没这么离谱吧。他们的回复是不好意思因为你的量相对来说比较小,公司决定小客户涨价的幅度比较大,因为现在货源紧张。。。。心中千万头草泥马飘过。。
PS:我的量一般都是每月800片-1000片。

网友:
不知 现在 AVR 还有什么优势, 低端的 用STC,高端的 用ST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快死吧快死吧。死了我好彻底换其他品牌的。我的用都是32系列F0 和F1系列。涨价涨的我心烦。几个以前经常合 ...

具体哪个型号,这边有些st的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具体哪个型号,这边有些st的资源。

STM32F030K6T6  STM32F103RCT6

网友G:
那个区间我经历了两个公司,其中一个因为属于大客户,代理商库存备货充足没有涨价,但出现了生产日期较老的批次。另外一家公司喷到了价格暴涨并且不一定能买到,从哪以后全换成ST并定下规则以后不得在设计中使用atmel的物料。后来不少熟悉的atmel代理找我推芯片的时候我都直接回绝,问起原因就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AVR大肆涨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晶圆厂的原因还是经销商炒的,最终谁得利了?不过反正atmel是从那次之 ...

了解到的原因是ATMEL产能调整,把主要资源调整到了生产当时touch芯片上。导致单片机的产能被严重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区间我经历了两个公司,其中一个因为属于大客户,代理商库存备货充足没有涨价,但出现了生产日期较老的 ...

那个时候很多大客户 都不做产品了 直接倒卖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时候很多大客户 都不做产品了 直接倒卖芯片了

好像有点那个意味了,当时老板还特意叮嘱我必须注意,防止被人调包或者。。。我也是后来换了个公司才反应过来当时情况有多么严重 ,后知后觉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夸张吗?
MEGA8什么时候涨了那么多?
整个缺货潮时最不缺的就是MEGA8啊

对此表示呵呵,AT45DB161,45大洋一片我没和你开玩笑,妈蛋,差点以为卖家是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此表示呵呵,AT45DB161,45大洋一片我没和你开玩笑,妈蛋,差点以为卖家是骗子 ...

你这个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卖到60多,我说了,就这个翻了几翻。

网友:
45DB161     最便宜 7.8元     最贵75元
以后果断设计换成SST25vf016   再也不买atmel的芯片

网友I:
听说当年2812暴富了一批芯片商,百来块炒到800块一片IC 还供不应求

网友:
我手里还存了MEGA48几百片,就是当时用12元的价格买来的
后来换了STC的,再后来有只卖几块钱了,放好多年了都

网友:
下一个是ST了吗?不过昨天 我在这里发言了以后就有好几个NM和SD的代理商找我。问我是否需要用他们的芯片来替代现有的ST的。看了下他们发过来的资料硬件上面是可以全面兼容就怕软件里面会有很多隐形的坑等着我。先看看形势吧。买几片样品先测试着。

网友J:
>几个NM和SD的代理商
More detail on  these two company?

网友:
经历过   atmel 的at90 一堆bug改atmega,弃用之,,,,避开了atmega涨价风潮,,,嘿嘿

网友:
AVR被那次涨价玩死了,本来很不错的芯片的。

网友:
当年差点成了受害者,但是痛定思痛转到STM32,然后自己就做了一回奸商,2倍的价格卖掉手上的AVR,8倍的价格卖掉手上的DSP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死吧快死吧。死了我好彻底换其他品牌的。我的用都是32系列F0 和F1系列。涨价涨的我心烦。几个以前经常合 ...

确实不大  我现在妈蛋的有一款F1的  要货6K  都没拿到货  快3周了  已换了LPC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几个NM和SD的代理商
More detail on  these two company?

论坛上好像有人发,就是号称可以全面兼容ST各系列那两家。他们有很多型号跟ST的一样就是改了个前缀硬件和软件都是一样的,可以通用ST的库,只不过需要修改下里面的头文件名。

网友:
ST和ATMEL都是小意思,TI的F2812可是涨了10倍的,当时一个卷带包装的能赚一辆宝马。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听说当年2812暴富了一批芯片商,百来块炒到800块一片IC 还供不应求

这个是真的,经历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上好像有人发,就是号称可以全面兼容ST各系列那两家。他们有很多型号跟ST的一样就是改了个前缀硬件和 ...

有一点区别,硬件的boot st可以不加但他们的一定要加,软件上有电区别多注意一下就没问题,确实兼容ST的库

网友:
ATMEL在中国的市场影响力,好像就是从那次涨价风潮之后急转而下的,和同一时期的诺基亚非常相似;
ST今天的涨价是要学习ATMEL吗?7年过去了,无论是8位还是32位机的市场,比起2010年的市场,选择余地更大了,ST的很多当红芯片,都可以找到几乎不需要修改多少代码就可以PIN2PIN替代的芯片,从这个可以大致看出ST这次的涨幅不会像7年前ATMEL那样凶猛惨烈,但是如果持续时间继续延长下去,那么ST就有可能把这10年来好不容易打下的32位机以及连带出的8位机市场彻底丢失!除了少数对成本不敏感,而极其重视产品稳定性的厂家和产品,可能会继续使用ST的芯片,大部分的客户,会转移使用其它公司的产品。
ST赶紧像ATMEL那样找一个手机行业的大佬一起手挽手离开吧,好歹有个伴,就不会孤单了

网友:
欲要灭亡,必先疯狂.支持ST像ATMEL一样涨吧,这样咱们就有理由去支持STC啦.

网友:
我只记得有一年st的str912涨到了一两百

网友:
GD的怎样?会不会也涨价?

网友:
今年确实好多芯片缺货厉害啊,我们要出货用的IPM没法交货,有的也在改分离的,倒是MCU好像影响没有那么大,10年MEGA8都涨到14块了,直接换了NXP的ARM,虽然也贵,好歹不用求着人要货

网友(2017-09-23):
引用 网友E:
快死吧快死吧。死了我好彻底换其他品牌的。我的用都是32系列F0 和F1系列。涨价涨的我心烦。几个以前经常合 ...

还好   是不算大     今年7月份  单次我拿6K片  F103C8T6     经销商   也是爱理不理(平时每个月也有4K~5K的量)    窝火着   建议部门老大   立马换型号     现在除了业余玩玩   很少碰  STM的片子了   除了不得已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