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开关电源为什么满载时候效率最高?

楼主(2017-06-28):
可以深入的说明不?
稍微修改下: 为什么满载输出的效率比 轻载的时候高?

网友A:
不可能,一般是50~80%负载区间效率最高,满载效率会回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一般是50~80%负载区间效率最高,满载效率会回落一点。

稍微修改下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输出功率从小变大的过程中,效率变高了?

网友:
开关频率不变的前提下,开关损耗是固定的,还有控制IC自身功耗等固定开销,负载越轻这部分占的比例越大,效率就越低。
到功率接近满载时,开关管导通损耗、变压器的磁损铜损、整流损耗都会显著增加,所以效率又会下降。

网友B:
某个有名品牌开关电源,到了90%满载,发热量直线上升。

网友:
我感觉是个伪命题

网友C:
2楼解释的那么好,居然还问为什么,都忍不住想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解释的那么好,居然还问为什么,都忍不住想骂人

楼主将我的回复选为最佳答案就会自动变成2楼,实际回复是在4楼后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个有名品牌开关电源,到了90%满载,发热量直线上升。

因为跟电阻有关的损耗都是和电流平方成正比的。

网友:
我记得工频变压器的效率是铜损等于铁损时效率最高,大约是负荷率约是0.7时效率最高。开关电源多了开关管导通损耗和整流损耗,满载时这2种损耗较大。

网友:
不同的拓扑以及控制方式,可以得到满载效率只比峰值效率稍稍低一点点。总的来说,和gzhuli大师讲的一样,峰值效率通常是在50~80%负载区间。
如果加上一些提升某些点效率的特殊处理,那就另说了。
还有一种,比如满载2000W,峰值效率点在1500W,如果把整个电源当成满载1500W来用,那就是“满载”效率最高。

网友(2017-12-10):
因为空载是效率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