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缝纫机(花样机、模块机等)上位机下位机开发平台...

楼主(2017-06-28):
这个行业可能比较偏门,公司相对较少,是否有同行?建议设计方案,谢谢

网友A:
坛子里的一位卖at91Sam9g10

网友:
芯片板子的好像有现成的,你去找找

网友B:
这个和雕刻机的上位机和下位机差不多吧?

网友:
我们公司就做工业缝纫机,

网友C:
记得论坛里的村长是做这方面的大神级人物。。

网友D:
我是干这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记得论坛里的村长是做这方面的大神级人物。。

我只是经验比较多而已,非大神。
我懂的是纺织机和横织机,不是缝纫机。

网友F:
我们公司开发过花样机,楼主哪里的?

网友G:
现在也就大豪和兄弟的方案靠谱

网友H:
我一同学,就是做花样机控制系统,自己开公司干的

网友:
论坛里面 同行业的 不少呀。大家有可能在线下都见过。。楼主是想找成套方案呀?价格不低。花样机电控最好的,不是大豪;模板机也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的一位卖at91Sam9g10

没有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开发过花样机,楼主哪里的?

东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雕刻机的上位机和下位机差不多吧?

感觉差别不是很大,估计最主要是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同学,就是做花样机控制系统,自己开公司干的

同学公司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干这行的

是否知道如何解决重针和大小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经验比较多而已,非大神。
我懂的是纺织机和横织机,不是缝纫机。  ...

哈哈,那是我记错了,反正我印象中是和纺织有关。。
大差不差,原理相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知道如何解决重针和大小边的问题?

这个行业很窄的,确实很冷门,在辽宁西柳和浙江福建有很多人用。
也做不大,现在纺织行业属于夕阳行业吧。
行情是潮起潮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公司名?

上亿电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现在也就大豪和兄弟的方案靠谱

大豪做缝纫机电控?

网友D:
你说详细点,我也许能给点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大豪做缝纫机电控?

套结机花样机也做得,这个方案已经流到了其他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详细点,我也许能给点建议。

您是做花样机的还是缝纫机的?

您对缝纫机电控熟悉吗? 目前的直驱电机驱动模式是方波驱动还是正弦波驱动? 比如鲍麦克斯,琦星。

网友:
了解过,以前的资料不少,可惜不少那行了~~~~

网友J:
上亿电子  都出来了。上亿==花样机电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大豪做缝纫机电控?

大豪当然做了。你觉得大豪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亿电子  都出来了。上亿==花样机电控。

你和上亿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详细点,我也许能给点建议。

大范围,框重时,比如贴袋机,模板机主轴转速上到2500以上,打一个来回的x轴花样,发现针孔对不上,不知道我表述是否明白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范围,框重时,比如贴袋机,模板机主轴转速上到2500以上,打一个来回的x轴花样,发现针孔对不上,不知 ...

自动运模机? 是不是类似星火电控那种? 900自动运模机之类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大豪做缝纫机电控?

大豪一直做这个的,做了多少年了。哈哈。
当然,这只是大豪一个业务品种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听说缝纫机用瑞萨的还算比较多?

用dsp+cpld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动运模机? 是不是类似星火电控那种? 900自动运模机之类的。

估计是,我们称其为模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我们称其为模板机

哦。我理解的模板机是类似于雕刻机一样,切割PVC模板的,模板切割机,简称模板机。

您这种的我们叫运模机,哈哈。

你这个主轴打算自己驱动,还是外挂安川伺服?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范围,框重时,比如贴袋机,模板机主轴转速上到2500以上,打一个来回的x轴花样,发现针孔对不上,不知 ...

重针的问题是跟机械是有关的,机械正反是有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重针的问题是跟机械是有关的,机械正反是有间隙的

可是竟争厂家,在主轴3000转时,来回能重上针,我的700以上就重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竟争厂家,在主轴3000转时,来回能重上针,我的700以上就重不上了

竞争厂商是?

楼主:
杰顶、思迈迪等

网友O:
我见进口机器送料是闭环步进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见进口机器送料是闭环步进驱动的

和客人指定整机有关,像这种稍微高端一点大范围,框重的场合,大部分是闭环步进,或者是伺服。或者一个步进一个伺服

网友:
工业缝纫机??? 在纺织厂,看到很多是用  小东洋“兄弟牌”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经验比较多而已,非大神。
我懂的是纺织机和横织机,不是缝纫机。  ...

村长,我想回家种干草来织蓆子,但不知道怎么织。
1米8*2米1的干草蓆,这里卖20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竟争厂家,在主轴3000转时,来回能重上针,我的700以上就重不上了

会不会是速度快的时候丢步了。看下加减速算法。或者是步进电机丢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套结机花样机也做得,这个方案已经流到了其他公司

好像是绣花机电控是第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豪当然做了。你觉得大豪做什么?

我知道大豪做好多种纺织电控,不过最好的应该是绣花机电控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大豪一直做这个的,做了多少年了。哈哈。
当然,这只是大豪一个业务品种之一。

你以前在北京工作时是在大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亿电子  都出来了。上亿==花样机电控。

都是业内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P:
村长,我想回家种干草来织蓆子,但不知道怎么织。
1米8*2米1的干草蓆,这里卖200块。 ...

草席的纺织工艺叫编织,是用经线纬线交叉编成,横机纺织工艺是针织,是一根纱线通过成圈的方式从头到尾织成的

网友:
我做模板机和上袖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范围,框重时,比如贴袋机,模板机主轴转速上到2500以上,打一个来回的x轴花样,发现针孔对不上,不知 ...

是步进电机的话就是失步了,用闭环会好点。最重要的是加减速的方法,缝纫机的加减速跟一般工控不一样,很变态的。

网友:
齿轮这种东西,来回走的时候是有被隙的,或者叫空程差,要想控制的准,必须要闭环才行。

网友:
步进电机或者带编码器的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P:
村长,我想回家种干草来织蓆子,但不知道怎么织。
1米8*2米1的干草蓆,这里卖200块。 ...

这种,需要用经编机才行。经编机经常用来做围巾等长条大针的东西。
经编机占的面积很大,但实际上比电脑横机便宜。
一般织毛衣用的电脑横机,做不到你要的这种。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你以前在北京工作时是在大豪吗?

我不是,5、6年前有想法进入这个行业,做过一些调查。北京大豪,和上海的鲍麦克斯,是我计划追赶的对象。
现在我还有一些他们以前的老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不是,5、6年前有想法进入这个行业,做过一些调查。北京大豪,和上海的鲍麦克斯,是我计划追赶的对象。 ...

你是自己做?还是有团队?追赶的话,最好从一个产品上突破。全面追赶的话,难。

网友Q(2018-04-17):
进来学习一下。
有个朋友是开天猫卖西裤的,
他只做一个款式(7个尺寸),
问如何实现他的那些产品半自动化生产。
用模板机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进来学习一下。
有个朋友是开天猫卖西裤的,
他只做一个款式(7个尺寸),

去杜克普公司的网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进来学习一下。
有个朋友是开天猫卖西裤的,
他只做一个款式(7个尺寸),

我们我专做裤子的模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