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PA的PD7脚一旦置位高电平后就拉不了低电平

楼主(2017-06-29):
小弟在用ATmega48PA时用到了PD7接到LED的正极,拉高后灯会亮了,但是我紧接着拉低就不行了(是一个程序里的拉高拉低,不是重新烧一个拉低的程序)。这是为什么呢?查了资料说PD7接的是中断脚,PD6也是中断脚,为什么PD6不会这样呢?然后小弟又看了下规格书,说PD7对应的中断时EEPROM Ready,可是这跟这个中断有什么关系呢?真是不解?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个IC

网友A:
相应的ddr是已置为输出?

网友B:
“拉高后灯会亮了,但是我紧接着拉低就不行了”
拉低前加几个NOP指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应的ddr是已置为输出?

已经设置为输出了

网友C:
贴上来你的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高后灯会亮了,但是我紧接着拉低就不行了”
拉低前加几个NOP指令试试 ...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上来你的代码看看

#define LED_R_DIR       DDRD |= BIT(5)
#define LED_G_DIR       DDRD |= BIT(6)
#define LED_Y_DIR       DDRD |= BIT(7)
#define LED_R_SET       PORTD |= BIT(5)
#define LED_R_RESET     PORTD &= (~BIT(5))
#define LED_G_SET       PORTD |= BIT(6)
#define LED_G_RESET     PORTD &= (~BIT(6))
#define LED_Y_SET       PORTD |= BIT(7)
#define LED_Y_RESET     PORTD &= BIT(7)

void led_init(void)
{
        LED_R_DIR;
        LED_G_DIR;
        LED_Y_DIR;
        LED_R_RESET;
        LED_G_RESET;
        LED_Y_RESET;
}

int main(void)
{
while(1)
{
LED_R_RESET;
                LED_G_RESET;
                asm("nop");
                LED_Y_RESET;
                asm("nop");
                _delay_ms(500);
                LED_R_SET;
                LED_G_SET;
                asm("nop");
                LED_Y_SET;
                asm("nop");
                _delay_ms(500);
}
}

网友C:
你看看这两行有啥区别
#define LED_G_RESET     PORTD &= (~BIT(6))
#define LED_Y_RESET     PORTD &= BIT(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两行有啥区别
#define LED_G_RESET     PORTD &= (~BIT(6))
#define LED_Y_RESET     PORTD &= BIT ...

谢谢啊,我自己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检查出来,醉了、、、

网友:
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

网友:
低级的错误

网友:
mega48p 的低功耗真心不错

网友D:
这芯片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一直在用

老芯片稳定

网友:
老司机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