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位单片机适合用C++写代码吗

楼主(2017-06-29):
现在的XC32带C++编译器了,有些复杂点的程序我想用C++写代码,会不会出现过于耗费内存的现象,或者引起死机什么的,不知道有没有有经验的人可以说下心得

网友:
PIC32 是很酷的芯片。以前用过 C 给它编程, 没用过 C++.

网友A:
耗不耗内存,和你的设计有关。
隐形内存使用:虚函数,非静态类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不耗内存,和你的设计有关。
隐形内存使用:虚函数,非静态类常量…… ...

你有用过吗?好像C++确实很耗费内存

网友B:
没用过,不过stm32 不就有两种库么,其中一个就是类似于c++ 里面全是句柄一类的东西,主要是编程思想从面向过程变为面向对象
效率有点降低,不过没关系,不在乎那一点点。实时性很高的项目有其他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不过stm32 不就有两种库么,其中一个就是类似于c++ 里面全是句柄一类的东西,主要是编程思想从面向 ...

C++的封装确实好用啊,我感觉如果用来做带显示屏的图形项目肯定是C++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用过吗?好像C++确实很耗费内存

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何必问来问去,人云亦云的答案也不见得有用。
我用过arm下的c++,基本上比c耗内存多一点,偶尔会少一点,但总体上基本可以忽略,远远达不到很耗费的地步,当然是同等条件对比。你不能c进行静态分配,c++全是new、delete,那样对比不公平。

网友C:
PIC32 。跑C++都让大家怀疑。。哎,宣传力度不够啊。。等一下,我给亚太区域负责人打个电话,批评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32 。跑C++都让大家怀疑。。哎,宣传力度不够啊。。等一下,我给亚太区域负责人打个电话,批评他一下。 ...

我这不是没经验么,所以在论坛发个贴问下的,听你这口气,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没经验么,所以在论坛发个贴问下的,听你这口气,应该是没问题了 ...

不用任何怀疑。连个C++都跑不了的 MIPS核,这都2017年了,而且是新出来没两年的主打高性能的CPU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毫无压力!
当然,前提是按嵌入式的套路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任何怀疑。连个C++都跑不了的 MIPS核,这都2017年了,而且是新出来没两年的主打高性能的CPU就没有存 ...

好的,有你这句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