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 请教一下网络方面的问题 关于两条网络合一的

楼主(2017-06-29):
1.我现在有两条网络       光猫网口1是外网 DHCP自动获取的      光猫网口2是内网 内网无DHCP 用的固定IP  网卡IP是 134.166.215.58  子网 255.255.255.0  网关是134.166.215.2
    想实现的功能是 电脑一块网卡连到路由上   能同时使用内网和外网  (电信内网有安全检测 超过一块网卡会断网,所以电脑上只能存在一块网卡)
       我试过把光猫两个口的线都连到一个交换机上  一连就内外网都上不了
          如果可以实现可以购买设备 ROS路由 端口汇聚的路由都可以 就是不懂调试 问了很多人都不会

我现在的临时解决方法是插了两块网卡 用内网的时候禁用外网网卡  但这样非常麻烦 我一切换 内网的CRM都要重新登录 之前做好的东西又要重做  所以要是有朋友能实现我上面的要求就最好了

我不确定这个能不能搞 如果能搞的话支付宝转200元

楼主:
补充一下  电脑上装有数据库  弄好后也不影响LAN网内其它设备仿问我这台电脑

网友A:
搞2层路由试试,  网卡->路由2->路由1->光猫

网友B:
在路由上设置内网静态路由,默认路由走外网,这是标准做法。

如果不闲麻烦,一个网卡设置两个IP地址,一个连内网,一个连外网。

网友C:
如果电信的东西通过路由器能上网的话就简单了 。 但是我没看懂的是: “电信内网有安全检测 超过一块网卡会断网”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信的东西通过路由器能上网的话就简单了 。 但是我没看懂的是: “电信内网有安全检测 超过一块网卡会 ...

电信那个固定IP只能上内网 外网是打不开的   并且我试过内外网两条线插在同个交换机上 会造起内外网都上不去  关于安全检测是有个安全小助手软件 他会扫描网卡 检测到电脑上有第二张网卡就会提示非法连接 导致上不去内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路由上设置内网静态路由,默认路由走外网,这是标准做法。

如果不闲麻烦,一个网卡设置两个IP地址,一个 ...

我请人也想这么做的  问题是内外网两条线同时接在一台交换机上会有冲突 造成内外网都不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2层路由试试,  网卡->路由2->路由1->光猫

那个内网不好搞 加一层路由后 内网设了IP也连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信那个固定IP只能上内网 外网是打不开的   并且我试过内外网两条线插在同个交换机上 会造起内外网都上 ...

你说的电信的,是单独的一条VPN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请人也想这么做的  问题是内外网两条线同时接在一台交换机上会有冲突 造成内外网都不能上  ...

有试过Vlan隔离吗?也许行的
甚至考虑3层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电信的,是单独的一条VPN吧?

不用是VPN 直接内网IP 网卡上设的IP  主楼也写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试过Vlan隔离吗?也许行的
甚至考虑3层交换?

我有想过这个  但VLAN配置我不太会  我有全新的博达16口带VLAN功能的交换机 问题是我不会配置   要是你能帮我搞定 送台这个交换机给你也行  全新的有各种厂家说明文档 好像是命今行配置  还有根串口线
我试过各种方法后 只想到最可能能行的方法就是VLAN隔离  但我不懂调试

网友:
用支持 多WAN接入的路由,  路由上设置 电信IP的走电信的线路

楼主:
这个也可以 我可以买个这个来 你会帮我调试的话也是可以的  ROS路由对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racelogww=ltckbburl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这是成品 不是DIY的

我新用户 有每小时回复5贴的限制

网友:
多wan口路由器

楼主:
会配置的话可以帮忙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请人也想这么做的  问题是内外网两条线同时接在一台交换机上会有冲突 造成内外网都不能上  ...

那是你静态路由没设对,默认路由应该指向外网,内网用精确的路由条目就OK了。

网友:
楼主上ROS的车要折腾死人的,你操作系统是win7的吧,8以上才会自动路由双网卡就能正常用了。低版本系统你买个双wan口的路由就行了。

网友E:
觉得楼主没搞清楚,电信的光猫为什么会有上内网的网口(办的是电信什么业务)。

网友E:
双线路的话,现有硬件情况下双网卡的做法应该是可以的 ,外网卡IP分配DHCP,内网卡填IP134.166.215.XX  子网 255.255.255.0 网关不填
然后在电脑上用管理员权限运行CMD  命令行端口下增加静态路由 route add -p  134.166.215.0 mask 255.255.255.0 134.166.215.2

网友:
route add -p  134.166.215.0 mask 255.255.255.0 134.166.215.2 这是个例子说明一下 (重点是内网网卡不要设网关,而通过增加静态路由来确定哪个网段数据走内网,其它的走默认路由,即外网。)
route add -p  (目的网络,要访问这台的内网PC网段) mask (目的网段掩码) 134.166.215.2 (内网网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会配置的话可以帮忙弄吗

我们在用的是TL-R478G+这个路由(比较便宜,基本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其实比较简单。普通配置,摸索下就会了。
我们现在有3条电信100兆光纤,和一条联通4M专线(这个是固定IP的),配了静态路由,访问联通固定IP的设备走这条专线,其它上网啥的就走电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静态路由没设对,默认路由应该指向外网,内网用精确的路由条目就OK了。 ...

电信内网有安全软件检测到pc上有双网卡会断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楼主没搞清楚,电信的光猫为什么会有上内网的网口(办的是电信什么业务)。 ...

我是电信营业厅。办业务是内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在用的是TL-R478G+这个路由(比较便宜,基本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其实比较简单。普通配置,摸索下就 ...

明天加你qq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线路的话,现有硬件情况下双网卡的做法应该是可以的 ,外网卡IP分配DHCP,内网卡填IP134.166.215.XX  子 ...

电信内网有安全软件检测到pc上有双网卡会断网的

网友:
买个多业务路由器就搞定,CISCO或H3C都有,营业厅应该不差钱,稳定是关键。。

网友G:
我的环境配置,楼主参考下。
PC双网卡,千兆网卡用于调试IP为1.1的路由设备,设置固定IP 1.100。
百兆网卡用于访问公司内网和外网,接自己的路由器,开DHCP,路由器IP为110.1。
在电脑上配置静态路由,以实现1段走千兆口,其它IP走百兆口。其中接口列表和路由表用route printf查看。
::接口列表
::39...00 00 00 00 00 01 ......ASIX AX88772B USB2.0 to Fast Ethernet Adapter
::10...d0 67 e5 XX XX XX ......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route -p add 192.168.1.1 mask 255.255.255.255 192.168.1.100 metric 1 if 10
route -p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110.1 metric 5 if 39

由于通过公司内网访问外部网络有各种限制,所以用了路由器来中继一个无限制的无线热点。路由器K2刷的潘多拉固件,无线中继,接口为wtest5,网关1.1。路由器WAN口接公司内网开DHCP,网关4.250。在路由器上配置静态路由实现访问内网走WAN口,其它均走WIFI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环境配置,楼主参考下。
PC双网卡,千兆网卡用于调试IP为1.1的路由设备,设置固定IP 1.100。
百兆网卡 ...

不能用双网卡 前面说了  所以这个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双网卡 前面说了  所以这个也不行

还用了一种方式,路由器配双WAN,静态路由。

网友H:
双Wan路由器即可,ROS也很简单,路由器上做路由,134走内网,0走外网
电脑配个192的地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Wan路由器即可,ROS也很简单,路由器上做路由,134走内网,0走外网
电脑配个192的地址就行了 ...

我买设备。你帮忙调试。确定可以搞的话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买设备。你帮忙调试。确定可以搞的话

1 电信内网有安全检测 超过一块网卡会断网,所以电脑上只能存在一块网卡
   这个是你电脑上有电信的程序吗?这个程序是否会判断网卡的ip?如果ip不是134的电信内网地址,是否会断掉网络?

  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判断一下:随便找一台路由器,然后外网接你的电信内网,配置好,电脑配个192地址,看能不能正常登陆内网crm。如果能登陆,那就肯定没问题,可以解决

2  那个内网不好搞 加一层路由后 内网设了IP也连不上了
    加路由后,路由器上,和你的电脑上,ip是怎么设置的?

3 如果能够解决,随便搞个双wan路由器,或者可以刷一些路由器固件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电信内网有安全检测 超过一块网卡会断网,所以电脑上只能存在一块网卡
   这个是你电脑上有电信的程序 ...

那好。我明天试试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Wan路由器即可,ROS也很简单,路由器上做路由,134走内网,0走外网
电脑配个192的地址就行了 ...

我测试过了  加了路由不行  有个天融信内网安全系统拼命在那里刷新  所有业务内网都会跳转到那个安全检测界面  估计是用不成的 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你还可以这样试一下
路由外网设为 IP 134.166.215.58  子网 255.255.255.0  网关是134.166.215.2
内网 IP是 134.166.215.251 子网  255.255.255.248

电脑ip为  134.166.215.252 子网  255.255.255.248 网关134.166.215.251
如果这样能访问,影响就是你无法访问134.166.215.249-254之间的服务器。但估计服务器不会在这个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