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L4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7-06-29):
我现在用的是STM32L432芯片,用的是freertos,开启tickless模式,系统时钟采用的是LPTIM
现在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困扰我好几天,进入低功耗(STOP2)之前如果用LPUART打印4个字符以上的数据,单片机部分功耗是5uA左右
1)把LPUART禁止掉,RX与TX设置为模拟输入同时也不初始化LPUART,不打印信息,那么系统freertos判断大于2个时间片就直接进入STOP2低功耗模式,但是此时功耗为50uA
2)如果把一个循环延时替代上述打印,那么系统freertos判断大于2个时间片,延时上述时间,就直接进入STOP2低功耗模式,但是此时功耗也为50uA
总结下来,系统进入低功耗必须要串口打印数据,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该问题,谢谢指教
(1)流程如下:此时单片机功耗为5uA左右
{
   ……
   串口打印4个字符,波特率为9600;
   进入STOP2;  HAL_PWREx_EnterSTOP2Mode(PWR_STOPENTRY_WFI);
   ……
}
(2)流程如下:不打印,直接进入低功耗,此时单片机功耗为50uA左右
{
   ……
   进入STOP2;  HAL_PWREx_EnterSTOP2Mode(PWR_STOPENTRY_WFI);
   ……
}
(3)流程如下:不打印,用延时替代打印时间进入低功耗,此时单片机功耗为50uA左右
{
   ……
   delay();
   进入STOP2;  HAL_PWREx_EnterSTOP2Mode(PWR_STOPENTRY_WFI);
   ……
}

网友:
禁止这个词不不等于关闭,也可以说你开着这个硬件.寄存器但是不用也叫禁止。IO口配置问题,好好检查你的硬件关系 有没有外部电路.单片机互相在灌溉电流,该输出0还是1.其实你玩的我都不懂,只是低功耗有这么几个讲究

网友A:
进入低功耗之前,RXTX设置为普通引脚并输出低。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低功耗之前,RXTX设置为普通引脚并输出低。试一下

试过了,也是不行,真是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也是不行,真是奇怪了

楼主都玩stm32L432了啊,功耗ua级的很低了吧还要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