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猫】TCP转MQTT MQTT转TCP 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控制家里的灯

楼主(2017-06-29):
假设想用手机控制家里的灯

方式1:设备端(TCP客户端)---TCP服务器---手机端(TCP客户端)

这种方式TCP服务器部分比较复杂,要记录每个客户端对应关系并作数据交换,大部分电工都搞不定

方式2:设备端(MQTT客户端)---消息服务器---手机端(MQTT客户端)

这种方式实现简单,不过设备端可能资源受限或移植MQTT协议有困难,并且大部分现有设备已经是TCP,也有大量的DTU透传设备可用

方式3:各种云,庆科云 阿里云 微信云  太复杂了,一般人玩不转,对于个人玩玩实在太复杂了,当初搞庆科云也搞了三四天才搞通

方式4隆重登场 :设备端(TCP客户端)---TCP转MQTT---手机端(MQTT客户端)

实现过程:
TCP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webtcp.tongxinmao.com(IP: 授人以渔,PING下这个域名就知道了) 端口:10007
MQTT客户端也连接到服务器mq.tongxinmao.com, 端口:18831  用户名TEST 密码TEST
MQTT客户端订阅主题/public/TEST/tcp(接收数据), 发送消息的主题是/public/TEST/web/xxxx

OK,3步完成,此时TCP客户端发的数据,MQTT客户端就收到了.MQTT客户端发出的消息TCP客户端就收到了

*注:MQTT客户端可以是网页WIN32程序,android/ios应用等等,各种语言都有支持库,开发十分简单

目前为止,已开放4组共享测试服务:

1、公共TCP服务器: webtcp.tongxinmao.com(IP:120.76.100.197) 10002端口
2、公共MQTT服务器: mq.tongxinmao.com TCP端口18831  用户/密码:TEST/TEST
3、公共TCP2MQTT透传服务器: TCP端口10007    MQTT 端口18831   用户/密码:TEST/TEST
4、COAP(NB-IOT)测试服务器:用于测试COAP是否OK, coap://tongxinmao.com/   端口默认

网友:
大大的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人,正准备研究MQTT

网友:
楼主好给力,楼主的服务器买的哪里的

网友A:
请问楼主:这种方式是否支持 透明 传输,比如 发送 HEX格式 的 55 AA AA AA AA AA 00 01 2F D7 16 ,服务器不要做转义,双向透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种方式是否支持 透明 传输,比如 发送 HEX格式 的 55 AA AA AA AA AA 00 01 2F D7 16 ,服务器 ...

服务器是透传的, 不过目前网页端和WIN32端软件还没支持HEX发送,迟点加入, 你可以先用自己的客户端发送二进制数据

网友:
不错,紫薯布丁

网友:
很好,就是不知能用多久。。万一那天楼主心情不关,就关掉了怎么办哈?

网友:
没看到控制灯的硬件在哪里?

网友:
最近测试tcp的时候,用了 tongxinmao 的公共tcp服务器,挺好用

网友B(2017-09-28):
请教楼主,在服务器上运行一个串口互联,再虚拟两个串口分别连接设备端和手机端,不也可以解决问题吗,为什么非要用到MQTT呢,MQTT比串口转发有哪些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在服务器上运行一个串口互联,再虚拟两个串口分别连接设备端和手机端,不也可以解决问题吗,为什么非 ...

服务器端哪来的串口? 你指的是方式一那种吧?

自己写服务器,高并发  TCP粘包分包  网页端控制 稳定性  够你吃一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端哪来的串口? 你指的是方式一那种吧?

自己写服务器,高并发  TCP粘包分包  网页端控制 稳定性 ...

我指的是用IP和端口号虚拟出来的串口,现场设备连服务器上一个虚拟串口,手机端连服务器上一个虚拟串口,然后再运行一个串口互相转发的软件,自己一行代码也不用写啊

网友(2018-03-27):
下载 了你好几个版本  打开就提示can not open device  没有注册的类

网友:
这个服务器只是测试,不是商用的吧?

网友(2018-05-13):
感谢楼主分享,正想用MQTT协议。

网友:
路过,今天特意学习了一下!!Mark

网友:
服务器好像挂了,l连接不上了

网友(2018-06-28):
请问,用GPRS连上"TCP","120.76.100.197","10002"后,收发都可以,可以一直有一些数据过来,频率还比较高,大概1S一次那样(如下图),为什么?能不能禁止掉?

网友:
可以有时间试试

网友:
找时间尝试一下

网友(2018-08-07):
可以用APP==ONENET---GPRS/4G的TCP 很容易

网友:
收藏了,有机会研究一下。

网友:
多谢分享,这个了解一下

网友(2019-03-12):
安卓的app用不了,安装后打不开

网友(2019-05-04):
噢,这里有!看来我是搜索的关键字不合适,所以没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2019-06-26):
很详细的帖子,关键是有配套安卓APP的资料,点赞

网友(2020-11-18):
楼主太牛了 ,,, 曾今用到楼主的 TCP 服务器测试,现在又要用到 MQTT 测试了

网友(2021-07-15):
楼主有没有设备端(TCP客户端)---TCP转HTT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