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H桥电路,可以用绕线电阻代替电机吗?

楼主(2017-06-29):
在测试小功率H桥的时候,可以不接电机直接测试MOS驱动是否正常吗?还是必须得带电机测试?如果用功率电阻代替电机,会不会纯阻性负载,会烧H桥?有研究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可否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如果以后是电机,你肯定要用电机测试的

网友:
可以。电阻大点,不会烧管子。没有问题了,再接电机测试。

网友:
带电阻波形漂亮,带电机波形杂乱。

网友:
不用接任何东西就可以了。直接可以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