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G8347R光猫SSH或telnet命令

楼主(2017-06-29):
联通给的光猫,淘宝上找人破解了,能桥接也能SSH和telnet,我不想桥接别的路由器。
有人知道这个光猫的控制命令吗?我想通过指令控制光猫断开网络重新登陆PPPOE

网友A:
ls 看看有没有东西

网友B:
打个问号回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 看看有没有东西

没有,也显示没有指令

网友:
ll。ls 什么什么的

网友:
脱离不了linux

网友:
为何不用路由器拨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个问号回车看看

?回车有反应,这些就是指令?我从这些指令里找重新PPPOE的吧?

网友:
我是说让你输入shell回车试试

网友:
参考下这个
http://ju.outofmemory.cn/entry/112794
shell之后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用的
或者先su,再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