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前面板插孔检测检测功能的M-ATX电脑机箱

楼主(2017-06-30):
如题,必需带前面板插孔功能功能,就是在前面板插入耳机或者麦克风后,主板可以检测到,可以弹出对话框告诉用户耳机或者麦克风已插入。看了X宝很多机箱都没有这个功能,前几天因为此问题把一个机箱退货了;反而几年在广州电脑城的机箱就有(现在人在深圳,不方便到广州电脑城买)!这个不就是前面板音频信号多几个根线的事情吗?机箱省成本连这点都省了?难道这个功能一点都不重要??反正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我需要买到支持此功能的机箱!另外,机箱需要尽可能小,能装下M-ATX主板(24.4cm*17.4cm),标准ATX电源,1个SSD和1个3.5‘的HDD就可以,不需要安装显卡。求各位大神推荐!谢谢!

网友A:
1、机箱插座:AC97不带检测;HD Audio带检测;
2、主板BIOS设置;也要做相应的设置,才能启用此功能;
3、声卡驱动:很多声卡驱动,也可以开启关闭插入检测功能;

所以要前面3个条件,都符合设置,才能正确启用插入检测。。。。。

网友:
我的机箱前面板的音频线到接主板的一侧时分叉了,接出两个插头来,分别支持AC97和 HD 。但俺的主板是97的主板。

网友B:
自己如果动手能力不错的话,很容易改造出来。或者说不是很难。我认为如果是我的话,宁可自己改,也不会选择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箱插座:AC97不带检测;HD Audio带检测;
2、主板BIOS设置;也要做相应的设置,才能启用此功能;
3、 ...

这个不用怀疑,我用带插孔检测的机箱试过了,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如果动手能力不错的话,很容易改造出来。或者说不是很难。我认为如果是我的话,宁可自己改,也不会选择 ...

是的,的确可以自己搞,但太麻烦了,现在没精力折腾了。如果可以买到优先找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