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GDD]分享“压敏电压热敏电阻TVS等常用保护类器件介绍“

楼主(2017-06-30):
我之前在电能表行业从事硬件设计,做了9年时间,现在已经换了个行业了。原来在电能表行业对于电能表抗4.4KV浪涌输入,485端口误接220Vac不损坏,电能表能够承受440VAC输入部分要求到1KVAC输入,设计三相表用的10W以内的开关电源等硬件单元电路是值得去分析,总结,优化原来的设计的。刚参加工作时无意认识了ourdev论坛,后来就养成了每天都要逛论坛的习惯。去年为了交差整理了电能表上用的保护类器件设计参考,现在整理了下放到论坛上。本文章没讲具体的设计电路,因为做硬件时间长了,觉得保护类器件也是一个大大的坑。保护的范围是一个很大的值,每次设计时都要考虑最差的情况。关于署名,想了下做硬件的在本论坛有电工,攻城狮,硬件狗等。就叫硬件狗多多。    关于发长贴,带各种图文的,这个是个技术活,论坛规定不准大字体,不知道我全部2号字体是不是就是默认的字体。慢慢学习如何发长帖了。
     昨天看到一个帖子讲到稳压二极管并联的问题。我当时脑子中想到的是可以并联,因为稳压二极管保护时为把电压钳位到一个电压范围,这时稳压二极管本事会发热。后面有网友说因为二极管会击穿,所以会失去保护作用,但是我认为击穿是因为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太大,超过管子的承受能力。但是多个稳压二极管并联时,要是流过的电流大,钳位电压也会变大,这时时候电流会流向其他的管子,这个管子的电流变小,钳位电压又变低,最后达到一个平衡,电流不会集中流过1个管子。所以就算不串限流电阻,还是能实现一定的均流效果。以上还停留在猜想阶段,需要实验验证下。

                  压敏电压热敏电阻TVS等常用保护类器件介绍
                                                  --硬件狗多多2017.6.30

1:简化的等效公式
      U破坏源=I*R总电阻 + U箝位电压
(备注:虚线框内的可以看过保护类器件+连接的导线或铜箔的等效模型)
U破坏源:比如浪涌的4.4KV,电能表输入1.9Un电压,误接到485端口上的Un电压。也是一种信号源,但是为了与正常的信号源区分,这里使用破坏源来表示。(备注:针对国内电网来说,Un为220VAC)
      R总电阻:总电阻包括2部分:
1》:表外的阻值:由破坏源内阻和连接线组成。统称R源阻
比如浪涌的2Ω内阻,以及电压线(mΩ级别)。--针对浪涌仪器模拟浪涌来说;
2》:表内从接线端到箝位类保护器件前总电阻。统称R内阻
主要由:
   导线的电阻
   热敏电阻的阻值
   固定阻值的电阻,比如绕线电阻。也可以是电感内阻 (包括直流电阻部分+感抗部分)
U箝位电压箝位保护器件在对应电流下的箝位电压。一般随着电流的增加而增加。当超过其最大承受功率时箝位保护器件会短路(或阻值变的很小)或开路。
箝位类保护器件动作时功率:I* U箝位电压,不能按照I^2*R计算,因为R不确定。
承受能量为对破坏源时间的积分:∫0t I* U箝位电压。I和U箝位电压都是随保护器件本身特性和时间可变的参数,按近似计算。可以根据示波器得到的面积来换算。
几类常见的箝位保护器件:
   1〉压敏电阻:材料为氧化锌,有浪涌次数的限制,箝位电压范围很宽,ms级别时间以上过电压会导致有阻值(100欧姆左右),这种情况在线上只能烧压敏。动作速度较慢。常用的有兴勤的TVR系列2068120821EPCOSS20K420(注意,压敏电阻型号前面的2个数字表示内部氧化锌的直径是20mm,常用的还有14mm的,直径越大能够吸收的能量越大。后面几位表示钳位电压,国内的厂家用整流后直流电压表示,所以681表示680VDC还要除以1.414.而国外的EPCOS直接是交流值,420VAC(简单明了的表示法)压敏电阻坏了最终会被电网烧成开路。往往因为压敏电阻选取的电压不够。
   2>热敏电阻:使用正温度系数材料制作,既PTC类器件。阻值从较小变为很大需要一个动作时间,在这个动作时间内需要箝位器件承受极大的电流。
   需要考虑在高温情况下热敏电阻是否会误保护。
电能表常用的为485保护电路中的热敏:WMZ12A-85LB50RMUP030B3.3-G6B。
对于工频变压器的高压输入保护可以在变压器初级串一个动作电流在变压器最大输出功率和最大工作温度以及最大允许输入电压满足这3个条件下可以工作的热敏PTC类器件。
热敏PTC器件加高压会冒烟,外皮烧焦等,去掉高压往往还是能工作。比一般绕线电阻和贴片电阻生命力顽强。加的电压太高热敏电阻还有有部分热熔的现象。

热敏电阻的串联增加耐压没什么效果,因为最终只有1个热敏动作电阻变大,根据I^2*R,由这个热敏承担绝大部分电压。其他热敏不会再动作。

3>TVS二极管:动作速度快ns级;箝位电压比压敏准确些。分为单向和双向TVS管。对于小功率的场合常用的有SMBJ系列贴片,P6KE系列插件。A为单相,CA为双向。坏了内部PN结会击穿。用于485电路的TVS管坏的情况很少,主要是考虑TVS的结电容对靠上拉电阻拉升A,下拉电阻拉B时上升下降沿影响

   4〉稳压二极管:箝位电压准确;抗冲击电流能力差(与电解电容短接后会被击穿)
常用的插件有1N47系列(1W)。贴片的TCLLZ系列(玻璃圆柱形,不推荐使用)。LRC贴片的LMSZ可以考虑。
   5〉二极管:包括普通二极管和芯片IO内部的伴生二极管。主要对信号通过GND和VCC经行箝位。需要串电阻使用。
注意,D1D2和连线之前有一个电气连接点没画出来。
关于VCC的钳位能力,以为一般的LDO或DCDC输出没有吸收能量的能力,所以当外部当外部输入高压时,VCC电压也会被抬高,要想避免VCC被抬高的太离谱,可以在VCC上并稳压二极管或TVS。再想完美一些,可以使用2个互补的三极管或mos管组成的”二象限“电源供电。这样VCC不管对外输出电压还是外部有高压输出,VCC电压都能纹丝不动。
前段时间设计在串口工装中的电路如下:

由Q10和Q11组成图腾柱输出,这样既能对外输出又能吸收电流。
IO口串自恢复保险丝,误接正负24V没压力,偶尔不小心接更高的电压也没问题。二极管换的功率更大的肖特基,自恢复选600V耐压的热敏PTC,抗误接220VAC也没问题。

楼主:
6〉复合型PTC
复合型PTC是一种把热敏PTC和压敏电阻本体焊接在一起的器件。用于保护电器外部交流输入过压和浪涌电压的器件。相比单独的使用PTC+压敏的方式,焊接在一起压敏的发热有助于热敏更快速动作,在压敏没烧坏之前PTC动作了大大减小了流过压敏的电流,从而压敏电阻也不会击穿。分立的PTC+压敏的方式。在外部输入高压的一瞬间还是可能烧毁压敏。(比如设备是220V供电的,客户误接到380V上从而烧电源部分)。
PTC靠自身发热后急剧增加的内阻来进行保护,因此冷态的情况下第一次上电时有高压比后续工作一段时间后器件有发热后再上高压更容易烧毁。
下图为复合型PTC外加1KV交流整流后因为电压太高能量太大,导致PTC和压敏都损坏。

热敏电阻阻值69Ω。压敏166Ω。

保护器件设计时的几个参考原则
1》   保护电路大部分时间不应该动作,否则重新更改设计,选择更高箝位电压的器件。
2》   后端电路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由前端的保护器件最大箝位电压决定。(比如三相开关电源。这个往往也是用于单相的开关电源保护设计,放到三相中供电,虽然选取的MOS管耐压高达1KV。已经满足三相电压全波整流后的最高电压并且有余量,还是可能烧毁开关电源的原因在于前端的压敏电压保护为A,B,C,对N线各加1个压敏电阻,浪涌的高压通过任意2根线电压上2个压敏串联箝位后的电压可能高达2KV以上,从而导致开关电源烧毁)
3》   保护器件的内阻,箝位电压,动作时间等参数都不可控的,是一个范围,没有确定值。使用标称值是为了方便命名和采购。设计计算时需要使用极限值,包括最大和最小值。
4》   以最糟糕的情况和最糟糕的值来考虑保护效果,更严酷的情况还是会烧毁产品,这时需要比竞争对手更高的保护性能为目标。
5》   增大R内阻是我们能主动提高保护性能的地方之一。在保障正常工作的前提下(通讯,供电等,考虑温度影响)尽量取的大些。最优值范围选取的问题。
6》   最后上高压测试下,最好是不断增加电压直到烧毁得到极限参数很重要。

3:案例讲解
案例1:关于浪涌的破坏问题

1》常规4.4KV浪涌,使用压敏20681;
从浪涌仪器上读取电流为1.6KA左右。按照R源阻=2R,R内阻=0.02R(包括导线和铜箔的总内阻(大概值,计算锰铜表计需要使用)。压敏电阻产生的U箝位电压=4.4-1.6*(2+0.02)=1.168KV,取1.2KV。放大以上图片:
手册上提供的最大箝位电压为1.5KV。1.2KV在1.5KV以内,满足手册的指标。
手册只能按照最糟糕的情况提供最大值。
对浪涌加到压敏上的波形测量:(使用耐压4kv的100:1高压探头,配合示波器测试(注意安全,最好使用炮灰示波器,烧了不心疼)

对于1测量为1.24KV,与上面的计算值比较吻合。关于2未知,破坏性未知。当1,2两部分累加起来时,电压差达到2.2KV。
2》浪涌对计量回路的破坏力主要体现在锰铜引出线导致的R内阻,因为1根电压线的内阻在浪涌时会产生明显的电压差,导致2根信号线(电位为锰铜处电位)与计量芯片测(电位约等于压敏引脚电位,引脚电位与芯片GND等电位)有一个几十V的电压差。(导线越长电压越高)
以上图片中压差达到24.4V。这就是为什么接锰铜ADC部分RC中的R要求至少0805封装。现场有反馈用0603电阻容易坏。

案例2:MCU与模块之间的IO口没串电阻导致MCU生产中大量损坏。
MCU为PIC24FG256。MCU与载波模块之间的接口有一个IO没串电阻,再插拔模块的时候导致MCU内部静电损坏,低功耗电流偏大。7万多只表有800只需要换MCU。
PIC24芯片IO输出能力能强。内部MOS管内阻小,输出能力强一般更容易坏IO。输出高电平的IO直接镊子短接到GND就会烧IO。一般的比如430系列内阻大,没事。
对于要补焊插座,插针的情况,与插座插针连的IO容易受到烙铁漏电影响,有些烙铁焊接的时候都会有火花。
裸露的插针就像避雷针,静电会优先从这些地方产生尖端放电,IO防护不到位的话就会损坏。

案例3:电网电压波动太高,导致原来有余量的压敏电阻烧毁。
国内有电能表前端的压敏原来是20681有烧压敏的情况发生,后来从20681换为20821后问题解决。

使用环境有大功率负载,开关的时候电网电压会被抬到很高,导致20681烧毁。

网友A:
那个图腾柱我们经常改造一下只吸收电流,用VCC嵌位不可靠。以前做过非标三相电能表,做电能表的厂家很多,很多只能沦为代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腾柱我们经常改造一下只吸收电流,用VCC嵌位不可靠。以前做过非标三相电能表,做电能表的厂家很多, ...

运放+图腾柱输出的形式可以用作MBUS上,配合热敏就可以做一个保护了,不过还是会加1个TVS。电表上其他地方也没合适或需要用的地方。我在杭州,在海兴待了2年,华立待了7年,后面觉得电表圈子在杭州就这么大,去三星,正泰等也没兴趣就换了个行业做做。

网友:
非常不错,支持一下
如果能够整理成WORD或PDF就方便大家下载了

网友:
保护器件,mark一下。

网友B:
好贴~ 大兄弟。现在做什么行业去了呢 ?

网友C:
想了解一下电表有没有被要求调快(正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解一下电表有没有被要求调快(正误差)?

没有。我们生产的时候,第一遍交表完成后打一检误差要求0.14%以内。二检误差要求0.28%以内。出厂保证在0.4%以内。

网友:
谢谢hailing  这个真是好帖,适合给我们这些硬件小白做培训教材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们生产的时候,第一遍交表完成后打一检误差要求0.14%以内。二检误差要求0.28%以内。出厂保证在0. ...

了解。谢谢!
还有电表有测试过波形畸变(非正常的正弦波)的误差吗?
因为很多用户反应装数字表后用电量增加太多,想了解一下原因。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资料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谢谢!
还有电表有测试过波形畸变(非正常的正弦波)的误差吗?
因为很多用户反应装数字表后用电量 ...

我要回去在自己的电脑上找找相应的数据值了。会对次谐波,奇次谐波等条件下测试误差的,有相应的标准和误差要求的,一般1级表在2%以内,不会很大的。具体我要找标准和测试报告了。

楼主:
放上整理的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 大兄弟。现在做什么行业去了呢 ?

做空调行业去了,不过还未入门空调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谢谢!
还有电表有测试过波形畸变(非正常的正弦波)的误差吗?
因为很多用户反应装数字表后用电量 ...

上个检测报告截图和标准要求

网友:
感谢楼主,,保护性的教程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锐能微计量芯片怎么样

瑞能微的SOC我同事在用,具体我不清楚。我用过纯计量的RN8207C,低成本,uart通讯,精度还是不错的。经过小信号补偿后,锰铜的1%误差可以在0.2%以内。

网友:
学习下。对电路保护不熟悉。

网友(2018-04-27):
谢谢楼主分享,现在做485通信的保护短路,这个通信线要连接到室外天线设备上,天线设备上有避雷针。

网友(2022-10-01):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2024-01-10):
引用 楼主:
我要回去在自己的电脑上找找相应的数据值了。会对次谐波,奇次谐波等条件下测试误差的,有相应的标准和误 ...

你好楼主。仔细你的帖子,收获很大。你对阻容讲解很细很到位。最近我第一次用阻容降压做电表。一直在思考电容选型、稳压管、电阻。一直在考虑稳定性,找不同的测试方法验证。还希望在1》选型  2》测试  给与指导。同时看到你有谐波交流电源 。对此很感兴趣。想问你从哪里买的?有对应的谐波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