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COMS调光过零信号处理

楼主(2017-06-30):
以前一直用的是可控硅调硅,在控制容性负载时效果不理想,现在想改用双COMS调光,发现负载亮度最低只能调到50%就调不动了,分析了一下可能是过零检测的处理方式不能满足要求,(注此过零信号处理方式是与可控硅调光一样,通过一个整流桥获得一100HZ同步信号)。),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才理满足要求。

楼主:
对不起,我的失误,是场效管

网友:
容性负载的灯泡?如果说是日光灯管调光。。。

楼主:
日光灯是阻性负载,容性一般指带电源LED

网友:
用脉冲调光。一个正弦周期发很多个周期,调整占空比,要不然就是闪烁的

网友:
我感觉我做的只有半功率输出

楼主:
PWM方式一般只能用在DC控制,我现在是用来控制日光灯,只能选择通过零点来切后沿

楼主:
引用 楼主:
PWM方式一般只能用在DC控制,我现在是用来控制日光灯,只能选择通过零点来切后沿 ...也曾经用PWM来试过,发现通过提高频率仍然会出现闪烁,另一个就是节能的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