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3倍压的电荷泵,用于驱动mos

楼主(2017-06-30):
目前找到凌特的LTV1982,但实在太贵了,用不起,有没有相对性价比高的。要求输入3-4.2V ,输出3倍压。

网友A:
dc-dc吧。。sdb628之类。

网友:
难道做电调?

网友:
驱动nmos 高于电源3v就可以了
不用3倍压啊

网友B:
用IO输出PWM通过二极管电容就可以了吧,驱动摸死管不需要大电流

网友:
为什么我想到了MAX232

楼主:
两倍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O输出PWM通过二极管电容就可以了吧,驱动摸死管不需要大电流

开启瞬间需要大电流啊

楼主:
找到了一款 TI的
LM266X 系列,最高输出11v,电流最大200ma,最低20ma
我选LM2665,sot23-6封装,40ma,官方价格0.3USD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A:
dc-dc吧。。sdb628之类。

sot-23-x  的倍压芯片 哪个便宜好用  电流不到1ma

网友(2022-11-01):
tps65131,输入小于5v,正负输出最大±15v可调,总峰值电流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