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如何做工控,做工控的话需要嵌入系统吗(新人)

楼主(2017-07-01):
一直听说ARM很强大,于是就想接触下,在网上看了下ARM的介绍,自己也大概了解了一下,现在有些疑问还解不开,如果用ARM做工控的话,写个控制程序,需要嵌入操作系统吗,还是可以裸机写代码,如果用操作系统的话,该怎么做,程序怎么写,使用外围硬件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操作系统自带的驱动的,谁能通俗的给个概念

网友:
楼主别急,一步一步来。

网友A:
楼主应该说说自己过往的技术栈,坛子里的人才好给你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应用就没有必要上操作系统,如果应用比较复杂比如有网络,USB,图像处理等就要有系统,这样可以把别人的成果拿来用,减少研发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应用就没有必要上操作系统,如果应用比较复杂比如有网络,USB,图像处理等就要有系统,这样可 ...

上操作系统的话怎么写程序呢,像PC软件那样吗,如何能让其执行一个特定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说说自己过往的技术栈,坛子里的人才好给你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以前搞搞8位单片机的

网友:
像4楼说的那样,简单应用裸机跑,复杂应用上操作系统,一般上操作系统的都资源要求丰富点

上了操作系统,开发应用就根据操作系统的特性来了,像Wince就可以直接运行.exe,在PC上装上对应平台(ARM单片机的平台)的SDK就可以编译了

开发过程与平时在PC上做的差异不大

网友:
一般跑操作系统的平台驱动是由一些供应商集成好给你的,当然,如果没人做就只能自己去写

操作系统本身只提供操作外设的接口,驱动一般不内置在内核里,由熟悉不同平台的人员编写,然后挂接进去,像Linux

如果是RTOS如ucOS,FreeRTOS之类的,芯片商应该会提供移植Demo,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自己写咯

网友:
先讲讲应用环境和需求,然后才能确定需要什么系统

网友:
ARM很强大,要用好也是比8位机困难多了。

网友:
熟悉了都一样,各有优缺点。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操作系统。

网友:
知道有家公司做飞控,用上了FreeRTOS

网友:
低端的ARM可以跑裸机程序,使用起来跟单片机一样比如STM32之类,高端一点比如4412这样的还是要跑Linux或者Android的,跑操作系统是将来的趋势

网友:
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就好,当然前提是你要有整体规划和合适的调用,操作系统其实就是帮忙你调用的,我自己的理解,要不要用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