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以太网组网,实时性怎么样?MQTT、TCP哪种实....

楼主(2017-07-01):
想用以太网组网,几十个设备通过交换机连接电脑,上位机接收数据。
网络环境就是普通的生活中的网络环境,上网、网络设备都有,不会满负荷。
现在担心实时性的问题,如果要求设备和主机通信时,响应速度<400ms,采用TCP、MQTT会好点?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多谢!

楼主:
好冷清,自顶一下下

网友A:
如果用专用的以太网协议,例如POWERLINK, Ethercat之类 ,400MS的响应时间,很容易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专用的以太网协议,例如POWERLINK, Ethercat之类 ,400MS的响应时间,很容易保证的 ...

这些工业实时以太网好像 和普通的以太网不兼容吧,需要专用的设备

网友:
几十个设备通过交换机连到主机上,你这个应该是星型网络,基于以太网的冲突检测机制,数据包肯定不是实时的。

网友:
TCP、MQTT都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MQTT是跑在TCP上面的,速度肯定TCP快,400ms随便一个都可以吧

网友:
推荐LZ,MQTT,不管上下位机都有参考解决方案,而且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几十个内网设备连接到服务器上传数据,400ms很简单

网友:
MQTT是基于TCP层上的,用着确实不错,实时性这个东西 ,以太网有线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随便定个都可以满足,用mqtt的话以后可能灵活点,毕竟开源而且现在多人用,平台也多。

网友:
直接udp么,套接字一搞,简单,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