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么下次需要激光切割的可以到我店里来

楼主(2017-07-01):
DIY朋友么下次需要激光切割的可以到我店里来
激光下料,钣金折弯都可以,价格绝对便宜,欢迎来图加工
哈哈打个广告啊,请斑竹轻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
顶一下,苏州的路过

网友:
顶一下,需要再找你。

网友:
额……我以为在深圳

网友:
这玩意屏蔽罩能弄出来吗

网友A:
能不能在上图铝型材机壳两头的封盖上割一些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上图铝型材机壳两头的封盖上割一些孔?

可以的,不过我这没有铝材,只有不锈钢或者碳钢

网友B:
激光切割铝比不锈钢难,还伤害激光头.

网友:
顶一下,有点远,需要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激光切割铝比不锈钢难,还伤害激光头.

因为铝的散热快,所以需要更大的功率。
伤害激光头是什么原理?

网友D:
话说没不能切个不锈钢的手机号牌放车里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铝的散热快,所以需要更大的功率。
伤害激光头是什么原理?

不是伤害,就是功率大了老化快这样吧可能~我也是过切听那些老板说的~

网友:
支持声援坛友,一般铜铝切割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收藏了,过段时间正好有几个机箱要做。可以来料加工吗?

网友:
收藏了,下次有活合作

网友E:
这个不错,已经收藏。
图纸的话要CAD图纸吗?还是允许手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已经收藏。
图纸的话要CAD图纸吗?还是允许手画?

哈哈 尺寸少的话可以的,我帮你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没不能切个不锈钢的手机号牌放车里的那种?

估计不则么好看

网友F:
切割精度多高啊?跟cnc加工比的话

网友:
收藏备用 做钣金好的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割精度多高啊?跟cnc加工比的话

估计50丝左右吧  做钣金的一般就是激光切割  做精加工的一般就CNC

网友:
是不是全套机械加工都能做?

网友:
原来是本地的坛友。  在无锡哪里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因为铝的散热快,所以需要更大的功率。
伤害激光头是什么原理?

铝是高反射材料,会有比较多的激光反射回激光发生器,而且铝散热快,需要慢点切,也就延长了激光器的工作时间。激光切割应该是低成本的,切铝的成本比较高,还不如用CNC或雕刻机便宜呢。

网友:
收藏一下,激光加工

网友:
收藏一下,有需要光顾

网友:
无锡滨湖的路过支持下

网友:
留个记号:激光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不过我这没有铝材,只有不锈钢或者碳钢

在壳体原有的封盖上切出孔,不必你另外准备铝板。

网友:
收藏了,用到联系。

网友:
收藏,正准备做机箱

网友:
留个记号,坛友来点优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铝的散热快,所以需要更大的功率。
伤害激光头是什么原理?

激光切割基本都是二氧化碳激光器,10微米波长的,铝对10微米波长的反射率非常非常高,基本全反射。所以激光对付铝材非常头疼,一般表面是涂一层厚厚的黑色油漆。

网友:
铝材应该比较便宜,但是切割成本高,不锈钢成本高但是好切割,综合起来,机器底板固定用的那种成本低

网友:
宝贝已经收藏了,有需要会找你

网友:
其实铝材用水刀切割很不错的效果
切那些不太好的铁板啥的也比激光好用。
前几年去切了新买的角铁,切成锯齿状,操作人员说锯齿不能太尖,要画成圆弧,否则切不出来,实际上那些角铁质量不好,残渣很多,就是不能融化的东西很多,10毫米宽度的齿,1500长度中间丢失了3个齿,眼看着火一下子散开了。所以只能切优质铁板什么的。
只坚持切了一根,就不给切了,剩下的材料拿去找了水刀,切的时候非常顺利,并且是锐角的,切出来的尖尖非常锋利,手不敢摸。材料有问题的地方也看不到任何问题。
只是切完后会生锈,需要处理。不锈钢就不会生锈,玻璃,铝板,铜板,石板等等都非常容易切割。也都不会生锈。
设备便宜,但是功率好像比较大,并且危险程度比较高。不过要价其实和激光是差不多的。精度可能不如激光。

网友:
可以,过两天给你单子看看 是不是便宜

网友:
有这个需求,但我们一般是切割,折弯,焊接一起。而且一般尺寸偏大,大的差不多1立方。

网友:
无锡,离魔都很近嘛,先收藏了备用,或许很快就会用上。

网友:
楼主,不锈钢能钝化处理吗?

网友:
顶一下,以后有需求用!

网友H:
想起个问题:楼主这个做完切割,能否再做个激光刻字的附加服务,当然可以收费的,一般这个壳子之类的,如果光开孔开槽,之后仍然光秃秃的,那些开了孔的地方,肯定是某个功能模块的引出端,在边上用激光把字刻上去,岂不是更好?

网友:
刻字应该用打标机,速度贼快,3秒就把LQFP48 芯片打磨干净

网友:
割包皮如何!哈哈哈

网友:
已收藏,坛友的店放心。

网友I:
请问可以切30MM 的铁板不?

网友J:
铜板能加工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问可以切30MM 的铁板不?

替楼主回答一下,不能,原因:太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铜板能加工吗?

铜还分紫铜和黄铜。
黄铜勉强可以试试,但是这玩意比铝还伤激光器
紫铜就不建议楼主尝试了,设备的核心部件坏了,修起来可不是一两个小钱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替楼主回答一下,不能,原因:太厚了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起个问题:楼主这个做完切割,能否再做个激光刻字的附加服务,当然可以收费的,一般这个壳子之类的,如果 ...

那楼主需要再买个激光打标机,这个投资倒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铜板能加工吗?

不是很厚的话,找水刀试试吧。曾经切过2毫米的紫铜板,有少许毛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可以切30MM 的铁板不?

这么厚,若精度不高,就是火焰了。否则就是线切割了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收藏,最近要做个东西,到时候联系楼主。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pvc可以切割吗

楼主:
只能切割金属材料

网友L:
铜锌合金的,可以切吗?一共500件,看到请私信报个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切割金属材料

铝板能不能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铜锌合金的,可以切吗?一共500件,看到请私信报个价

那锯片切割机不是更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铜锌合金的,可以切吗?一共500件,看到请私信报个价

用小车床来得快又便宜,用软爪来夹持就不会夹伤。

网友:
记号,支持一下。

网友:
在无锡哪里?

网友(2017-08-19):
请问下,可以打孔吗?深度 20mm,直径4.6mm

网友:
10*25厘米,1mm厚,上面开4,5个圆孔,大概多少钱

网友:
激光精度居然没有cnc的高  涨知识了

网友M:
可是没看到价格啊,一般样品怎么算价格啊,是否要分材质和数量之区分?
我如果想在类似于JLINK这种塑料壳上面,刻几个洞洞需要什么价位呢?

楼主(2017-11-30):
引用 网友M:
可是没看到价格啊,一般样品怎么算价格啊,是否要分材质和数量之区分?
我如果想在类似于JLINK这种塑料壳 ...

不能切塑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铝是高反射材料,会有比较多的激光反射回激光发生器,而且铝散热快,需要慢点切,也就延长了激光器的工作 ...

贴层黑纸如何?

网友(2018-10-18):
好的,在我们隔壁做了一批,边都流了

网友:
可以做钢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上图铝型材机壳两头的封盖上割一些孔?

铝基板了解一下

网友(2020-07-02):
顶一下,楼主在哪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