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天线接口过ESD的问题?

楼主(2017-07-01):
产品选用的GPRS模块的天线接口ESD等级是接触5kV,空气10kV。
而该产品的ESD等级要求要比这个高,接触要求6kV,空气要求15kV。

模块达不到要求,必然要采取措施。
初步想到直接加低电容的ESD防护管在天线接口,但还是担心会损耗天线信号。
不知道各位有没这么方面的实际经验(成熟方案),如果方便,麻烦分享下,谢谢。

网友A:
加ESD芯片就增加了防护等级,但也增加了插入损耗,貌似不能两全,你这模块的ESD防护等级有点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ESD芯片就增加了防护等级,但也增加了插入损耗,貌似不能两全,你这模块的ESD防护等级有点低啊 ...

我看过好几家的GPRS模块,都达不到接触8KV,空气15KV的标准。

我记得看到过用LC高通电路的,L到地泄放能量,但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B:
以前做测试,好像天线口不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测试,好像天线口不打的。。。。

天线座的外面金属部分可以随便打啊,都是地线,怎么打都没事。
天线的芯被包在里面,打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线座的外面金属部分可以随便打啊,都是地线,怎么打都没事。
天线的芯被包在里面,打不到。 ...

好像是特例吧,不然按照手摸得到的地方,都要打,SMA的公头芯,是触摸的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特例吧,不然按照手摸得到的地方,都要打,SMA的公头芯,是触摸的到的~~ ...

但你接上天线后就变成了摸不到的啊。
打静电是完全跟正常工作一样。该接的都接上。接上线后露在外面的所有地方都可以打,但线芯就是打不到的。包括网线的芯,usb线的芯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你接上天线后就变成了摸不到的啊。
打静电是完全跟正常工作一样。该接的都接上。接上线后露在外面的所 ...

是噢,那是我多想了?!!!!!

PS:我记得你是有做无线监控这一块的,应该很有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噢,那是我多想了?!!!!!

PS:我记得你是有做无线监控这一块的,应该很有经验。  ...

是啊。我们所有产品都要过8k/15k静电,但从没给天线加什么额外保护

网友:
有低至零点几个皮法等效电容的ESD器件,专用于天线接口的ESD防护
推荐Protek 的GBLC系列,性价比超级高,缺点就是比较难买到

网友:
加一个47nH电感到地.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们所有产品都要过8k/15k静电,但从没给天线加什么额外保护

老哥老油条了,学到了,哈哈,也不用纠结给天线加保护器件了,下次有人叽歪就可以照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