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更新告知,白鼠达人们请进,热腾腾的 Keil MDK v5.24 来了

楼主(2017-07-01):
经热心坛友告知,才知道这 Keil 又新释出 MDK v5.24 版了。算了算这次间隔是较久些,达到了 140 天!
目前尚不清楚此版有多大的变化,因为我目前仍还是在使用那 v4.73 版。求新求变的坛友请见官方的 Release Note 吧!...

连结于此 -> MDK5.24 - (781,568K) - (MD5:6340B8A40144ABC897987A653153BF2E)

※ 也再说说这中国代理要赶紧跟上啰!~

网友:
KEIL一直支持pc-lint   铁杆粉丝呀

网友:
还没有用过这么高的版本

网友:
估计很多人对st-link v3感兴趣

网友:
找到适合电脑版本的太他妈难了,花了太多时间,不折腾了

网友:
又有新版本用了。

网友:
目前在用5.23

网友A:
5.24的JLink驱动不兼容5.23。又换回5.23

网友B:
还可以正确和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正确和谐吗?

和谐方法没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24的JLink驱动不兼容5.23。又换回5.23

顶你。
我也是刚换了,Jlink用不了,又换回去了。

网友D:
更新一直在进行,关键是注册码到2020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更新一直在进行,关键是注册码到2020年

估计到那个时候会出新的注册机

网友E:
mdk5版本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多线程运行,编译速度大大提升,用习惯了mdk5之后再用 以前的4的版本,感觉编译速度像蜗牛似的

网友F:
c51最新版是多少?还在uvision4吗

网友:
给一个链接!!!!

网友:
5.14  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估计到那个时候会出新的注册机

希望是这样,一直比较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c51最新版是多少?还在uvision4吗

刚去官网看了一下,他们的 C51 目前仍是在 V9.56 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是这样,一直比较纠结

这个完全不用纠结,到时候会有大神出来的,就像SolidWorks 每年都出来新版本,新版本出来的时候就有大神给我们想到办法了

网友:
为什么安装包越来越大了,不是器件包都独立出去了吗

网友:
更新速度有点快

网友G:
支持ST-Link V3?啥版本,谁知道和V2有什么区别?

网友:
破解工具能否一起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你。
我也是刚换了,Jlink用不了,又换回去了。

是的,又装回去了...

网友:
JLink用不了...

网友H:
J-Link有问题的,可以去Segger官网下载最新软件,安装之后把J-Link软件的安装路径加到Path变量里,再用J-Link DLL Updater修一下

网友:
不好用,马上卸载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支持ST-Link V3?啥版本,谁知道和V2有什么区别?

这个还是大侠告诉我们吧,一般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还有个st link v3吧

网友:
坐等
stlink v3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还是大侠告诉我们吧,一般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还有个st link v3吧

我也好奇,最近收到ST的邮件说有工具更新要求代理商订购都是开发板,没看到有ST-Link的,已经发邮件去找ST的问了,很好奇有啥更新。难道把虚拟串口搞进去了?

楼主:
向大伙报告:刚去 Keil 官网逛逛时,惊觉 Keil 已将其 MDK v5.24 版给下架了,而这版的 Release Note 也随之消失,原因目前不明,仅此先予以告知!...

网友:
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伙报告:刚去 Keil 官网逛逛时,惊觉 Keil 已将其 MDK v5.24 版给下架了,而这版的 Release Note 也随 ...

这种低级错误Keil已经搞过几次了。。。

网友:
Keil v5.24 应该是有大BUG,建议暂时不要安装。官网已经没影了。

网友:
第一次用keil4的时间还是2011年,那时候能破解到2020年,感觉好遥远啊。一晃眼已经2017了。。。

网友:
What's New in MDKARM Version 5.24a
MDK-ARM Version 5.24a
[uVision updated to V5.24.2.0]
Fixed: 3rd party peripheral simulation and dialog DLLs fail to load implicitly linked DLLs.

史上最快的坑

网友J:
ST官方还未出现ST-Link V3标识呢!
估计没有那么快。

网友:
MDK-ARM Version 5.24a Product Update

网友:
好饭不怕晚,耐心等待吧。

网友:
已安装使用,jlink的bug已更正

网友:
来来来,24小时有效

网友:
我先耍着5.21,等到更大版本以后再更新吧,

网友:
晕呀,524都没下完,524a又来了。。。

网友K:
makr 下 已经524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你。
我也是刚换了,Jlink用不了,又换回去了。

有办法么我替换Jlink为6.00的版本,发现不能调试...我的是Jlink  V9....

网友:
DJ-Link不顶用了,替换了驱动也不行,提示不支持AHB访问什么的

网友(2017-07-31):
引用 网友H:
J-Link有问题的,可以去Segger官网下载最新软件,安装之后把J-Link软件的安装路径加到Path变量里,再用J-Li ...

我试过,但是还是不行啊,Jlink是可以用的,但是用MDK调试的时候,程序就和跑飞了一样,根本不能进入Main....问题是单片机程序好像还是执行的...

网友:
后面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ST官方还未出现ST-Link V3标识呢!
估计没有那么快。

更正下问题;网上流传的ST-LINK V3就是ST-LINK的升级版;新版是micro接口;旧版mini USB接口

网友:
还在用4.73,感觉5字头对前面的颠覆的厉害。

网友:
中文路径支持的怎么样呢?

网友:
感谢,我要用新处理器,正好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K:
makr 下 已经524a了

能否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L:
原来已经有了

http://www.keil.com/fid/pvqe0twr ... es/eval/mdk524a.exe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原来已经有了

http://www.keil.com/fid/pvqe0twrommj1wzcjrw11arbumxbm1a9iijw11/files/eval/mdk524a.exe ...

谢谢分享。。

网友(2017-08-30):
更新这么快好多功能也用不起来

网友:
应该修复了吧,5.24版本JLINK不能用,升级到5.24a之后可以连接了。

网友:
准备换5了,看起来5.23还是比较靠谱的
原来的4.73因为好些新器件没有,pack installer灰的,不折腾了,索性换了

网友:
我想知道jlink能用哪个版本?

网友(2017-10-17):
这个版本个别中文字串有会编译出问题

网友:
mdk 5.24bug多吗

网友:
bug 还是存在,楼下的童子们别试了!

网友M(2018-03-05):
引用 网友E:
mdk5版本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多线程运行,编译速度大大提升,用习惯了mdk5之后再用 以前的4的版本,感觉编译速 ...

没见得有快,反而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见得有快,反而慢了。。。。

cpu是多核心的才有作用,单核心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