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芯片,功率7W左右,没有丝印,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17-07-01):
只有背面的字,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比我现在在用的SM7022芯片的变压器可以小一倍,变压器很小。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TNY27X有这种封装

楼主:
TNY是什么公司的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TNY是什么公司的型号?

这芯片应该不是,因为我这个芯片,3脚和 5,6脚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DIP7脚对应的贴片型号是这样的,电路图

楼主:
电路连接是这样的 一路输出 12V,一路输出5V  1A这样的

网友A:
呵呵。我们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公司的产品

怎么联系你呢,我要采购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公司的产品

那这个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关注下,这个AC-DC用小体积变压器,适合空间局促的地方。

网友B:
EE13做7W无压力。这个变压器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13做7W无压力。这个变压器不小了

能知道用的什么芯片做的吗

网友B:
太多芯片了。你可以看看昂宝的,通嘉的。一般这种国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多芯片了。你可以看看昂宝的,通嘉的。一般这种国产的多。

你能具体跟我说下是什么型号的吗,然后脚位又和我这个对的上

网友:
抹掉了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