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 直接上位机串口控制(带GUI 基于Python脚本)

楼主(2017-07-02):
参考: https://github.com/Himura2la/rc522-serial

看到非接卡读写芯片选型表中RC522支持RS232接口,想着是不是可以直接上位机通过USB转串口线实现一个读写器,这样的好处是只用编写上位机程序即可,不用底层再写单片机的程序。

搜索后发现github上有一个大概符合我要求的,而且还有GUI,下载后经过一番摸索,终于调通了:

硬件修改:
* 一般RC522模块都是SPI接口的,要改为UART模式的话就需要把EA口跟VCC的连接切开
* 按照MISO = TX,SDA = RX进行连接

软件安装主要步骤如下:
* 安装Python33
* 在powershell下安装pip, 然后安装tkinter和pyserial
- mkdir c:\envs
- cd c:\envs
- (new-object System.Net.WebClient).DownloadFile('https://bootstrap.pypa.io/ez_setup.py',   'c:\envs\distribute_setup.py')
- (new-object System.Net.WebClient).DownloadFile('https://raw.github.com/pypa/pip/master/contrib/get-pip.py', 'c:\envs\get-pip.py')
- python c:\envs\distribute_setup.py
- python c:\envs\get-pip.py
- setx PATH "%PATH%;C:\Python33\Scripts"

pip install tkinter
pip install pyserial

* 下载rc522-serial,并解压
* 点击main.py
* 选择对应的端口号进行连接即可~

后续我会仔细研究下代码,把这个功能做得更加完善。

发现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开发起来也更加方便,完全不需要懂单片机编程方面的东西。

网友:
又不传上位机想证明什么呢?

网友:
貌似链接里有代码哦

网友A(2017-08-03):
这个帖子很有价值,将成本降到最低啊,有利于开发者学习,必须收藏转发。
看一眼下去,在硬件修改部分没太懂。估计要用的刻刀把板子上的线割掉了。或者自己重新做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很有价值,将成本降到最低啊,有利于开发者学习,必须收藏转发。
看一眼下去,在硬件修改部 ...

确实是成本最低,只需用14443TypeA协议的话完全够了,就是要用刻刀或者美工刀把EA脚切开,嫌麻烦的话买个PN532也挺方便的,可用的库更多(libnfc) ,我现在先改用PN532了。。。

网友:
很好,实验测试好用

网友(2019-01-31):
RC522  能不能用一下 LIBNFC呢 改用串口以后

网友(2019-05-30):
有没有谁做的uart接口的NFC 模块呢,能读公交卡,身份证表面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