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芯片AX5043的资料少的可怜,大家在用吗,供货如何?

楼主(2017-07-01):
看了群里面对AX5043的测试,感觉很不错,所以想测试一下,在网上找了很多圈,只有论坛里面一个13年的开发板资料,这么好的芯片怎么那么少人用,参考代码那么少,有点无从上手的感觉。
请教一下大家在用这芯片吗?供货如何?
如果有人有更丰富的资料,求共享

网友:
被LORA打败了,如果没有LORA它估计会火

楼主:
LoRa低速还是不错的,高速模式跟AX5043对比起来还是AX5043好一点

网友A:
最近也在用,资料都是官网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用,资料都是官网找的

用下来感觉如何,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如果可用数据率超过1Kbit, 这个5043会比1278强一点
1278扩频后对带宽的占用也很大,如果想做精细的频分系统,建议5043
还有价格,5043大约只有1278的一半,找到大代理还能继续谈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下来感觉如何,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上手还是很容易的;
用AX_RadioLAB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手还是很容易的;
用AX_RadioLAB这个软件;

非常感谢,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手还是很容易的;
用AX_RadioLAB这个软件;

用你推荐的软件,用AX8052F100+AX5043 KIT生成的与AX8052F143套件代码一样的。
我想生产SPI读写AX5043驱动,移植到其他单片机,你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你推荐的软件,用AX8052F100+AX5043 KIT生成的与AX8052F143套件代码一样的。
我想生产SPI读写AX5043驱动 ...

AX 感觉一直比较小众,知道到人一般都是业内的,从2012 年左右 AX5042 时代开始,AX 指标都是业内NO.1
AX5043  用起来复杂很多,前两年年试过,程序上面来说比 SI4463\Lora  复杂多了,
A、还有一个缺点,AX5043 最大应该只有17dbm 的输出,在目前国内大家都标配20dbm ,人家功率比你翻了一倍,呵呵,
你如果觉得吃亏了,要弄到20dbm 输出,那就得加一级PA ,成本又上来了、批量良率低了、复杂度提高..... 甚是苦恼。

B、AX 被ON 收购之后,ON 这些白富美的厂家渠道,大家懂的,反正自从ON 收购AX 之后,你要在ON 网站打开并找到AX5043 ,估计都要半小时,呵呵,
实际的采购渠道更加是可想而知了。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忠告,不要使用ax5043。 还是使用常规大量使用的系列,如:si系列 cc系列。

它就像你偶然在某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份葵花宝典一样。
只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测试的文章,你就认为她很美好,感觉相见恨晚。

它小众是有原因的, 不要看那些测试的文章,都是一家之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忠告,不要使用ax5043。 还是使用常规大量使用的系列,如:si系列 cc系列。

它就像你偶然在某个 ...

ax5043有不少人说仅次于SX1278,而且高速状态下比1278还好一点点。

我实测的结果,SX1278真的可以用相当于别人1/10的发射功率达到跟别人一样的距离。
所以我认为1278就是433M的葵花宝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x5043有不少人说仅次于SX1278,而且高速状态下比1278还好一点点。

我实测的结果,SX1278真的可以用相当 ...

使用sx1278就是练葵花宝典,有所得必定有所失。 哈哈哈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x5043有不少人说仅次于SX1278,而且高速状态下比1278还好一点点。

我实测的结果,SX1278真的可以用相当 ...

用过ax5043吗?这个十分之一说的是对比cc系列?si系列?还是ax50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忠告,不要使用ax5043。 还是使用常规大量使用的系列,如:si系列 cc系列。

它就像你偶然在某个 ...

一款产品太小众是一定有原因的,这原因却未必是技术决定的,往往是资本,市场运作等等,无论如何选适合自己的,要综合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ax5043吗?这个十分之一说的是对比cc系列?si系列?还是ax5043?

我没用过5043
我说的十分之一功率是普通的便宜模块,例如SI的。
CC系列我看了手册好像低波特率下面的接收能力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忠告,不要使用ax5043。 还是使用常规大量使用的系列,如:si系列 cc系列。

它就像你偶然在某个 ...

你说的很对的,确实很小众,我比较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有时候打工者也是身不由己

网友:
太小众了,官方文档中提到的例程根本找不到.后续项目遇到问题联系技术支持石沉大海,然后据一位小伙伴透露他们的技术好像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你推荐的软件,用AX8052F100+AX5043 KIT生成的与AX8052F143套件代码一样的。
我想生产SPI读写AX5043驱动 ...

SPI操作寄存器即可

网友E(2017-09-16):
哪位大佬手里有AX5031的模块卖2两个给我,不需要模块本身的性能,我其实只需要板子上面有IC,然后管脚引出来了的即可,我拿来做功能评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哪位大佬手里有AX5031的模块卖2两个给我,不需要模块本身的性能,我其实只需要板子上面有IC,然后管脚引出 ...

评估什么功能,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评估什么功能,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

先感谢!
大概是这样的,本来是想找AX5031或者AX8052F131,反正这两个IC好像RF是完全一样的,后者就是集成了一个8051核。
那么问题是有两个,一个是官方手册上说的数据速率可以到2000k,但是用那个官方的参数配置软件下来试了一下,无论什么模式什么芯片都只能到600k,那么问题来了:是我没有用对软件还是软件的bug没有考虑到这个ic的速度?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用带MCU核的,是不是烧写是一个问题,必须得买官方的那个开发板,然后就有了烧写器了?而不能用通用烧写器来写这个个IC?

然后另外一个附件问题,如果你手里有这个ic的板子,是不是可以帮我试一下,芯片能不能超频到1.2GHz的载波频率呢,或者是看看能超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先感谢!
大概是这样的,本来是想找AX5031或者AX8052F131,反正这两个IC好像RF是完全一样的,后者就是集 ...

抱歉抱歉,看成AX504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抱歉,看成AX5043了;

哈哈,没事。
但是最后那个附加问题能不能帮到我呢?
就是看看正常情况下的芯片,将频率设置在给定的值之外,然后看看能超到什么地方去还可以锁定

网友(2017-10-25):
哎,折腾了几个月,终DK买回来芯片了,然后之前问的技术支持真的石沉大海,压根找不到技术支持在哪里,官方技术支持说不对终端用户只对内部支持,叫我找代理商或者销售商,那些基本上就是转手卖卖的公司能支持个啥啊,转过去就杳无音信了...有谁找到过技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你说的方法你不信,你现在折腾出来了吗?

基本的东西能折腾出来的没有问题,因为所有的这类芯片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但是一些特殊使用必须得靠官方了,
还有那个内嵌8052的IC,很是想用,但是具体的一些细节还是想问一下,没办法无处能问。最终转向了台系芯片,好歹人家遍布全国的官方支持和人员,我都是跟厂家的支持直接面对面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