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学习】Sifteo Cubes 教程 (所有相关资料)

楼主(2017-07-02):
1.关于Sifteo Cubes的介绍大家直接看维基百科和视频

        a. Sifteo Cubes TED演讲视频
        b.官方宣传视频
        c.最重要的是所有代码开源了

                 GITHUB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sifteo/thundercracker
                游戏安装卸载及使用说明:http://pan.baidu.com/s/1dFkozKH

2.通过该项目能学到什么?
        a.C/C++、lua、Makefile等语言
        b.STM32/24LE1单片机学习、STM32、USB升级、swiss(swiss学习价值很高 )
        c.24LE1/24L01无线传输
        d.游戏制作
        e.STM32模拟器(这个很高大上啊--》专门 录了个视频 :sifteo模拟器在Linux下演示几个example
        f. doxgen生成源码文档  (刚好最近项目用这个

3. 关于\sdk\examples下的例子
     官方SDK有14个例子,又翻墙找了点,加上自己写了点一共30个里面还有个很好玩的游戏 Blickets

4.关于教程(后面会陆续更新)
    =========2017-07-02 ========

5.如果还有购买这个滴,点这个链接哈

更新记录:
    =========2017-07-02 00:30 ========
    =========2017-07-02 08:15========
    更新30个例子,含游戏 文件名examples.zip
    =========2017-07-02 09:08========
   添加sifteo cubes的FCC认证资料(网上找的)--->产品级的开源项目

楼主(2017-08-12):
=============2017-08-12 16:10============
更新百度云新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7JDGm

1.添加入门视频教程
2.UNO卡牌游戏

楼主(2017-07-02):
1.配置USB的UDEV规则
step1:查看是否识别出USB
        $ lsusb    //有下列信息表明linux下的USB,
        Bus 002 Device 004: ID 22fa:0105 //sifteo 的USB ID

step2:设置规则
        $ RULES='SUBSYSTEMS=="usb", ATTRS{idProduct}=="0105", ATTRS{idVendor}=="22fa", MODE:="0666", GROUP="plugdev", SYMLINK+="sifteo"'
        $ echo $RULES | sudo tee /etc/udev/rules.d/42-sifteo.rules
        $ sudo restart udev
step3:        最好插拔下USB
    $ ls -l /dev/sifteo #有下列信息表明成功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5 Jul  1 19:20 /dev/sifteo -> bus/usb/002/004

        *在执行swiss工具时,必须执行脚本 sifteo-sdk-shell.sh
2.安装游戏
        $ swiss install myapplication.elf
        $ swiss listen mygame.elf       //这个会有调试信息 LOG() 类似prinf
3.删除游戏
        $ swiss delete --all          //删除所有游戏
        $ swiss delete com.sifteo.sdk.hello //删除一个游戏

4.更新固件
        $ swiss update --init

参考:/sdk/doc/html/device_mgmt.html

楼主:
关于sifteo所有文档,其实大家可以看官方的,很完善,我写的文档基本都参考这个。在thundercracker/sdk/doc/html下

网友:
看演示视频,挺有意思

楼主:
=========2017-07-02 08:15========
    更新30个例子,含游戏 文件名examples.zip

附件太大了,无法上传  改为百度网盘:http://pan.baidu.com/s/1sl4nnUt

楼主:
   =========2017-07-02 09:08========
   添加sifteo cubes的FCC认证资料(网上找的)--->文件名sifteo cubes 2 FCC certification.zip

网友A:
这玩意可以用来干嘛

网友B:
有意思,

歪果仁一般开始上层建筑,更加关注趣味性,

而不是仅仅关注技术本身,关注技术所能带来的可能性

ps:就是有点小贵啊,不晓得有没有替代的开源方案,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

歪果仁一般开始上层建筑,更加关注趣味性,

全部都开源啊! 上面都有GITHUB的下载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可以用来干嘛

对我而言:

1.学习别人产品的交互方式
2.里面的swiss工具,研究价值很高啊;我的项目有 单片机+cortex a9  如果编译个嵌入式swiss工具来管理 单片机的升级,是不是很方便? 有这种想法,不确定可行
3.以前做LCD显示都是下载更新固件 看效果。。。做个LCD模拟器 是不是更方便那?
4.源码。。一丝不挂啥都有了 .。。想咋玩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而言:

1.学习别人产品的交互方式

挺好的。像这种有价值的开源项目,深挖吃透一个,顶得上浮于表面的玩10个开源项目,都有价值

网友:
看了这个玩具的玩法, 创意大于实用性,玩法有点复杂了

网友C:
这个可以有,非常不错,一定要好好学习。

网友D:
有win下的源码编译教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非常不错,一定要好好学习。

所有资料已经重新整理,百度云:http://pan.baidu.com/s/1b3giwI

文章也会陆续更新,一周一篇的样子

网友:
单片机能做成这样 厉害 好好学习

网友E:
有没有把源码 下载下来的  那个网站的代码很难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把源码 下载下来的  那个网站的代码很难下啊!

有滴,看置顶的18楼百度云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滴,看置顶的18楼百度云链接,

感谢,先了解下。感觉很高大上。

楼主:
=========2017-07-13 00:30========
         教程(含视频演示):  USB升级管理(windows),论坛地址
        百度云同步更新

楼主:
=========2017-07-13 07:30========
Sifteo Cubes 之如何编译(LINUX) 论坛地址
百度云同步更新

楼主:
=========2017-07-20 11:24========
上传虚拟机及相关文档

虚拟机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wMKiT

楼主(2017-08-18):
引用 网友D:
有win下的源码编译教程就好了

更新了。。windows下的教程  还有视频教程

楼主:
增加cube(24LE1开发资料)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oECPKb 密码:uift

网友F:
里面的.rst 用什么软件打开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的.rst 用什么软件打开恩?

说下  具体的文件路径  。。。我没关注过这个文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下  具体的文件路径  。。。我没关注过这个文件

thundercracker-1.0.0\docs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undercracker-1.0.0\docs

NOTEPAD 记事本都可打开

楼主:
更新一个图形界面开发游戏的软件 详情 https://sourceforge.net/p/wildflower/wiki/Home/
一个类似超级玛丽的游戏,可以自己设计地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2017-07-20 11:24========
上传虚拟机及相关文档

我想问下,这图是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下,这图是什么软件做的?

思维导图 上图用的xmind

还有个叫mind manager

网友H:
想当的赞,有空了解一下这个神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当的赞,有空了解一下这个神奇的东西

维基百科简介: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fteo_cubes
STM32做的 创意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