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播放视频的时候一直都是慢动作,谁知道怎么办

楼主(2017-07-02):
真是奇了怪了。突然发现我的电脑看视频,不管是用什么播放器看什么视频,都是慢动作的显示。就像是一帧帧的播放一样。
就算是通过浏览器来看优酷等视频,也是一样的效果。大概估计了下,是慢了4-5倍的速度。

但是我的电脑除了看视频不正常,搞其他的都很正常。显卡驱动也很正常。上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更新了一次显卡驱动。更新完成后,看视频就很正常了,我以为就彻底搞定了。
今天打开电脑想再看看视频,结果发现又不正常了。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诡异的情况呢?真是头疼,

网友:
电脑的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关掉硬件加速试试

网友:
安装低版本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网友:
估计是散热口被堵了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独显的话估计显卡接触不良或快挂了,之前有块七彩虹独显就是这样,看视频跟看gif一样

网友:
晶振坏了

网友A:
都不要误导楼主,估计是主机内部电流大,磁场瞬变大造成的局部时空扭曲严重,建议减小电脑CPU 等负荷,加强散热。

网友:
之前试过看QQ视频很慢很慢,同样的视频手机就很流畅,把QQ升级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衣服一直加载不上来

网友:
哟一般都是换播放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要误导楼主,估计是主机内部电流大,磁场瞬变大造成的局部时空扭曲严重,建议减小电脑CPU 等负荷,加强 ...

局部时空扭曲严重,难道楼主用的不是电脑,是时空穿梭机??

网友C:
实际是因为楼主电脑的电子运行速度达到光速,结果导致时间变慢,

网友:
用media paHimem放就卡顿,换了一个播放器,好了。

网友:
看这样子是系统自动更新了显卡驱动,你自己再装一下显卡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衣服一直加载不上来

就服你,你应该生在二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是因为楼主电脑的电子运行速度达到光速,结果导致时间变慢,

不是电脑运行速度到达光速,是楼主的神功突破了,大脑接收速度太快了

网友:
换浏览器

网友:
如果不是高温引起的问题,可以更新一下所有的视频解码器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21楼说的对,估计是视频解码相关的配置和程序有问题,可以先试试安装一些最新版的自带各类编解码器集合的视频播放软件试试。

网友:
我的T420   I5-2520   8G 内存。
用迅雷/MP/腾讯视频/  也老是卡。 CPU 100% 的占用情况。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我的电脑是元旦买的,i7-6700k的芯片,16g内存,240g nemv ssd。用的显卡是芯片里面自带的核显。温度30多度,cpu占用率百分之几很低的。我电脑配置还挺好。能想到的地方我都想过了。除了系统不是我自己装的,实在没办法也只能重装系统了。也不知道重装了有效果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元旦买的,i7-6700k的芯片,16g内存,240g nemv ssd。用的显卡是芯片里面自带的核显。温度30多度 ...

骚年换potplayer保你不卡。

网友:
我之前就是开了硬件加速,卡成狗~关了就正常了。

网友:
我开不开硬件,都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要误导楼主,估计是主机内部电流大,磁场瞬变大造成的局部时空扭曲严重,建议减小电脑CPU 等负荷,加强 ...

"局部时空扭曲严重"
这个厉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骚年换potplayer保你不卡。

试了,一样要卡。
开始正常,过一会就卡了。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也许平时: 内存占用都在50% 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样要卡。
开始正常,过一会就卡了。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那你cpu过热了。好好涂一遍硅脂吧。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搞不定就重装系统,还能咋地

网友:
楼主你赶紧向前水平抬起左臂或右臂,然后用中指去够自己的手掌根部,手心向上和向下都无所谓,嘴里同时念着“兹,兹”,看看你面前有没有纤维出来,如果没成功,记得多试几次,我上回也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你cpu过热了。好好涂一遍硅脂吧。

果然平时稍微一用,20-30% 的CPU ,温度都在90多度。
只是看起来T420 弄硅脂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然平时稍微一用,20-30% 的CPU ,温度都在90多度。
只是看起来T420 弄硅脂有点麻烦。 ...

t系列的还算比较好拆,你应该是把键盘抠掉就能清灰了。家用系列的只能扔了,无解。想当年拆一宏基家用本,找了一丰圈也没找到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