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高速驱动,网上看了推挽元件有点多,我直接光耦驱动附图

楼主(2017-07-02):
根据网上的图片我改了下,在mos管一边增加一个电阻和二极管,这样可否

网友A:
如果开关频率是250HZ不建议这么使用,栅极关断时间太长,有一段时间mos工作在放大区。会有很大的耗散功率,mos可能会热失效

网友:
如果用于电机驱动4k左右的开关频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关频率是250HZ不建议这么使用,栅极关断时间太长,有一段时间mos工作在放大区。会有很大的耗散功率, ...

你是说电路频率达不到高频?如果把光耦改高频光耦呢

网友:
2楼是说栅极电荷是通过10K电阻泄放的,导致关断时间过长。用推完驱动吧

网友:
你是因为两侧要隔离才用的光耦吗?光耦输出那里你接10k上拉后接一片cd40106非门,非门的六个输入并一起,输出也并一起增加驱动再去驱动mos管。一般高速光耦供电达不到12v这么高。

网友:
高速起码要推挽啊

网友:
楼主这图,高速不行

网友:
不好,这个放电速度还是慢了,可以用个PNP三极管和二极管配合加速放电

网友:
关断太慢,楼上的方法可行,如果驱动不用隔离的话干嘛不直接推挽?这样还省成本

网友:
要加三极管加速放电。

-------------
加个图,C10、R28可拿掉,R27要根据光耦驱动力适当调整:

网友B:
不差钱的话,用一个HCPL-3120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话,用一个HCPL-3120就搞定

ULN2003这种,驱动NMOS频率可以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