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50MM长的光栅加传感器,定位精度在0,1UM左右的

楼主(2017-07-02):
公司有台设备需要精确定位,需要一个测量距离为50MM长的光栅加传感器,定位精度在0,1UM左右,差一点也可以接受,反正最终重复精度能达到1UM就行了。请熟悉的坛友推荐一下,散件,直接带控制板最好了。

网友:
磨床光栅尺

网友:
雷尼绍(字数补丁)

网友:
海德汉、三丰。

网友A:
有的,就是价格不知道能否接受。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8rgp8258a1

网友:
雷尼绍,0.1um,好像整套2000,这么高的要看你的驱动器,最好还是干涉仪补偿一下,50mm差3um很正常

网友:
精度0.1um,超过光学极限了吧,有可能吗

网友:
重复精度1um都很困难了。不仅仅是光栅尺的问题,机械上也很难达到,这对恒温已经有要求了。海德汉吧,光栅尺他家是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f30a53fT0HB9M&id=538553057517&_u=28rgp8258a1

东西不错,只是只有4件了,很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就是价格不知道能否接受。

啥价格?分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