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触摸圆环怎么画

楼主(2017-07-03):
如图。

我想画一个这么大的过孔,然后画线隔开三个区域。
还是,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毕竟画这些线我画得三个不一样大小。

网友:
用keepout属性加覆铜来实现,keeptout线条可以在cad画好导入

网友:
过孔不是把3个区域连一起了吗?

网友:
用toplayer画出轮廓.然后转换为铺铜

网友:
CAD  导入  设置图层

网友A:
画线工具,画一个,复制三个,怎么会不一样呢,,顺便问一下,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我都是真接实心的圈

网友:
CAD导入时王道。

网友:
这个是  滑动触摸。。不是简单的 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线工具,画一个,复制三个,怎么会不一样呢,,顺便问一下,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我都是真接实心的圈 ...

这应该是三个按键,可以检测圆形滑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三个按键,可以检测圆形滑动的吧

  没注意看,确实是三个按键

网友:
用CAD做好图,导入DXF,这个一般方案商一般都有封装库给你的。

网友:
学习了!可以检测圆形滑动的

网友C:
你要求高不高,1我可以用PS抠图帮你转AD格式文件,2 我看了就是3个大小圆相切做的,你要是不知道尺寸我用PS用辅助线帮你测下大小然后CAD帮你画下。。。。你要是确实要用这个焊盘的话,回复我晚上给你画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求高不高,1我可以用PS抠图帮你转AD格式文件,2 我看了就是3个大小圆相切做的,你要是不知道尺寸我用P ...

善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求高不高,1我可以用PS抠图帮你转AD格式文件,2 我看了就是3个大小圆相切做的,你要是不知道尺寸我用P ...

厉害了,这位兄弟。。。
我刚在ST资料里找到的PCB文件了。已经画好了。。不过还是感谢你的热心,佩服。。这玩意真不好画。

网友:
还有种更简单的办法,把上面那个图片稍微修改下,然后用,用生成logo的办法导入图片,生成的时候要选择top-layer。

网友:
还有一点要提醒楼主:如果是去外面打样的话,还要画阻焊层,不然全被绿油盖住了就悲剧了

网友D:
盖住就盖住。不是电容触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这位兄弟。。。
我刚在ST资料里找到的PCB文件了。已经画好了。。不过还是感谢你的热心,佩服。。 ...

弄好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盖住就盖住。不是电容触摸么?

对啊,CT触摸STM8L,绿油应该不影响的。

网友:
好巧妙的设计

网友(2017-08-16):
这个是电容触摸按键,这个是滑环,做好后试试湿毛巾啥效果。这个是触摸按键的一大杀手。

网友:
楼上的湿毛巾测试,估计无解

网友:
请教下,一直没理解,为何要做出犬牙交错的形式?增加滑动接触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