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ATT7039的校表

楼主(2017-07-03):
最近要用ATT7039做个计量插座,测量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和电量,精度1%到2%左右。其它程序部分差不多了,可是最后要进行校表操作。请问坛了里的各位,要如何校表?一定要用功率源吗?精度不高的情况下能否有其它的替代方法?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定性的看看的话,自己随便找几个不同性质、不同功率的设备,再买个好一写的电度表对比一下就行了呗?如果是产品,需要量产的话,还是得有标准设备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定性的看看的话,自己随便找几个不同性质、不同功率的设备,再买个好一写的电度表对比一下就行 ...

感谢回复,是要考虑量产的,因为精度求不高,目前也没有现成设备,看过之前的老贴子说可以用其它的代替方法,所以才想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