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CAN总线芯片到货,价格还不错,

楼主(2017-07-03):
继ST和ATMEL 单片机之后 现在和大量的CAN总线芯片价格到货,价格都还不错,欢迎购

另外如果你们现在用到系列我们没有的,欢迎留言 我们会弄好这个系列以后,下一个主攻大家留言的系列

简单的列了一下 can总线型号,由于时间问题,还有很多就不列了。
SN65HVD233DR
PCA82C251T
ISO1050DUBR
TJA1055T/1
TJA1055T/C
SN65HVD251DR
SN65HVD232DR
TJA1040T/CM
MCP2515-I/SO

网友A:
ISO1050DUBR         TI        16+/17+        SOP-8        2500

1 ~10 片
11 ~99 片
100 + 片  分别为

7.0元
6.7元
6.1元

价格确实不错 立创单个13,100个卖10元。。你们好好做吧

网友B:
>深圳市万电联科技有限公司
Is this the same company as zxj?

网友B: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JA1040T/VM" and "TJA1040T/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圳市万电联科技有限公司
Is this the same company as zxj?

深圳市万电联科技有限公司,是属于我们认证过的第三方公司,请放心购买,他们货是放到我们的仓库里面,我们统一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O1050DUBR         TI        16+/17+        SOP-8        2500

1 ~10 片

好货,好价格,能否长期稳定供货?

网友:
帮忙找一下:
DSPIC33EP32GS504
DSPIC33EP32GS502
这两个料,谢谢您。

网友:
ISO1050芯片价格确实不错,别的没用过。

网友:
我也在用ISO1050,不错

网友B:
I don't think weight is the major dif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JA1040T/VM" and "TJA1040T/CM"?

官方回复是,环保参数不一样, 找了很多资料 没有明确说明 区别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 don't think weight is the major difference.

最大的区别是晶圆厂不同, 现在主推的是 TJA1044, 可以不用共模电感,能过 EMC 认证。

网友:
They are both TJA1040. It is not the TJA1044 VS TJA1040.

网友D(2017-08-08):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区别是晶圆厂不同, 现在主推的是 TJA1044, 可以不用共模电感,能过 EMC 认证。 ...

TJA1044 与 1050,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TJA1044 与 1050,哪个好?

没有好或者不好的说法, 下面是替换关系,  所以推荐所有还在使用老型号的,都替换成新的型号,价格会更便宜一点,而且都是 pin to pin 的。

TJA1050/1051 => TJA1057                基础can收发器,  TJA1057 是第三代 CAN 收发器。使用 TJA1057T 可以省掉共模电感
TJA1040/1042 => TJA1044                带休眠功能的收发器, 现在是 1044,  可以省掉共模电感。
TJA1041=>TJA1043                        带睡眠功能的收发器, 现在使用 TJA1043.

PS: 如果有对 NXP 器件的需求,请联系我。

网友(2017-09-21):
>TJA1040/1042 => TJA1044                带休眠功能的收发器, 现在是 1044,  可以省掉共模电感。

When the 1042 was first released, it is claimed to replace 1040 without common mode choke.
Now I am curiou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JA1044 and TJA1042?

网友E:
对的,NXP现在推荐使用TJA1044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的,NXP现在推荐使用TJA1044

用了TJA1044,怎么一直没有发送成功

网友:
SN65HVD230 这个月要采购5000片,嘉立创价格太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了TJA1044,怎么一直没有发送成功

不太了解你的硬件。我之前一直用STM32F103和TJA1040,现在NXP说替换为TJA1044,我直接替换就可以用了,其他地方没有改动。

网友:
希望给一个选型手册,各有什么优缺点,方便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了解你的硬件。我之前一直用STM32F103和TJA1040,现在NXP说替换为TJA1044,我直接替换就可以用了,其 ...

硬件很简单,就按照tx连tx,rx连rx ,stb接地。可否给个能调通的例程。我下午调试下,之前是另一个同事搞的,没出来

网友:
搞了半天是没接终端电阻,一直卡到Error_Handler那,接了个电阻立马在串口出数了。两个CAN,一发一收,串口打印

网友G:
没备货磁隔的ADM3052/3/4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备货磁隔的ADM3052/3/4呀

你要的货ADM3052已经备了,欢迎来采购下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的货ADM3052已经备了,欢迎来采购下单

效率!
建议备点ADM3053,内置隔离电源的(EMI要按应用笔记来设计),看还受市场的欢迎~

网友H(2017-11-21):
第一次进这个版块,不知道怎么查价格,冒昧问一下:ADM3052多少钱啊?

网友:
哦,还有ADM3053...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进这个版块,不知道怎么查价格,冒昧问一下:ADM3052多少钱啊?

直接登录我们网站 输入型号 点击搜索就可以啊,我们网址是 www.zaixinjian.com

网友(2018-01-07):
TJA1042: Suitable for 12V and 24V system.
TJA1044: Optimized foruse in 12V automotive systems.

网友:
>哦,还有ADM3053...
1 ~10 片: 125.0元
11 ~99 片: 115.0元
100 + 片: 108.0元

I have ordered a few thousands directly from the ADI factory for around USD$5.5.
It will be delivery to my warehouse in Aug-2018.
I will try to send some to ZXJ.
Hopefully, the price will be lowered.

网友:
这么多型号有什么区别呢?有没有针对过cs射频传导实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