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内的电磁阀,继电器等能承受国外(240V交流...

楼主(2017-07-03):
     各位大侠,本人工控小白,
     不清楚国内生产的电磁阀,继电器等(耐压值为220V),能承受澳大利亚(240V交流电)?
     如果不行,
    1.是要变压器降压到国内220V?
    2.是要订做电磁阀,继电器吗?

网友A:
如果电压升高,电流会变大,发热会变大。线圈温度超高会烧毁。

网友:
一般地,电磁线圈的耐受性是较高的。
在AC电源,220V与240V基本是相容的,不需要特别处理,除非你的电路是特别处理的电路,只接受AC220V而不接受AC240V。

网友:
国内生产的可能220V都会有些质量问题
所以你要240V,要同厂家沟通好,自己也要做足测试工作

网友B:
放心了,国内电压长期在240Vac(至少我们小区是的).
你需要担心的是国外不会到240+20=260Va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升高,电流会变大,发热会变大。线圈温度超高会烧毁。

是的,因为国内用的材料参差不齐,所以挺担心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我们这里电压经常上245的,很正常。最低195,也很正常。所以做东西的时候测试范围是185-255之间都有测试是否正常,温升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了,国内电压长期在240Vac(至少我们小区是的).
你需要担心的是国外不会到240+20=260Vac吧?!! ...

听外贸的人说国外电压都非常稳定,实际上可能情况更糟的。

网友:
搞个变压器升压到260实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心了,国内电压长期在240Vac(至少我们小区是的).
你需要担心的是国外不会到240+20=260Vac吧?!! ...

看哪里用的了。我家里曾经用过液压电磁阀,线圈基本上几分钟就烧烂。

网友:
先自己做下环境实验,看情况再下结论

网友C:
只要是品牌的你用用220V的基本没问题
但如作为产品,绝对不行
举例先到 阿里巴巴把需要的材料型号找出来,或找个手册把需要的型号找出来,找代理商就可以了

attach://378990.jpg
这是阿里巴巴上找的 LC1D25U7C 施耐德三极接触器 - 25A ,240V

网友D:
串个电容就行了,400v,0.1uF-0.2uF可以驱动,我试过,

网友:
240继电器接触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品牌的你用用220V的基本没问题
但如作为产品,绝对不行
举例先到 阿里巴巴把需要的材料型号找出来, ...

谢谢大侠,是的,为了安全还是找品牌商靠谱!

网友:
  2.是要订做电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是的,为了安全还是找品牌商靠谱!

不谢忘了说明 这只是一个种必须找240V的路
还有一种是 所有电磁阀 继电器 都用24V的就可以了
这样只要增加个240V转24V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进口继电器线圈都是标220-240vac

网友:
买个可调变压器试试就知道了,不隔离的很便宜

网友:
一般电网波动会有10%,所以240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要问的, 究竟是触点耐压呢? 还是线圈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个电容就行了,400v,0.1uF-0.2uF可以驱动,我试过,

你真的串过? 线圈电感量多少?

网友:
不行的,中国变压器次级电压400v 上下5%浮动,正常相电压是240v 左右
到了澳大利情况是与中国相同,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