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轻松玩转ARM K6》0的UART代码,没输出!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7-03):
用的是《轻松玩转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基于kinetis k60》的UART代码,只是把串口3改为串口1,没有输出。
跟进去可以看到代码执行了,就是没输出!求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下面上代码:
void main()
{
    char ch=0xaa;
    led_init(LED0);                         //初始化LED0
    led_init(LED1);                         //初始化LED1
    gpio_init (PTB3, GPO,0);
    uatr_rt_en(UART0_TX_EN);
   // DELAY_MS(10);
    printf("\n野火初学123论坛:www.chuxue123.com"); //uart_init(UART0,115200);     //初始化串口(由于 printf 函数 所用的端口就是 UART3,已经初始化了,因此此处不需要再初始化)
     //uart_init(UART0,115200);     //初始化串口(由于 printf 函数 所用的端口就是 UART3,已经初始化了,因此此处不需要再初始化)

    uart_putstr    (UART0 , "\n\n\n接受数据,并进行发送:");         //发送字符串
    uatr_rt_en(UART0_TX_EN);
    while(1)
    {
       /* if(uart_query(UART0) != 0)                                 //查询是否接收到数据
        {
            uart_getchar (UART0,&ch);                               //等待接收一个数据,保存到 ch里
            uatr_rt_en(UART0_TX_EN);
            DELAY_MS(10);
            uart_putchar(UART0, ch);                                //发送1个字节
            printf("\n野火初学123论坛:www.chuxue123.com");
            DELAY_MS(10);
            uatr_rt_en(UART0_RX_EN);
            led(LED0, LED_ON);                  //LED0 亮
            led_turn(LED1);
        }

        if(uart_querychar (UART0, &ch) != 0)                        //查询接收1个字符
        {
            uatr_rt_en(UART0_TX_EN);
            DELAY_MS(10);
            uart_putchar(UART0, ch);                                //发送1个字节
            DELAY_MS(10);
            uatr_rt_en(UART0_RX_EN);                              //发送1个字节
            led(LED0, LED_OFF);                 //LED0 灭
            led_turn(LED1);
        }*/
        /*
            uatr_rt_en(UARTn_TX_EN);
            DELAY_MS(10);
            uart_putchar(UART0, 3);                                //发送1个字节
            DELAY_MS(10);
            */
        //注:上面两个 if 的实现功能都是一样的。

        //uart_getchar 和 uart_querychar 的区别在于 ,前者 需要等待接收到数据,后者查询是否接收到,接收到就接收,接收不到就退出
        led(LED0, LED_ON);                  //LED0 亮
        led_turn(LED1);                     //LED1翻转
        //uatr_rt_en(UART0_TX_EN);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uart_putchar(UART0,'A');
       // uart_putstr    (UART0 , "\n\n\n接受数据,并进行发送:");         //发送字符串
        //uatr_rt_en(UART0_RX_EN);
        led(LED0, LED_OFF);                 //LED0 灭
        led_turn(LED1);                     //LED1翻转
        DELAY_MS(500);

    }
还有另外一处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