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ForSTM8已更新至3.10版,支持即将上市的STM8S001。

楼主(2017-07-03):
3.10版本的更新日志:

Updated IDE

The IDE has a new graphical profile, enhancements to window management and docking, customizable toolbars, a revised Information Center, and new tutorials.

Extended functionality in C-STAT

The static analysis tool C-STAT has been extended with approximately 150 new checks including 90 new MISRA C:2012 checks and two new packages of checks. There are also new options to enable or disable the false positives elimination phase of the analysis and to exclude files from the analysis. C-STAT message suppression can now be controlled by directives placed in comments in the source files.

Added support for new devices

Complete device 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new devices: STM8S001J3, ASTWBC5V,STWBC, STWBC-EP, STWBC-MC, STWBC-WA

Updated user documentation

The ID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Building Guide and the C-SPY Debugging Guide have been updated to reflect the product changes.

官网下载连接点我

坛子里之前的河蟹工具依然可以用!

网友A:
麻烦楼主河蟹贴上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河蟹贴上来嘛

自己找一下呗

网友:
下载,准备stm8s001

网友B:
没看出来多大的更新,居然更新了这么大一个版本号,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多大的更新,居然更新了这么大一个版本号,先谢过了~

界面的UI变了,看惯了扳手和起子图标的一开始可能还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河蟹贴上来嘛

河蟹工具,解压密码:1243

网友:
感谢分享!
IAR是目前最好的STM8开发环境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河蟹工具。

网友C:
楼主,这是64位系统的吗?

网友D:
哪里有消息说001什么时候上市吗。再者下面这些芯片是啥,之前一直查不到ASTWBC5V,STWBC, STWBC-EP, STWBC-MC, STWBC-W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64位系统的吗?

64位的可以用,我就是win10 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消息说001什么时候上市吗。再者下面这些芯片是啥,之前一直查不到ASTWBC5V,STWBC, STWBC-EP, STWBC-M ...

据官方消息,该芯片将于2017下半年开始量产.

可查看STM8社区的这个帖子

后面那些型号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关注过。

网友:
更新真快,感觉完全跟不上节奏啊

网友:
看这更新信息,如果不用新的芯片,没啥区别呀

暂时还是保持老版本用着吧

网友E:
xp装上不能打开啊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xp装上不能打开啊 怎么回事?

XP上没有测试过,可能不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XP上没有测试过,可能不支持。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32位版本的,我在iar官网找不到下载链接啊

网友E:
怎么激活啊  安装目录没有激活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32位版本的,我在iar官网找不到下载链接啊

iar没有64位专版的,本身就是支持32位的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激活啊  安装目录没有激活文件

河蟹工具看8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没有64位专版的,本身就是支持32位的安装的。

我感觉要用。net框架,但是我装了4.0的框架貌似不够啊

网友:
只要编译器不大改,一切都好说!!!!上次好像编译器都大改了。。。。导致所有工程需要重新建立一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河蟹工具,解压密码:1243

安装后,和谐后,打开提示没有库的源文件。

没有库的源文件。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安装后,和谐后,打开提示没有库的源文件。

本来就没有,花钱买key才有源文件的

你不需要iar的库的源码

网友:
真是搞不懂,xp用不了啊,不知道要装哪个版本的.net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就没有,花钱买key才有源文件的

你不需要iar的库的源码

貌似arm有的!!!同样的破解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后,和谐后,打开提示没有库的源文件。

买正版的就有,话说库也用不上吧,反正我是没用过。

网友:
感觉真的老了,都跟不上这变化了

楼主:
更新下载地址

网友H:
这个版本仿真STM8怎样查看芯片寄存器,旧版本能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版本仿真STM8怎样查看芯片寄存器,旧版本能查看的。

尴尬的是我也在找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尴尬的是我也在找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view-registers-随便开个register1,默认是显示CPU registers,在空白处右键点一下选view group就可以查看别的寄存器了

网友:
感谢分享   IarForSTM8 3.10版

楼主:
引用 网友I:
view-registers-随便开个register1,默认是显示CPU registers,在空白处右键点一下选view group就可以查 ...

谢谢指导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最近项目需要正需要研究STM8

网友J(2017-08-02):
感谢分享,刚用上2.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分享,刚用上2.1。

老版本的话用2.3的比较好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版本的话用2.3的比较好点

哪里有2.3?能分享一下吗?
找了度娘只有2.2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哪里有2.3?能分享一下吗?
找了度娘只有2.2

不好意思,记错了,是2.2.03版本的。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VKG04n 密码:mqrs

网友:
想用 stm8s001,但不想升级IAR 到3.01   习惯了2.2.3 版本  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
        CLK_SWCR|=0x02; //开启切换
CLK_ICKR|=0x01; //开启内部HSI
while(!(CLK_ICKR&0x02));//HSI准备就绪
CLK_SWR=0xe1; //HSI为主时钟源
while((CLK_SWCR & 0x01)==0x01);//等待切换完成
CLK_CKDIVR=0x00; //HSI不分频
CLK_SWCR&=(~0x02); //关闭切换

为什么我在IAR软仿真里面,HIS一直准备就绪不了,有人遇到吗?

网友K:
安装后发现无法直接查看寄存器了,ARM版本的更新后也是,所以还是安装会老版本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了之前一直用1.4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安装后发现无法直接查看寄存器了,ARM版本的更新后也是,所以还是安装会老版本了 ...

可以查看的,具体方法请查看48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安装后发现无法直接查看寄存器了,ARM版本的更新后也是,所以还是安装会老版本了 ...

网友:
感谢提醒。还有就是有没发现使用新版本,调试的时候下载要稍微久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查看的,具体方法请查看48楼哦。

感谢提醒

网友: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static u8 a = 0;

    mcu_init();

    for (;;)
    {
        a++;
    }
}

iar依然是一条INC指令解决的问题,拆成三条,好失望:

//    7 void main(void)
//    8 {
//    9     volatile static u8 a = 0;
//   10
//   11     mcu_init();
main:
        CALL      L:mcu_init
//   12
//   13     for (;;)
//   14     {
//   15         a++;
??main_0:
        LD        A, L:`main::a`
        INC       A
        LD        L:`main::a`, A

        JRA       L:??main_0
//   16     }
//   17 }

我还是继续STVD+COMSIC好了
  21  0000               L3_a:
  22  0000 00                dc.b    0
  63                     ; 7 void main(void)
  63                     ; 8 {
  65                         switch    .text
  66  0000               _main:
  70                     ; 11     mcu_init();
  72  0000 ad04              call    _mcu_init
  74  0002               L13:
  75                     ; 15         a++;
  77  0002 3c00              inc    L3_a
  79  0004 20fc              jra    L13

网友E:
stm8真是个奇葩啊,按照速度最高优化,竟然能够把以下代码优化成如此匪夷所思
char a ,b
(a & 0xf0) == 0x40  变成了 a == 0x40
b = a & 0xf 变成了 b = a;

令人难以置信啊,iar不是吹优化牛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E:
stm8真是个奇葩啊,按照速度最高优化,竟然能够把以下代码优化成如此匪夷所思
char a ,b
(a & 0xf0) == 0 ...

这么严重问题!!太坑了,出现的问题会莫名其妙的!

xp能用这个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严重问题!!太坑了,出现的问题会莫名其妙的!

xp能用这个版本吗? ...

xp不能用这个版本,不过我说的问题是开最高优化并且是速度,只要不是速度优化就没有问题

网友(2017-10-30):
感谢, 论坛里慢慢的都是干货

网友:
marK  IarForSTM8 3.10版,支持即将上市的STM8S001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