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推荐一个DCDC降压的芯片,输出12V2.0-2.5A

楼主(2017-07-03):
现在需要一个DCDC降烟芯片,输入16V,输出12V2.0A-2.5A,最好是2.5A,找了半天没有发现合适,MPS的

网站看了半天,网速太慢,型号多达几百个,头晕了都,估计全部看完也不知道那个常规一些,哪些好买,

没办法,希望用过的兄弟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A:
不差钱  上凌特啊 。
电源方面 凌特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就没有厂家能够满足了。

网友B:
用条件选型啊,常见的MP2303就可以。

网友C:
矽力杰8705,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MPS官网输入参数可搜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条件选型啊,常见的MP2303就可以。

同意,用这个就好

网友:
MP1584,3.5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  上凌特啊 。
电源方面 凌特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就没有厂家能够满足了。

LTC的东西我一般都是用在要求比较极限的地方,还有对成本没有要求的,

比如,很小的空间要求做很大的功率,其他地方没有用过,也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条件选型啊,常见的MP2303就可以。

MP2303刚刚看了下,看起来是不够的,SO-8的封装,内置MOS,最大做一个5V3A的还可以,

12V2A肯定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矽力杰8705,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8705找了半天没找到规格书,从网上的简介看好像是个LED驱动IC?

楼主:
1548和2303类似,2303是同步的,这个不是,规格书最大3A,也只能做到最大5V/3A

12V2A不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P2303刚刚看了下,看起来是不够的,SO-8的封装,内置MOS,最大做一个5V3A的还可以,

12V2A肯定不行了。 ...

去淘宝买KIS-3R33S拆机模块(用MP2307)来测试,改变内部的电阻就能调压。

网友:
茂达的apw7080,4A, 26V, 380kHz, A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48和2303类似,2303是同步的,这个不是,规格书最大3A,也只能做到最大5V/3A

12V2A不够的。 ...

只能做到最大5V/3A?怎么确定的?MP1584和MP2303都是可调输出的DCDC。

网友E:
MP2303的3A是指内部的MOS管电流吧,和电压也相关?我实测5V可以输出4A都没有保护,不过只短暂测试十来秒,已经很热了,电感功率不够,2A都发热很厉害,效率没上去。

网友:
LM2576
系列开关稳压集成电路的主要特性如下:
●最大输出电流:3A;
●最高输入电压:LM2576为40V,LM2576HV为60V;
●输出电压:3.3V、5V、12V、15V和ADJ(可调)等可选;
●振东频率:52kHz;
●转换效率:75%~88%(不同电压输出时的效率不同);
●控制方式:PWM;
●工作温度范围:-40℃~+125℃
●工作模式:低功耗/正常两种模式可外部控制;
●工作模式控制:TTL电平兼容;
●所需外部元件:仅四个(不可调)或六个(可调);
●器件保护:热关断及电流限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LTC的东西我一般都是用在要求比较极限的地方,还有对成本没有要求的,

比如,很小的空间要求做很大的功 ...

LM2596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芯片体积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做到最大5V/3A?怎么确定的?MP1584和MP2303都是可调输出的DCDC。

以前用过,5V3A就到极限了,刚才问了原厂,FAE也是一句话否决这两个,

这两个芯片本来效率也不高,不可能这个封装做一个20多W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2596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芯片体积大点。

2576和2596以前用过,那就是个火炉,何况还有个大电感,我在来个两路,想想都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2303的3A是指内部的MOS管电流吧,和电压也相关?我实测5V可以输出4A都没有保护,不过只短暂测试十来秒, ...

是的,内部MOS的电流,实际输出12V2A的话,不可能做到的,封装太小了,散热功率不够

估计5分钟后,焊盘都会融化,毕竟效率也在这里,问过好几个原厂了,8个脚的芯片,没有一家

敢推荐用的。

楼主:
联系了MPS原厂,只推荐了一个MP1655,还在找规格书,他们也说要求太高,没有合适的,

内置MOS的都是做5V用的。

网友G:
那可以考虑外置mos的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可以考虑外置mos的型号啊。

找一圈不行的话,只能找外置的了。

网友H:
找外置MOS的型号吧,这个功率不小,SOP应该是搞不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外置MOS的型号吧,这个功率不小,SOP应该是搞不掂的

是的,内置的应该不够,大家推荐的大多都是内置MOS的,我找个效率高点的试试先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找外置MOS的型号吧,这个功率不小,SOP应该是搞不掂的

这个芯片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能否满足要求?

应该也是不行的,数据手册标称的是3.3V输出的时候可以达到4.5A,没有任何地方说明12V输出还可以持续4.5A
从效率曲线上面看,16V降压到12V2.5A,效率大概在90%,那么损耗就有3.3W,如果70%的损坏在芯片内部,那么芯片的损耗就有2.3W
按照标称的热阻值粗略计算都有上百度的温升,ESOP8应该也是搞不掂的

网友I:
AOZ1284  不过这个不是同步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能否满足要求?

同步整流的,发热应该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AOZ1284  不过这个不是同步整流的

和楼上几位大哥推荐的基本一样的,都是8个脚,降压的,甚至脚位也差不多,

看来8个脚还是挺多的,激活做电源的每家都有这个,而且脚位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也是不行的,数据手册标称的是3.3V输出的时候可以达到4.5A,没有任何地方说明12V输出还可以持续4.5A

感谢大师!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些8个脚的降压IC这么多,但是没有那个效率高的,我本来想找个效率高的试试

看来没啥必要了,这个效率,还不如用一个3843+MOS+肖特基,应该也可以做出来93%以上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些8个脚的降压IC这么多,但是没有那个效率高的,我本来想找个效率高的 ...

你想多了,这个效率已经不错了,用3843加MOS出不来那么高效率的,只是散热更均匀,好处理而已

网友:
MP1584, 3A,最常用

网友:
TPS54331   TI老料

网友:
TI老料TPS54331

楼主:
感谢推荐,和楼上的MP1584一样的芯片,不够的。

网友:
以前MP2315 做过12.6V 2.2A三串锂电池充电器没有问题,效率很高,不过注意输入电压,虽然MPS标称芯片能达到90%以上的占空比,但有时输入电压低了就输出不了12.6V了,当时我的输入时18-19V左右

网友J:
像MP1584,MP1593之类的非同步整流芯片,效率比较低,很难达到标称的3A,实际用MP1593做的产品,USB输出最大输出5V2.5A,输出5V3A时过一段时间就会过热保护,如果输出12V就更难了,所以建议使用同步整流的如MP2315之类的芯片,效率高,发热小,芯片很小,但够用。

网友:
以前刚用过TPS54560做12V5A,不知者个能不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像MP1584,MP1593之类的非同步整流芯片,效率比较低,很难达到标称的3A,实际用MP1593做的产品,USB输出最大 ...

昨天联系了MPS,推荐了一个MP2225,5A的,我看着还可以,正在准备要样品,你推荐的这个我现在去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昨天联系了MPS,推荐了一个MP2225,5A的,我看着还可以,正在准备要样品,你推荐的这个我现在去看看。 ...

AP1501A 汽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AP1501A 汽车用。。

已看过,效率低,且体积过大,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推荐,最终选择了MP2225,wwkkww兄弟推荐的2315和2225基本一致,除了2315多一个AAM的功能,所以算是最接近的了,

另外,顺便总结一下,很多人推荐的2596,2576,AP1501等等,封装大,电感大,效率不高,我的外壳也装不下这么大,就算装下了,散热也

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一般也不喜欢用这类芯片,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小巧的东西,如果真有这么大的空间,客户还想做个50W的;

    剩下的朋友们推荐的基本都是SO-8的这种降压芯片,很多公司都有,甚至很多都是PIN对PIN的,但是这些片子,做个5V/2A还可以,如果做到

12V2A,那真会热死,不是规格书写的3A就能到3A,功率大了,就算效率不变,发热量也会很大,这个封装一定不够;

    最后选的这个MP2225,TSOT-8,封装更小,但是标称5A的,内置的MOS内阻也小,等到样品和DEMO板子到了,我会将测试结果再次公布,以

感谢兄弟们热情的推荐。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推荐,最终选择了MP2225,wwkkww兄弟推荐的2315和2225基本一致,除了2315多一个AAM的功能, ...

这么小的封装,感觉有点悬啊,输出12V/2.5A时,效率97% ,损耗0.9W,热阻100度/W,芯片温度估计也快10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小的封装,感觉有点悬啊,输出12V/2.5A时,效率97% ,损耗0.9W,热阻100度/W,芯片温度估计也快100度 ...

这么大的输出,效率也不到不了97,想办法输入电压再低一些,应该95就顶天了,另外热量不光是芯片,

电感也会分一些。

网友M:
MP2225的耐压只有18v。你这用于16V输入不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MP2225的耐压只有18v。你这用于16V输入不安全吧?

极限耐压20V,并且输入已经改成了15V,确实有点勉强了。

网友N:
GS92A3    能到 8A 应该够劲爆了吧

宽输入电压范围:3 v ~ 28 v

可调0.8 v ~ 20 v输出范围

输出负载范围宽:0到8A

负载输出电压精度±1%

楼主:
引用 网友N:
GS92A3    能到 8A 应该够劲爆了吧

晕了,这个用过,上次看同事做了一个5V5A的车充方案,就是用的这个,赶紧了解下去。

网友(2017-08-08):
推荐一个绝对可用的,深圳诚信微的CX8571,外置MOS管,同步整流,最大输出功率40W,12V输出可达3A以上,亲测可用。12V 2.5A输出发热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