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拉人的小车

楼主(2017-07-03):
在网上找到一个图片(见下图)
能拉人的小车
搜索了很久
没找到出售这样的小车的
没办法了

现求助:
哪位坛友可以对外定做
或者知道有定做的地址
请跟帖
最好能上点图片
谢谢啦!

网友:
这个太容易划伤小朋友了,容易毁容

网友:
老实买玩具车吧 做不划算的。

网友:
这车估计自重都不会少,电池能撑多久?不过话说这创意还是不错的,蛮扎实的感觉!

网友:
太没安全意识了

网友:
这些不锈钢披风看着我都怕了,还给小孩玩?

网友:
我们工厂的台车也是用这种原料做的,切起肉来不要太快,手被划伤了多少次都不知道

网友:
怎么看着人和车的比例那么不协调呀

网友:
小朋友长太快,这小车能用半年就不错了

网友:
在外面找个不锈钢加工的,给size肯定可以给你做。看工钱的问题

网友:
太不安全了吧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
我发的那个图片
只是一个示意图
真的要做的话
1。轮子要改成履带
2。铁皮车厢要改成木制或塑料
3。大致的尺寸我提供
。。。。。。

网友:
有小孩玩的那种大型玩具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
我发的那个图片
只是一个示意图

看你的预算,曾经做过一个成本在10000+的

网友:
建议用木头的,安全系数要高些

网友:
还能再屌丝一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预算,曾经做过一个成本在10000+的

把你做的上图 看看?

网友:
买一个儿童玩具电动车得了,我们小区的一个土豪家里小孩买的是玩具挖掘机,履带的,挖斗可以动,开春时候看他们带小孩出来玩过,现在天太热,可能小孩也上幼儿园了,很久没看到

网友:
估计等楼主搞完了,孩子都已经能跑了,最快捷的方式是买个大玩具车,那种可以坐个小孩的,然后直接改装,来得直接又快。

楼主:
楼上2位坛友的建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