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PCB打样,增加V割的工艺边,需要另外收费么?

楼主(2017-07-03):
如题,嘉立创的PCB打样,增加V割的工艺边,需要另外收费么?谢谢!

网友A:
打样是 跟几十个人拼版的, 而且是不规则拼版,所以无法上vcut机器

只有小批量才能上vcut,所以 可以死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样是 跟几十个人拼版的, 而且是不规则拼版,所以无法上vcut机器

只有小批量才能上vcut,所以 可以死心 ...

那就有点纠结了~~~

样板,是比较多器件布满的,想上贴片机无望啦?

网友B:
不收,你拼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收,你拼好就行

袁总,他说的是pcb打板,打5片 10片这种,不是小批量

跟几十个人的pcb拼一起,应该不能上vcut吧,不然你一刀下去!刀到别人的板上了

网友:
不收v割费收拼板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分板出来才V-cut的, 不是大板就直接cut了。
同款是不收费的,不同款,要收拼板费的 ...

记得袁总说过 VCUT机器有最小尺寸限制,之前是不允许样板vcut的

难道jlc现在改了政策?

而且分板出来再V, 最小上机尺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收,你拼好就行

那请问工艺边的面积,也算在打样面积里面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分板出来才V-cut的, 不是大板就直接cut了。
同款是不收费的,不同款,要收拼板费的 ...

正解,补充一下,样板最好自个拼好,拼版的v割方向不能小于8㎝,样板不建议拼版,因为就打个样,验证一下功能,没问题的话,直接返单选择拼版出货

网友:
我自己打样都是用美工刀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分板出来才V-cut的, 不是大板就直接cut了。
同款是不收费的,不同款,要收拼板费的 ...

谁跟你说JLC不收费了?拼板收费还猛呢。当然开1刀跟开N刀价格貌似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坑在这里
同款拼板不收拼板费,收v-cut费?
我之前下单没留意这点,以为不收拼板费,自然v-cut费也不 ...

v割我们不收v割费,我们说的不收不包含特例,单边小于2cm的要收,还有一种,针对打样,我们是10㎝以内打样10pcs为50元。而有一些人拼成10set,也希望50元,针对set则不在套餐之内,有一些人又误认为这是v割费

网友D:
记得样板同款拼板如果V-cut是要收费的,但上次邮票孔拼板下了一个SMT的单是没有收的,可能是SMT的原因,正常邮票孔拼板应该也是要收费的。批量同款拼板不收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v割我们不收v割费,我们说的不收不包含特例,单边小于2cm的要收,还有一种,针对打样,我们是10㎝以内打 ...

老实说,你说的我都觉得费解,虽然经常在JLC下单做小批量。
直接在下单页面链接个网页,将拼板,V割之类收费规则,清清楚楚写出来,这不是更好么,也不用你们经常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样板同款拼板如果V-cut是要收费的,但上次邮票孔拼板下了一个SMT的单是没有收的,可能是SMT的原因,正 ...

打样同款不收费的前提是不锣边也就是0间距拼板,自己回来割,不然有拼板费

楼主:
【不收v割费收拼板费~~】,上面的大神,概括的不错~~~

【那请问工艺边的面积,也算在打样面积里面的是吧?】这个谁能权威解答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收v割费收拼板费~~】,上面的大神,概括的不错~~~

工艺边当然要算钱了。
绝对权威的回答,因为我经常小批量下单,算面积都是算工艺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用到板子,都算面积费用的,自然工艺边都算钱了,
所以一般如果有个对边有3mm空间,我都提醒客户不 ...

但是如果边上,只是个位数级别的1206的RC放电电容,可以贴片不贴,当工艺边用了,后期补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只能后期补焊
别说个位数级别,如果你做批量的,就算1个,都不愿意焊接

那倒也是,还是乖乖加工艺边稳妥,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倒也是,还是乖乖加工艺边稳妥,呵呵

有些人为了打样省钱,不同PCB拼到一起,这样是收拼版费的,而且有几款板子就收几款的钱。
还有些人不光是为了上机贴片,而是为了省钱,把同一款板子拼到一起,这样嘉立创是不收拼版费的,但是会计算小PCB总数。比如10*10打样10片,按道理是50元,但是每一片拼了4小片,那么就算40片的价格了。

网友(2023-10-28):
引用 网友E:
老实说,你说的我都觉得费解,虽然经常在JLC下单做小批量。
直接在下单页面链接个网页,将拼板,V割之类 ...

我也记不住,几年了又遇到这个问题,只好来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