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操作FM1208CPU卡外部认证问题

楼主(2017-07-03):
最近在用RC522读取复旦FM1208,经过Request,Anticoll,Select,Rats,Getchange,des之后,进行外部认证,发送完00 82 00 00 08 +8字节加密后的随机数,
发现并未返回90 00,也没有返回错误码,读取返回数数据,除了第一字节Pcb变成了一个随机的数,其它仍是和发送前一样,请问我这样的问题出在那?谢谢前辈们指点。。
代码:

        PcdSwitchPCB();

        ucComMF522Buf[0] = Pcb;
        ucComMF522Buf[1] = 0x01;
        ucComMF522Buf[2] = 0x00;
        ucComMF522Buf[3] = 0x82;
        ucComMF522Buf[4] = 0x00;
        ucComMF522Buf[5] = 0x00;
        ucComMF522Buf[6] = 0x08;
        ucComMF522Buf[7] = pRan[0];                                        //8个字节的随机数
        ucComMF522Buf[8] = pRan[1];
        ucComMF522Buf[9] = pRan[2];
        ucComMF522Buf[10] = pRan[3];
        ucComMF522Buf[11] = pRan[4];
        ucComMF522Buf[12] = pRan[5];
        ucComMF522Buf[13] = pRan[6];
        ucComMF522Buf[14] = pRan[7];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5,&ucComMF522Buf[15]);        // 生成发送内容的CRC校验,保存到最后两个字节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7,ucComMF522Buf,&unLen);//

网友:
碰到了完全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7-09-05):
天线用网分调过吗,有可能是天线没匹配好导致的

楼主(2017-10-13):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请教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8-09-05):
楼主回答不积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