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u4 用Progisp 编程了一次之后就不能再编程?

楼主(2017-07-03):
我这个芯片焊得有点多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程序有点问题.

之前一直都是用USB的 DFU模式去写程序但是前几天出现 check memory 的 not blank xxx 的错误.

然后就买了一个简易下载线,折腾一波后顺利连接且编程成功 ,但是程序好像没有运行 .

再次连接擦除芯片就出现下图的错误了, 下载软件的所有设置都是保持截图的,没有变动过.

更新了一个 熔丝位.

网友A:
熔丝那是不是选了外部晶振了?在XTAL1加个1M时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丝那是不是选了外部晶振了?在XTAL1加个1M时钟试试?

我这个PCB就是用的外部晶振

网友:
写一次后再次写入出错是典型的熔丝值错误,楼主居然没有提熔丝的设置情况,这对AVR芯片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网友:
这个熔丝位是默认的,没有问题,不修改熔丝位可以不勾选
没用过32u4,但用过16u2,没有晶振是检测不到的,重点检查晶振电路和spi口是否接了重负载

网友B:
晶振是否正常是关键,新片子默认是内部RC,写熔丝后,如果改成外部晶振,晶振又不正常就无法再次写入,当然也不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振是否正常是关键,新片子默认是内部RC,写熔丝后,如果改成外部晶振,晶振又不正常就无法再次写入,当然 ...

你没 用过吧,这个片子即使默认熔丝位不接晶振不能下载的,

网友:
同意6楼说的,有碰到这个现象,后面用其他正常工作的晶体输出,提供时钟信号即可正常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 用过吧,这个片子即使默认熔丝位不接晶振不能下载的,

在没有用 ISP 编程之前 我是通过 USB DFU模式 用 dfu-progrmmer 的命令行工具写Flash的 , 而且那个时候晶振是有振动源的 示波仪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