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圆边角的PCB,如何增加工艺边,示意图中的A还是B?

楼主(2017-07-04):
请问圆边角的PCB,如何增加工艺边,示意图中的A还是B?还是另外的?谢谢!

网友:
AB选择的话,肯定是A。

网友:
B最为恰当

网友:
要工艺边的一般都是拼板吧,在短边上加工艺边,省板费,然后按B的方式加工艺边

网友:
一般都是A

楼主:
A有个担忧,就是圆角和工艺边之间的那个夹角,会不会加工的不好?

网友:
感觉都可以吧,    但是我自己都是用A,贴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A有个担忧,就是圆角和工艺边之间的那个夹角,会不会加工的不好?

不是担心,是一定

网友:
选择A要至少留一个铣刀直径铣到工艺边里面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A有个担忧,就是圆角和工艺边之间的那个夹角,会不会加工的不好?

提出要求,板厂会给你处理好的。比如下面图片的方式。
也就是会铣一点工艺边,超过VCUT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出要求,板厂会给你处理好的。比如下面图片的方式。

也就是会铣一点工艺边,超过VCUT线 ...

如果按照A的板型的尽量完美的形状来看,这个夹角,就是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A的板型的尽量完美的形状来看,这个夹角,就是废了~~

看你自己选了,工艺边没见过要求完美的。

网友:
圆角有个好处是在波峰焊的时候不至于卡在机器上 共一边尽量也倒圆的好。否则那机器传送带 鬼知道那个会正好卡住了

网友:
工艺边自己设计怕啥  设计个走刀空间

网友:
A:加好工艺边后,如11楼的图片,往工艺边做个凹位,深度最少1MM.

网友:
那就是B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