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开始正常动作几次后就不动...

楼主(2017-07-04):
放不了图,二楼放。

先把问题描述下,
就是SMT32控制这个5v继电器,Control 直接接32的引脚,
我就5s翻转下引脚,前面几次继电器都能正常动作吸合。
之后不动作,我测了引脚,引脚是正常的在翻转的,然后测了
二极管负极点的电压,也有翻转,然后二极管负极处的电压,
低电平看到的是1.6v左右,这里不理解。是不是这里的低电平
电压太高了,怎么会这样?

网友A:
三极管还是好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还是好的嘛?

我断电重新来,又是可以动作,几次后就不行

网友:
你I0是3V的,输出不够高,低有限流电阻,也不够电流

网友:
单片机3.3V的,设成开漏输出才对吧,且基极电阻太大。

网友B:
R38改100K,R39改2.2K试试

网友:
STM32的供电是3.3V,你确定直接IO口输出驱动三极管,感觉你这样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一上电继电器动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击穿了?还是用成NPN了

断电重来又是可以动作的,应该不会击穿

网友:
8楼说的可以试试

网友:
断开单片机单独试下这部分啦,为什么用PNP而不用NPN呢?

网友:
PNP的不行,你得换成NPN。你低电平导通,高电平也导通,还怎么控制

网友:
电路设计有问题,换成NPN的

网友:
用开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我就不明白。大家驱动这样的东西。怎么就喜欢用高边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8改100K,R39改2.2K试试

试了,不行,测了二极管负极那的电压,最低都接近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不明白。大家驱动这样的东西。怎么就喜欢用高边驱动。

因为,我不太懂电路,参考了网上的

楼主:
现在设置IO为开漏,应该不会出现那个问题了。
一开始没注意引脚的配置。

网友:
用NPN的管子 基极电阻一般就1K 集电极可以接个限流电阻 一般没有什么吧

网友:
开漏也不可靠,因为IC内还有引脚保护电路。

真正可靠的话,只能改为N管电路

网友:
曾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由于电磁阀启动电流大导致继电器触点打火,然后常开粘合住了,再也回不去了。用手弹一下又好使了。

网友:
换5v的单片机

网友E:
你这个驱动方式只能使用三极管和MCU使用相同电压,现在电压不同,必须改NP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驱动方式只能使用三极管和MCU使用相同电压,现在电压不同,必须改NPN管 ...

谢谢,请下,我现在是用5V继电器,如果我用12V,用光耦来做电平转换适合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请下,我现在是用5V继电器,如果我用12V,用光耦来做电平转换适合吗 ...

光耦肯定可以,但是我的感觉无须隔离啊,直接IO驱动一个NPN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只要三极管耐压和电流功率足够,就算是220V直流都可以。

网友F:
这是标新立异还是不熟悉硬件?自寻烦恼。

网友:
你这个P管,5v-3.3v是无法关闭的呀,使用NPN管,给电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标新立异还是不熟悉硬件?自寻烦恼。

哈哈,不熟悉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肯定可以,但是我的感觉无须隔离啊,直接IO驱动一个NPN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只要三极管耐压和电流功 ...

是不需要隔离,就只做电平转换,用光耦多数都是为了隔离。但是用光耦是不是能保护单片机,比用三极管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需要隔离,就只做电平转换,用光耦多数都是为了隔离。但是用光耦是不是能保护单片机,比用三极管更安 ...

除非你的驱动三极管输出端,没有做好继电器的续流,以及三极管本身耐压或质量问题,导致集电极被击穿,高压反馈到单片机端,否则这样的保护意义并不大,当然每个人的应用和考虑到的情况不一样,想用就用,不需要如此磨叽

网友:
这个电路用PNP,正常才怪

网友:
继电器供电是5V,单片机用5v供电就好了